介绍一位博主:Ben Eater

楼主(2024-07-21):
在6502计算机研究圈,Ben Eater的视频是极其受欢迎的,他的视频通俗易懂,内容丰富。他对于6502系统的介绍,远远比网上其他资料丰富。
Ben Eater的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6502详细控制时序、寄存器、堆栈、重要指令解读,二、6502计算机结构搭建,从rom、ram、IO、串口、PS2一步一步搭建计算机,三、逻辑分析仪,时钟模块等电路的搭建。

网友A:
我接触到的第一台电脑是“中华学习机”,CPU就是6502,在那台机器上学会了“五笔字型”输入法,学会了第一门语言“BASIC”,时间是1992年。

网友:
能潜心的研究点技术的人,是值得敬佩的。

能做好一件事情真心不容易,而这个技能很少人能掌握。

网友:
俺接触的第一台正经电脑也是 APPLE II,对 6502 还是很有感情的,当年低端寄存器每一位的用途都背下来了,忘记了是 86 年还是 87 年还在《软件报》上发了个在 48K 苹果机上运行小汇编的豆腐块文章。

网友B:
你们这些懂编程的,为啥不搞个记录数据的小软件?因我见过在工业电脑上有记录数据的,比如温度监测,可显示曲线,在曲线上点击可显示具体时间,输入也可是4--20MA信号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接触到的第一台电脑是“中华学习机”,CPU就是6502,在那台机器上学会了“五笔字型”输入法,学会了第一 ...

和我几乎一模一样,只是我从来就没学会五笔。有个特简单的小程序,用几条简单指令控制小箭头在屏幕上画图。
还有就是当时刚好高一学牛顿力学,我在机器上编了不少仿真抛体运动的小程序,在屏幕上玩抛射。

网友C:
历史很悠久产物的东西现在还有人在玩吗?80年代玩的6502和Z80单片现在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了。
当年做控制系统玩过,早已经成为历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历史很悠久产物的东西现在还有人在玩吗?80年代玩的6502和Z80单片现在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了。
当年做控制 ...

肯定还有人用,要不然WDC公司为啥每年还在生产W65C02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这些懂编程的,为啥不搞个记录数据的小软件?因我见过在工业电脑上有记录数据的,比如温度监测,可显示 ...

这个并不难,51单片机,通过18B20测温,再通过串口每隔一定时间的温度数据传给PC机,在PC机上用任何一种语言(我一般用C#)写一个上位机软件,即可把接收到的数据绘制成曲线(其实是点)。
关键是用来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