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个收录机相关资料,不开机

楼主(2024-07-22):
一朋友拿来这个收录机,说是误插220v后不通电,打开后没找到坏的地方,通电液晶屏显示时间,不开机

网友:
如果是我的,肯定拆开看看再说

只要有一定的经验,没有完整的电路图,也会想方设法搞掂它....

如果是新手,有完整的电路图,也未必能搞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100伏的机子插了220伏电源,那就从电源开始一路查下去.。

已修复,这机器变压器原来已被拆开重绕了,可以直接插220v,功放板上有电源管理芯片,受控于电脑板,好在这机器模块化结构,拆装非常方便,大卸八块后最终查得按键板与钟控板的排线有两根虚接,不知什么原因造成的,铜皮与插座焊接点断裂,接上后各功能正常

网友:
通电液晶屏显示时间 --- 说明微电脑很可能没有烧坏,不开机 查微电脑正常工作需要的四要素。

网友A:
既然是100伏的机子插了220伏电源,那就从电源开始一路查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修复,这机器变压器原来已被拆开重绕了,可以直接插220v,功放板上有电源管理芯片,受控于电脑板,好在 ...

楼主细心,功夫不负有心人点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修复,这机器变压器原来已被拆开重绕了,可以直接插220v,功放板上有电源管理芯片,受控于电脑板,好在 ...

没修彻底。卡座齿轮没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修彻底。卡座齿轮没换

还受控于客户手中的钱 ,客户要求当收藏品,能整出点动静来就行,现在收音机可收到台,CD没有光盘没试,但看光头发光动作正常,如果加钱的话还有继续修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