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2430示波器,没有-900

楼主(2024-07-22):
各位大师,泰克2430示波器高压包2脚有-1900,4脚电压为-600。怀疑为9兆欧和10兆欧电阻有问题。测两个分压电阻阻值变化大。在2端和地之间重新接了一个9兆欧和10兆欧电阻,测量两个电阻的连接处还是-600伏。原因何在?不换高压包怎样还能产生-900伏。

网友A:
你那什么表测得到-600V?表的内阻是多少?

假如是用10M内阻的电压表测试,那么-900V测得-600V,一点问题都没有。是表骗了你。

楼主:
这是部分图纸,

网友:
倍压电路电容坏了

楼主:
重新用分立原件构建这个电路应该可行吧。图纸上电容标的数字是0.006,应该是600pf的电容吧?耐压可以选高一些。二极管没有型号,求推荐型号。电容的容量范围多大可以接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什么表测得到-600V?表的内阻是多少?

假如是用10M内阻的电压表测试,那么-900V测得-600V,一点问题 ...

还是你行,可算破案,9M和10M分压,内阻不到5M的样子,用10M内阻的表测量,可不就是2/3的电压嘛

楼主:
我的表的内阻没有那么大。普通的MF47指针表。量程2500伏,测试结果看图片。

楼主:
顺带着把故障现象也描述一下。开机后设备自检,然后瞬间屏幕亮一下就熄灭。关机瞬间屏幕亮。发现对地测量高压输出3脚电压时,屏幕常亮,但是个不规则的图像

楼主:
还是楼上分析的正确,确实是万用表的问题引起的测量误差。问题已经大概找到方向了。z轴方法器的输出电压不能在8-45伏之间变化。屏幕亮的瞬间可以到12伏左右。接下来慢慢查找问题。拍下方法器图片,也请专家多指导。

楼主:
z轴放大器图片,请各位参考。示波器型号2430

网友:
测这么高内阻的电压,需要采用复测法(串一只已知阻值的电阻作第二次测量),通过求解方程式才能得到准确的测量结果。

直接测,是测不准的。即使用的是数字表,也是如此。这本来是常识。。。

楼主:
谢谢各位。复测法没接触过。楼上讲讲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