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腐蚀液常用材料及废液处理

楼主(2024-07-22):
之前有坛友问,我就列举几个实用和不实用的腐蚀剂。
实用的:
1、过氧化氢(俗名双氧水)+非氧化性强酸。过氧化氢是绿色氧化剂,非氧化性强酸有硫酸、盐酸两种。这种组合对环境危害较小,腐蚀后溶液好处理。
2、绿色氧化剂。成分疑似过硫酸盐,利用过硫酸盐强氧化性腐蚀。气味小、无重金属。
3、三氯化铁。这种东西比较脏,小时候因为用用这东西染了衣服被骂了。虽然确实可以腐蚀电路板,但是不推荐。
不实用的(娱乐):
1、硝酸,不好弄,氧化性太强,剧毒
2、某酸+某常见盐或某酸+某常见酸盐,剧毒,氧化性超强甚至能腐蚀金。为了避免有人尝试就不提供具体成分了。
3、醋+过氧化氢。不推荐原因是醋气味太大,腐蚀速度又慢,把自己熏出鼻炎也腐蚀不充分。
废液处理:
可以使用铁置换铜,加入小苏打后丢弃。不过在这里我还是建议大规模制板就别搞了,保护土地。

网友:
说盐酸,可不可以用电解食盐水的办法自己搞?

楼主:
另外提醒,盐酸、三氯化铁均有气味,硫酸一般无味但是硫酸酸雾有刺激性。总之就是离化学品远点

网友A:
所以大家试试刀刻/机雕工艺喵~

网友:
都是直接倒马桶,罪过啊罪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大家试试刀刻/机雕工艺喵~

玻纤粉尘就没污染是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提醒,盐酸、三氯化铁均有气味,硫酸一般无味但是硫酸酸雾有刺激性。总之就是离化学品远点

过氧化氢(俗名双氧水)+非氧化性强酸。过氧化氢是绿色氧化剂,非氧化性强酸有硫酸、盐酸两种。这种组合对环境危害较小,腐蚀后溶液好处理

+++++++++++++
大部分人用这个配方是浓盐酸+浓双氧水,这个组合会产生氯气,我是非常讨厌这个配方:当然它腐蚀太快导致细线条被腐蚀掉也是一个原因

硫酸有个缺点是弄到非化纤衣服上,水分挥后硫酸浓度增高...

总之就是,没女友没小孩的坛友随便玩,否则嘉立创何乐而不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氧化氢(俗名双氧水)+非氧化性强酸。过氧化氢是绿色氧化剂,非氧化性强酸有硫酸、盐酸两种。这种组合 ...

是的,这些危险化学品,有小孩的还是不要放家里了,我家现在洁厕灵都不用了,刷马桶用洗衣粉 ,小孩儿经常跑卫生间玩儿水,鬼晓得他会不会好奇放嘴里,网上看到小孩儿误食洁厕灵的真吓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玻纤粉尘就没污染是咩

玻纤粉尘对人的呼吸系统伤害比夕肺还利害百倍,吸入后刺痛不欲生.

所以刀刻勿用咀吹.用湿棉花抹

网友C:
本质上,酸+氧化剂的组合都可以使用,现实中这两种东西都不太容易买到“强”的,同时能够有效腐蚀的都不太安全,安全易得的大部分组合都太弱,无法达成目标
试过过氧化氢+草酸的组合,挺快的,但是用一次配一次麻烦不说,用过氧化氢做氧化剂的缺点就是保质期短,边腐蚀边冒泡,可能需要中途添加,同时氧化性过强了一些,使用的酸不好找,容易和过氧化氢反应,硝酸一般人弄不到,我猜腐蚀黄金那个配方少不了这个,盐酸因为可以制毒,所以一般也买不到,稀硫酸不知道能否买到,浓的肯定是不行,所以纵使三氯化铁有诸多不好,还是只能用它,可惜不加点盐酸进去抑制其水解反应,腐蚀速度也挺捉急
几个配方里面只有淘宝的环保蚀刻剂和三氯化铁易得,环保蚀刻剂保质期也不长,不知是自己分解了还是和什么反应了,买来大概也就能放一年半年吧

网友:
任何腐蚀化学试剂都有污染。有大和小之说。

网友:
腐蝕、刀刻都已經過時了,太污染環境。現在板厰打板很容易,何樂而不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质上,酸+氧化剂的组合都可以使用,现实中这两种东西都不太容易买到“强”的,同时能够有效腐蚀的都不太 ...

过氧化氢+草酸
这个配方值得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