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款空气循环扇的简单故障维修

楼主(2024-07-23):
一款用了大概约八年苏州产的爱丽思空气循环扇损坏了。故障现象是按开机,指示灯能亮,风叶能缓慢转动,且蜂鸣器能发声。但松手就自动关机。拆机后,焊下阻容降压电容,测量其容量,已严重衰减,684j450v(680nf)电容测量值只剩199nf,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A:
调速电容,这个损坏是必然的
哦 阻容降压 (装逼失败
刚才还在想,罩极电机哪来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速电容,这个损坏是必然的
哦 阻容降压 (装逼失败
刚才还在想,罩极电机哪来电容

能装则装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病!

是的。但电容容量衰减程度的不同会影响到故障现象的不同。

楼主:
手机上找不到加分选项,各位坛友抱歉

网友:
你这电机几个W
我艾美特的循环扇5W电机,输出25W
爱丽丝好像也是这样的

楼主:
上下摇头、左右摇头加上主电机,总共36W。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常见的故障,阻容降压的电容被尖峰缓慢击穿导致容量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