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三点同步跟踪统调中点位置的因素

楼主(2024-07-23):
                 影响三点同步跟踪统调中点位置的因素
     同步跟踪对收音机的接收灵敏度有较大的影响,在实际统调操作时,通常只是操作高低两点的准确同步跟踪,中点的同步跟踪只能靠计算得来的垫整电容,通过测量得到接近计算的数值,就认为中点同步跟踪就落在计算的位置了,而实际情况的中点的同步跟踪落点可能与计算的相差很远,造成同步跟踪不良。
     由于过去的计算靠手工计算,有较大的难度,所以很多业余爱好者,靠的是丛书中的垫整电容的数据。实际影响中点跟踪落点的位置,不只是垫整电容的数值大小,影响因素还有本振线圈和电路的分布电容、中频频率、接收频率覆盖大小等影响因素。
      本人用VB6编写了一个计算同步跟踪统调的计算软件,能够非常精准的计算出同步跟踪统调的LC参数,对于同步跟踪的调试有很大的帮助。
一、        本振线圈的分布电容对垫整电容选取的影响
计算条件:覆盖520—1650KHz,同步跟踪3点选取600、1000、1500,双联电容365-12p。本振线圈不同的分布电容对应垫整电容如下:
   二、中频频率对垫整电容选取的影响
计算条件:覆盖520—1650KHz,同步跟踪3点选取600、1000、1500,双联电容365-12p。本振线圈分布电容7p,不同的中频频率对应垫整电容如下:

三、接收频率覆盖对垫整电容选取的影响
计算条件:同步跟踪3点选取600、1000、1500,双联电容365-12p。本振线圈分布电容7p,不同的接收频率覆盖对应垫整电容如下:

四、不同的垫整电容对应不同的中点统调点
计算条件:覆盖520—1650KHz,同步跟踪高低两点选取600、1500,双联电容365-12p。本振线圈分布电容7p,不同的垫整电容对应中点统调点如下:

有些365的双联实测电容是380p、375p都有。
五、不同的双联最大值和最小值不同,对应的垫整电容
计算条件:覆盖520—1650KHz,同步跟踪三点选取600、1000、1500,双联电容?-12p。本振线圈分布电容7p,不同的垫整电容对应中点统调点如下:

六、不同的双联最大值和最小值不同,对应的垫整电容
计算条件:覆盖520—1650KHz,同步跟踪三点选取600、950、1500,双联电容?-12p。本振线圈分布电容7p,不同的垫整电容对应中点统调点如下:

网友A:
我觉得要想三点统调准确,还是得用你那个统调测试的仪器来调整,我自己试过,计算的再准到了板子上也会不准,天知道分布电容是5pF还是10pF还是15pF,分布电容会实际影响可变电容的最大最小值,计算的时候只能估计,而且可变电容实际的容量也和标称有差异,尤其是高端(全部旋出)的百分比差异会比较大。

我最早也是自己写了个小程序计算,后来发现Excel可以直接算,但都没啥用,最终测试得到的中点总和计算有偏差,此时如果调垫整把中点调准了,结果两端又不准了,回去把两端调准,中点又不准了,非常麻烦,所以最后我干脆不关注这个问题了,差不离得了,反正耳朵也听不大出来

网友B:
常老师的分析计算非常具有实用意义。在实际操作中,垫振电容位置可能是先串后并,当然大部分都是先并后串,这两种情况对统调计算的有区别吗?即本振联与垫振电容先串联,再与补偿电容并,比如红灯754;还有一种(普遍)情况是本振联先与补偿电容并,再与垫振电容串,比如牡丹944A。

网友C:
楼主对中波的计算已经极致!各自因素考虑的非常全面。
我也很是喜欢中波,制作过许多部中波段收音机。我能够手动计算中波统调参数,可以得到比较满意的实际制作效果。手头也有扫频仪,可以比较准确地直观地看到各统调点的的误差情况。我的实际制作情况,与MF35_坛友基本一样,两端点统调位置精确,而中间点稍有误差。这种情况对接收影响不大,但中间统调点不是理想位置,也难以调整到理想位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常老师的分析计算非常具有实用意义。在实际操作中,垫振电容位置可能是先串后并,当然大部分都是先并后串, ...

这两种方法都可以,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区别很微小,因为补偿电容的容量比垫整差太多,所以影响可以忽略),但计算上有区别,《收音机的统调》一书对这两种都有详细的计算过程

网友:
佩服常老師的研究精神!

在我看來,脫離了和機械結構相關的測試都是盲人摸象,最後結果都是難以預知的。事實上,機械行程和電容分佈有著密切的關係,而作爲產品的可調電容器本身就是一個機電產品,設計中無法避免機械因素的影響。

這個機械因素就是最大和最小兩端的取捨,因爲這兩段偏離調諧曲綫的影響很大,占了整段行程各約5%的範圍。如果將覆蓋範圍這個參數定在機械行程的5%和95%,那麽所有的波段覆蓋定義和實際的厰產度盤位置分佈就基本一致了。對於特定的產品設計,同一型號可變電容的個體誤差再大,其機械行程5%~95%之間的變化曲綫還是非常一致的,所以前人將波段的覆蓋範圍定在這兩個點上是有道理的。毫無疑問,此時“中點”位置一定與度盤的分佈位置完全一致,各位有興趣的壇友可以試著比較下自己各種收音機的度盤,看看標稱頻率的覆蓋是不是這麽會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对中波的计算已经极致!各自因素考虑的非常全面。
我也很是喜欢中波,制作过许多部中波段收音机。我能 ...

恕我直言,這就是不考慮機械誤差的影響而產生的結果。古典的535KHz~1605KHz頻段,兩個端點都分別在度盤標尺5%和95%的位置上,若隨意用什麽600KHz和1600KHz等的自定頻率去統調,一定產生不如意的結果,也就是所謂“中點”永遠不會處於指定位置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要想三点统调准确,还是得用你那个统调测试的仪器来调整,我自己试过,计算的再准到了板子上也会不准 ...

可變電容的機械行程位置誤差較大的部分,在低端多爲5%,在高端也有多到10%的,所以有些產品的短波段多有高端覆蓋點定在90%的位置上,而有些定在95%的位置上,這多半也和覆蓋率有關係。覆蓋率較低的就可以定在95%的位置上,因爲此時可變并聯的電容量較大,可變電容本身的誤差影響會比較小,可以試著看看那些米波段的多波段機,分佈位置是否這個規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老师的分析计算非常具有实用意义。在实际操作中,垫振电容位置可能是先串后并,当然大部分都是先并后串, ...

     本振补偿电容并联在双联上再连接垫整电容,所需的垫整电容要比后者的数值小。将本振补偿电容与线圈并联,则等于与线圈本部电容并联,可以将补偿电容视为“分布”电容,认为补偿电容=0,看“统调计算软件”的“本振补偿电容=0”数据框中的数据,此时垫整电容等于408.89,补偿电容加线圈分布电容=42.45。

楼主:
   业余制作,本振的垫整电容的数量有限,不容易找到理想的数值,使统调中点没落到所希望的中点上,我们可以适当的改变接收频率范围,改变中周的中频频率来修正统调中点的位置。掰双联花片效果明显,但需要有一定的统调经验,否则可能越掰越乱。

网友:
各位统调计算一定有一个计算表,内有3个统调点的频率,对应的可变电容器的容量值与线圈的设计值。好了,问题与办法来了,首先应该做什么?首先应该做的就是在电桥上精确测量出三个统调点的容量以及这个容量对应的旋转角度。做好这个容量对应的旋转位置的标志!可以在拉线盘上确定,也可以在拉线以及行程上确定。随你方便。所谓拉覆盖就是调整LC使这3个位置与这确定的可变电容器位置对应。在这个基础上才有较准确的统调。一家之言,仅供参考。做这些之前,一定要把中频校准,否则全是废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方法都可以,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区别很微小,因为补偿电容的容量比垫整差太多,所以影响可以忽 ...

谢谢解答,我去看看这本书

楼主:
    接收频率的覆盖的改变,对统调中点的频率点有较大的移动范围,我们可以通过调整接收频率的范围来调整统调中点。看下面的计算:
    条件:统调点:600、1000、1500KHz,本振线圈分布电容设为7p,
           当垫整电容为368.05p时,调整频率范围为520—1650KHz时,(其他数据看下面图表),能满足统调点600、1000、1500KHz
           当垫整电容为385.24p时,调整频率范围为530—1620KHz时,(其他数据看下面图表),能满足统调点600、1000、1500KHz
            当垫整电容为393.93p时,调整频率范围为535—1610KHz时,(其他数据看下面图表),能满足统调点600、1000、1500K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要想三点统调准确,还是得用你那个统调测试的仪器来调整,我自己试过,计算的再准到了板子上也会不准 ...

同意这个观点,数据计算只能作为架构理论的参考,一旦架构确定,实际效果只能靠经验了。一个最基本的,双联可变由于机械结构无法保证线性和一致性,而计算的基础是假设可变电容是理想状态,所以一上机就明显脱节了,感觉用处不大。
所以要实现准确跟踪,只能用数控或AFC方式,机械调谐的准确性只能保证在一定范围即可。

网友:
不过楼主的这个资料确实有用,说明了各种参数的变化对电路的影响,有一定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