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人修了一上午还没修好。

楼主(2024-07-23):
这对无线电爱好者来说已算是最最简单的事了,对于《晶体管与集成电路》网友来说更是小菜一碟了。可他们来了三个人,修了整整一个上午还没修好。说来事情很简单,小区开办复员军人活动室,进行了新的装修,安装了新的灯具和空调。可是啊,今天我们到了活动室后发现凡是总控处的空调插座的自动开关头一推上去就跳闸。小区电工说:“我们不会修。”,(他们实际上只会换换小区的电灯炮),于是请来了外面叫的电工。三个外面叫来的电工修了一个上午还没修好,看样子今天要修一天了。现在外面40度以上(杭州某小区)我们只有大汗淋漓了,这个活动室今天肯定是用不了了。请问有什么办法迅速地找出原因所在,排除故障,要求规范修理。

—我想应急修理也许只需化10分钟就能修好,不需要化费任何材料。

网友:
根据经验,是零地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家里用的漏电断路器99%都是电子式漏电断路器,它上面有一个试验按钮,千万不要在空载时按它,否则十之 ...

不管是电子式还是电磁式,我不提倡按试验按钮,而采用小功率老式灯泡接相线和地线的方法模仿漏电进行试验

网友:
不要把搞无线电的说的那么厉害似的,人家电工也是有电子技术的。知道故障是一回事,有时查故障点很难的。特别是有些软故障很难查的,再说供电范围有时很广,有些地方还受空间限制。不是在一块电路板那么丁点范围。

网友:
关于漏电保护试验按钮的正常操作。
每月按一次试验按钮检验漏电保护功能,是任何书刊厂家都推荐的。与是否带载无关。
漏电保护试验的目的就是检验漏电检测功能和脱扣跳闸功能两个功能中任何一项功能是否完好有效可靠,以确保安全!
那么,如果因为怕按压试验按钮就损耗保护器,而不进行这项操作,待线路出现漏电故障甚至对人和财产造成危害的时候,这个严重后果,拿人头和金钱硬扛?
试验坏掉的漏电保护器,就说明它本身是损坏的或有故障的。已经不能继续使用

网友:
说一个实例:
前2天,某厂一台大型工业洗衣机,罢工。电工去了,发现漏保跳闸。合闸机器可以开机,电工走后半小时,又跳闸。老板请我去检查。

到现场,可以合闸,但按漏电试验开关不跳。立即换漏保。换好漏保,机器一上电就跳闸,-------------观察漏电可能点,机器控制部分有变压器,所以,这部分,不容易漏电。电动机比较容易出现 漏电。

找到电机接线,拆了,合闸,不跳--------接入一根线,送电 跳闸,-----------电机漏电-----------------顺电机线查----------线管子里有水,电机接线盒有水---------------水泵出水管有一个细小破洞,喷水到 电机处。----------------好在及时处理,电机没有损坏,烘干处理后继续使用。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你应该来一个狗掀门帘----露一老鼻子,帮他们排除故障以彰显你满腹经纶才是正道,而不是袖手旁观冷嘲热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多有证的电工都是初中毕业才进专修学校电学,他们没有学过高中的《三角》一书,没有学过高中的《立体几 ...

这个老头子讲话一股子酸臭味,听了很不爽,像菜碟子里有一只苍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贴实不是属于晶体管与集成电路较高深知识,只是一些属于电力和电器方面的基础知识和逻辑思维。本贴的答案 ...

说话颠三倒四前言不搭后语,莫不是有点痴呆?

网友:
漏保不跳的经验是零火进出电流相等,如果有超过30ma的电流被分流就会跳,一个是对地分流,一个就是有没从这个漏保开关下的零线回流的情况。顺着这思路查,万用表够了。

网友:
所以,切不可因小失大!

不过,用小功率灯泡、电器试验漏电保护功能也是可以的。并不违反安全规范。操作的时候注意和避免危险点,即可。
再提醒大家一下,绝不要为了省点儿钱,让供电零件带病工作。等到人身或财产产生危害,后悔莫及。

网友:
推闸就跳闸,说明是有短路情况存在。检查空调的输入端有无对地短路,然后再根据检查出来的结果进一步检查,总会找到故障点的。

网友B:
漏电保护跳闸的话就是存在漏电;断路器跳闸的话就是过载或短路。跳闸也分合闸立即跳和合闸过一会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电保护跳闸的话就是存在漏电;断路器跳闸的话就是过载或短路。跳闸也分合闸立即跳和合闸过一会跳。

应该是管控空调插座的自动开关合闸就跳闸。

网友:
查这样的故障我一般是用一只白炽灯泡串联上去,看能否合闸。如果不能合闸,则是漏电故障。接下来就是一路一路分开查了。

楼主:
不管你有没有插空调,是管控空调插座的自动开关一合闸就跳闸。

网友C:
拆掉出线,合闸----------还跳----------漏保开关坏了---换
----------------接入一根电线,合闸,------------------跳闸----------有漏电-----------------、查所有节点。分断查找

网友:
短路啊,理论上容易,实际上不一定容易找。
如果埋的暗线,说不定要打破墙壁检查了。
如果只想解决问题其实也容易,从开关前面直接拉一条临时线路直接到空调。

网友D:
那三个电工不会都是草袋子吧,一个不灵 三个都不灵吗,

网友:
搞好没有多少钱,谁会帮你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掉出线,合闸----------还跳----------漏保开关坏了---换
----------------接入一根电线,合闸,------- ...

思考一下,原来应该有几个插座的,新装修后原来房间的主体布线应该不会有大的变化,大体还是几个插座的。新装修后会不会因螺钉等打孔把原来导线打成接地了,接地的是哪根线?家用空调有几根线,每根线和空调的哪些部件相连?在正常情况下,每根线的颜色粗细怎样?我们应是如何来修?这些书上是没有的。

网友B:
我的经验是有一根零线破皮搭上钢筋,导致楼层都不能用电。供参考

网友:
线路安装是否规范,零线和火线有没有接反?

网友:
这种事还真是难倒不少电工的。

网友:
朋友办公室有一组桶灯不亮了,检查墙壁开关好的,火线有电,都是暗线,吊棚,跟他说对付吧修不了

网友:
空调插座开关都是装的暗线盒子,可能零线的接头处没有处理好,与暗盒的金属卡扣(地线)碰触上短路了,所以推上去就会跳闸。因为上星期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D:
先把故障查出来 在说怎么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经验是有一根零线破皮搭上钢筋,导致楼层都不能用电。供参考

有道理。但这只是在自动开关内的一根线。离答案已经很近了。

网友:
装修不懂规范,把线路(电路)弄错了!自己的电工只会装灯泡、外部的电工会什么呢?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也许要对动过的地方全面检查,找真正懂得人操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故障查出来 在说怎么修

问题是有这么多要参加活动的人都等着用活动室的,只允许在几分钟内这个活动室就要使用的。

网友E:
很简单,把开关下线端全拆掉包括接地线,应该是5根线吧?然后先接三根火线,一般是红、绿、黄三种颜色,蓝色和黄绿双色线暂时不接,推闸,一般不跳,然后把蓝色零线接漏保。然后把黄绿地线接接地端子。
我严重怀疑漏保是三相的,而空调是3P+N+PE的五线制,漏保只接了三根火线,零线接零排,地线接地排,这样一插上,就跳闸。漏保要用3P+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简单,把开关下线端全拆掉包括接地线,应该是5根线吧?然后先接三根火线,一般是红、绿、黄三种颜色,蓝 ...

空调是三线的普通立式机。漏保是双线的。是自动开关跳闸,即使空调的插头没有插上,只要这只管空调的自动开关推上就会跳闸,非总线漏保跳闸。非常简单的一个铁皮壳室内的控制盒。

网友E:
引用 楼主:
空调是三线的普通立式机。漏保是双线的。是自动开关跳闸,非总线漏保跳闸。非常简单的一个铁皮壳室内的控 ...

是普通家庭客厅类似的220的机器?我以为是大型的工业柜机。 乱出主意了。
220的就三根线,其中地线还不经过开关,那就是2P的空调开关(单相漏保),那也是先拆除疑似的零线(蓝),只接一根火线,推闸,看跳不跳,一般不跳。然后把零线上去,按照你的说法就跳闸,空调的插头还没插上去,与空调无关。
那就这样,暂时不用花钱:假设现在是红、蓝、黄绿,三根线,红蓝之中估计有一根破皮了,不妨试验一下红+黄绿或者蓝+黄绿的组合,哪个不跳暂时用那两根的组合,然后把空调插头按照右火左零原则接好。这时地线没了,就用那个疑似破皮的线替代地线。等天气凉快一点彻底改造一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普通家庭客厅类似的220的机器?我以为是大型的工业柜机。 乱出主意了。
220的就三根线,其中地线 ...

——正解!

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三个电工弄了大半天还弄不好。不过这只是应急的修法,日久一定要再搞好,以免留下隐患,免得后来出事怪以前的处理人员。

网友:
以前正常现在跳闸,很大可能是电线让老鼠咬了

网友:
换闸下面的插座,我就不信把闸下面线去掉合上会跳闸,可能插座里面造成短路

网友:
是空开还是漏保跳闸?如果是空开的话很可能原来装修和新装修没有规范牵线(红、蓝和黄绿线色别)造成LG或LN混用短路,而N、G混用是不会跳空开的,串联线路一级一级面板拆开去查,也可以空开断开的情况测试后线路阻值来确认哪一部分短路。

网友F:
我家装修后,有一个插座不能用,无论用什么电器,一开就跳漏保,打开插座一看,零地接反了

网友:
可能是零线和地线接反 或者是线路被电钻打断

网友G:
N年前我朋友卧室主灯,只要合上电灯的开关就跳闸,物业电工确认是漏电,需要抛墙解决工程量很大,他找我帮助解决,本人认为是中线漏电所致,卸下灯泡合上电灯开关,使用电笔测量有电,我从其他接线盒引出一电线,解决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N年前我朋友卧室主灯,只要合上电灯的开关就跳闸,物业电工确认是漏电,需要抛墙解决工程量很大,他找我帮 ...

中线漏电—接地所引起的故障。那说明主灯的铁壳与中线的导线间有接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线漏电—接地所引起的故障。那说明主灯的铁壳与中线的导线间有接地。

这种情况发生在穿线时电线有划伤!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家装修后,有一个插座不能用,无论用什么电器,一开就跳漏保,打开插座一看,零地接反了

这个一般不会接反。这是因为地线一般是黄色,零线一般是绿色,相线一般是红色,是都有颜色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那三个电工不会都是草袋子吧,一个不灵 三个都不灵吗,

  电工未必经常查这样的故障。我不是电工,查这种故障的能力反而更好,因为20年前我天天查HYA市话铜芯通信电缆的断线,混线,绝缘击穿,护套漏气的故障,练习出来的技能用于查找线路故障很好用。微电机工厂的自动机器24V电源负载短路了,老板查了一个晚上仍查不出来,我20分钟就从密密麻麻的电线中找出是哪一路。雨后一户人家意外断电了,两个电工怎么也查不出哪里断了,我用钳表的NCV档沿着电线走,见到电线穿过一个铁窗框,就估计绝缘破损对铁框打火烧断铜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工未必经常查这样的故障。我不是电工,查这种故障的能力反而更好,因为20年前我天天查HYA市话铜芯通 ...

今天的分数用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一般不会接反。这是因为地线一般是黄色,零线一般是绿色,相线一般是红色,是都有颜色的。

这就要看电工有没有电工证?正常地线是双色线,黄绿色,个人爱好是,零线是蓝色或黑色,相线是红色!

网友:
谁把零线、地线、火线、相线的知识普及一下?
再加上漏电开关的原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有这么多要参加活动的人都等着用活动室的,只允许在几分钟内这个活动室就要使用的。

墙里边的线短路了,还真不好办,只能走明线,或暂时拉明线,不知修好了没有,

网友I:
29楼的方法最靠谱。

网友:
问题简单,但不容易找短路的方.要想快,另换一路。

网友:
朋友的哥哥家有一个闸推不上,初步测量是线路接地,数字表量接地电阻10K左右变化.明天借个指针表去量一下.农村自建房三脚猫电工干的活,有十来年了近年夏天多雨季节经常跳闸.现在索性推不上闸了.老问题了争取明天能找到故障点.初步怀疑电线老化墙里电线被老鼠破坏.

网友A:
现在家里用的漏电断路器99%都是电子式漏电断路器,它上面有一个试验按钮,千万不要在空载时按它,否则十之八九会将内部可控硅击穿,造成不能合闸

楼主:
引用 网友I:
29楼的方法最靠谱。

然!29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家里用的漏电断路器99%都是电子式漏电断路器,它上面有一个试验按钮,千万不要在空载时按它,否则十之 ...

说得正确。我在空载时也按坏了几个漏保,导致内部可控硅损坏,最后造成漏保不能跳闸。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墙里边的线短路了,还真不好办,只能走明线,或暂时拉明线,不知修好了没有,

我11时半回家,下午没去,但我想一天下来他们三个大人或许修好了,因为离小区不远就有几家卖水电零配件的商店。

网友:
很多是打酱油的关系户,我在一个重点中学的朋友那里帮他接一个单相电动机的电源线,朋友说电动机的旋转方向不合适,要求把方向转过来,学校的电工不会接线,还把电容器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管你有没有插空调,是管控空调插座的自动开关一合闸就跳闸。

不插空调开关也跳,如果这个开关没有其他负荷,那就是开关问题直接更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是贬低电工,他们的理论水平一般真的很差,懂电子技术的不多。反之,懂电子的总归思路要清晰一些,一般 ...

大多有证的电工都是初中毕业才进专修学校电学,他们没有学过高中的《三角》一书,没有学过高中的《立体几何》和《解析几何》及《数学分析》,有的虽然在专修学校学一些,但大多是到了毕业那年时才去碰一下。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能能理解三相四线制供电,如何才能理解三相交流电的三个相间的关系呢?他们在休息时间大多以打游戏的人为多,像姜萍那样的佼佼者是少之又少。更何况很多从农村来的普通打工人有的虽有电工执照,又如何能胜任之?所以我想目前国家将一部分水电学校的级别提升到大专或是本科是很有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问题是,这些孩子中很少愿意耐得住性子认真学点东西!培训班的仪表工,不少连欧姆定律都不知道,令人哭笑不 ...

然! 今天上午我上那儿去了,见插座已经修好了。是从配电盒内引出一根明线专供室内空调插座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 今天上午我上那儿去了,见插座已经修好了。是从配电盒内引出一根明线专供室内空调插座用。

这个修复方法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