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用的功率插座吗,要求以下功能

楼主(2024-07-23):
支持绘制历史功率曲线,希望功率每个点间距小于30s,精度高一点的那种。

电量统计能显示0.001KWh以下的变化。最好能随时查询任意两点时间之间的耗电

还要支持实时功率显示 不用自己手动刷新的那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求挺高的,绘制曲线这条,淘宝上好像找不到,其实自己动手做一个也不难

带网络的就可以了,手机软件连接

网友:
tb上找,这里找不到。

网友B:
要求挺高的,绘制曲线这条,淘宝上好像找不到,其实自己动手做一个也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网络的就可以了,手机软件连接

还没玩儿过这种高级货呢

网友C:
就您第二个要求,一般的货跟不上就做不到

网友D:
这种要求,单价应该是几个w到十几个。
我做过采集和曲线显示,精度也就是百分之一而已

网友E:
精度高一点
+++++++++++

一点是多高?没有指标怎么说?1%?0.1%?0.01%(最后这个做不到)?

网友:
有一款:炬为wifi智能插座电表远程数显电压表电流表功率计电力监测仪;
不知是否能够满足你的使用要求,具体可以去看看或者咨询卖家……

网友:
远方通讯型功率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精度高一点
+++++++++++

只要和市面上20~50的插座精度差不多就行,别低的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您第二个要求,一般的货跟不上就做不到

减钱,和市面上0.01KWh 分辨率也行,便宜也行

网友:
哈哈哈 还真没见过呢

网友:
很简单  定制,前提当然是不差钱。

网友F:
你网上搜智能PDU带485接口,应该可以满足,但价格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要求,单价应该是几个w到十几个。
我做过采集和曲线显示,精度也就是百分之一而已

要求也不高吧,只是市面上产品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网上搜智能PDU带485接口,应该可以满足,但价格不便宜。

需要便宜点的,我说的功能缺失一两个也行凑合用。大不了用个监控对着录像也行。反正偶尔用下

网友D:
你仔细想,0.001KWH,测量电流,电压的精度已经很高了。或者你就表述你的测量精度需要多少吧?百分之一还是千分之一还是万分之一?
看看我的设计,带无线数据传输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仔细想,0.001KWH,测量电流,电压的精度已经很高了。或者你就表述你的测量精度需要多少吧?百分之一还是 ...

便宜点的也行,感觉仔细想了一下不需要这么高精度

网友G:
买台二手的功率计吧,能连电脑的,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买台二手的功率计吧,能连电脑的,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我之前就想推荐...

0.2% 基本精度,0.001 瓦分辨率,自己编程想怎么记录就怎么记录   但想了想,楼主最大的问题或许是不会自己编程

所以得要人家厂家给你开发了上位机软件的才好

说起来我还真有个小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就想推荐...

这东西又不需要啥新技术,老旧的二手仪器完全够用,但是自己不会玩的话那也是没办法。

你这个松下的看起来不错哈,但是精度如何呢,或者说是否适用于测量小功率用电设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松下的看起来不错哈,但是精度如何呢,或者说是否适用于测量小功率用电设备呢?

仪表本身显示上可达 1 瓦分辨率,但远程记录是 0.01kW,不知道是否远程数据就是这样还是官方软件做了裁剪。

这个是配电箱里用的全屋监控,如果要测量手机充电头那种要求 0.001 瓦的肯定不行 所以很多人问问题就是“精度高一点”,多高不知道;“显示0.001KWh以下的变化”,以下是多少,还是不清楚 然后最大量程是多少?10A?20A?50A?100A?啥都不清楚,很多人问问题就是这种风格,所以回答也是千奇百怪不到点上。

btw. 松下那个小玩意是 5A~400A,我用的 50A(1:3000) 互感器

网友:
远方电量计量仪,好像欤件配合可以连接电脑分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