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3A的输出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2024-07-23):
用仿真软件仿真下面的交流检测电路,这个U3A7 脚 为什么会这样?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1#示波器波形不对劲,正常的应该是下图这样:
可能是前面两个运放有一个没工作,丢了一半波形。

再看电路图,下图中红圈内,反馈电阻与运放输出端没有电气连接点。
把R6右侧的线删了,再从新连一下试试,先解决波形问题。

楼主:
连接点中有的,因为连接到输出端的位置上,所以不明显 。即使重新连接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接点中有的,因为连接到输出端的位置上,所以不明显 。即使重新连接还是一样的。

仔细看了看,这个图与以前发的不一样,U1A、U1B的输出是同相的,合成的波形自然是只有一半馒头波了。
是不小心画错了?还是设备实际就是这样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接点中有的,因为连接到输出端的位置上,所以不明显 。即使重新连接还是一样的。

几天前按你发的粗糙的电路图做过一个仿真,因为电路图比较粗糙,有些关键元器件没标参数,就没发上来。

下图是前几天的那个仿真图:

猜测电路的设计意图:

1、  U1A、U1B组成平衡-非平衡转换电路,并做等效全波整流,在输出端合称为与输入端对应的非平衡信号,方便后续电路处理。

2 、 U2B是跟随器。你发的帖中,C1的值含糊不清,C1、C3的值未标出。分两种情况说。
2.1  如果C1的值时uf级别,那它就是个滤波电容。合成点出来的是平滑直流电平,经U2B这个跟随器后送MCU。这个应该是送个模拟量供MCU采集,意在测量市电电压。
2.2  如果C1值想你本帖这样是nf级别,那它的主要作用应该是抗干扰。合成点出来的是脉动的馒头波。送MCU后可采集相位信息,主要可用于APFC控制,当然也可以算出市电电压。

3、U2A是比较器,输出的是开关量。这个输出信号送MCU,可根据高低电平判断市电供电是否正常。

存在的问题:
因U2A反相端直接接地,合成点微小的电平变化就会使比较结果为高,抗干扰性很差,这没啥用。
如果想作为开关量输出,最好给U2A反相端提供一个较低的电平信号。

没提供清晰、准确的电路图,设计思路只能靠猜,容易出错。
论坛上有热心的朋友,但您不给出准确的电路图,别人相帮也不容易。

楼主:
这个电路的所有电容都是贴片的0603,我根本就没有表能测量出容量,只能大约。这本来就是曼头波,真实波形也已经用示波器测量出来了。我就是不懂U3A为什么会是虚断状态,如果不是我理解错误,它的+端肯定比-端高,应该跟随+端输出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的所有电容都是贴片的0603,我根本就没有表能测量出容量,只能大约。这本来就是曼头波,真实波形也 ...

U3A(对应下图U2A)是比较器。
负输入端接地,电平为零;
正输入端接合成点,电平为正;
如图所示,输出端应该输出接近VCC水平的高电平。

你的仿真,输出都高达20kV了,而电源电压才12V......
下面链接是上图的仿真文件,拿这个按你的参数改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U3A(对应下图U2A)是比较器。
负输入端接地,电平为零;
正输入端接合成点,电平为正;

好的,谢谢指教

网友:
缺乏直流偏置。单丶双电路的电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