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超级电容电源电路

楼主(2024-07-23):
将470u电容与电器并联,断电后电路可以短时间内保持工作,但是法拉电容充电相当于短路,请问如何连接超级电容,才能实现超级电容不间断供电?

网友:
充电时限流啊

楼主:
噢刚刚想到一个方案,充电用电阻限流,放电加二极管阻止电源被短路。但是这样有压降。

网友:
看你咋用用多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刚刚想到一个方案,充电用电阻限流,放电加二极管阻止电源被短路。但是这样有压降。

可以用肖特基二极管,比如耐压值40V、电流1A的1N5819,压降只有0.2V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刚刚想到一个方案,充电用电阻限流,放电加二极管阻止电源被短路。但是这样有压降。

记得TI、adi它们有卖专门的电源切换芯片,自动判断哪路输入电压高就使能该路向负载输出。可以免去二极管正向压降的功耗、反向高温下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