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路噪声计算问题

楼主(2024-07-23):
这两天被噪声计算搞晕了,下图
我理解5.1M的电阻,热噪声经放大增益后,对放大器影响很大

为了验证想法,在 TINA 中进行噪声分析,发现改变这个电阻对总噪声没影响。

实在不能理解,又临时装了 LTSPICE ,发现是同样的结果。

好像这个电阻不是串联在信号通路中,就不影响噪声。
请教各位,这个5.1M的电阻对放大器的噪声不影响吗?

网友A:
噪声被EC1过滤了,所以无论ER1是多少,噪声都差不多,去掉EC1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噪声被EC1过滤了,所以无论ER1是多少,噪声都差不多,去掉EC1试试看,

EC1是隔直,前级的直流工作点不为0,不能去掉

网友:
搭个电路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EC1是隔直,前级的直流工作点不为0,不能去掉

EC1只要和信號源一連接,輸入電阻立刻下降到信號源内阻,所以您無論怎樣變化5.1M電阻,對噪聲性能都不會有影響。

楼主:
成品电路,正在研究怎么降低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EC1只要和信號源一連接,輸入電阻立刻下降到信號源内阻,所以您無論怎樣變化5.1M電阻,對噪聲性能都不會 ...

谢谢答复!

我自己也这么觉得,但不敢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1只要和信號源一連接,輸入電阻立刻下降到信號源内阻,所以您無論怎樣變化5.1M電阻,對噪聲性能都不會 ...

正解,计算噪声的时候要把源内阻一起算进去

楼主:
前级的输出阻抗也是 MΩ 级

网友C:
5楼正确,这电路不要只看直流电阻。应该看3脚对地的交流阻拦,因此要把信号源和隔直电容的阻拦也考虑进去。隔直电容阻拦和信号源阻拦串联后再和电阻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5楼正确,这电路不要只看直流电阻。应该看3脚对地的交流阻拦,因此要把信号源和隔直电容的阻拦也考虑进去。 ...

谢谢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