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无按键唤醒功能真的不方便——F15B+改一键唤醒功能设想

楼主(2024-07-23):
福禄克F15B+万用表是我平时设计调试的主力工具,奈何它没有按键唤醒功能,每次休眠后需要把档位调到OFF档才能再次开机,极大降低了使用体验。
打算改成按键唤醒,且要求不破坏原机功能,在国内外专业网站上找了一圈没找到合理方案和原理图,看来只能自己跑线路。
下面仅对电源部分做了原理分析,打算用HOLD键做唤醒按键,在Q6栅极和HOLD按键上端跨界一直二极管。
HOLD一端接地,一端悬空接HC148逻辑芯片的11脚,上拉电阻为100kΩ,上电初期11脚对地电阻约100kΩ。
当按下HOLD键时,电路通过二极管把Q6 P沟道MOS管栅极拉低,Vsg电压大于1.8V,仪表上电工作,单片机87脚给Q5基极提供自锁信号,使其mos管栅极电压保持低电位,仪表持续工作,开机达到一定时长后,单片机87脚自动给出低电压,让Q6栅极点位抬升,仪表断电实现休眠功能,这就是该表工作逻辑。

经过上面理论分析可知,R56经二极管和逻辑芯片CH148的11脚对地电阻构成分压,此时二极管正极对地电压较低,仪表发出休眠信号后,Q6栅极任然处于低电平,仪表任然是开机状态,无法进入休眠。
上面是我的初步分析,欢迎大家积极讨论并提供改进方案。

楼主(2025-02-16):
这是改造详细教程。楼主将功能选择兼顾唤醒键,改造后不影响原机任何功能。
详见改造示意图。
更正一下开机电流:示为923.7微安。

网友(2024-07-23):
15B+还不如老的15B,它要自己关机,再开还要档位打到头再打回来。

楼主:
改进方案:在148逻辑芯片上拉电阻回路串接一只二极管,以实现上电初期上拉电阻拉低Q6电压造成无法关机问题。
148逻辑芯片内部是高阻结构,基本不参与分压,如果不加隔离二极管,上电初期,R56和逻辑芯片上拉电阻33μF电容构成分压,电路无法关机

网友A:
这个表我没用过,我见过几种表断开电源在接通就恢复了?
若那表也如此,只需电源上串一个开关,需要恢复时开关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我没用过,我见过几种表断开电源在接通就恢复了?
若那表也如此,只需电源上串一个开关,需要恢复时 ...

外加开关固然可以,但会破坏原机结构或者改变(阉割)原机功能。

网友:
其实,只要想一想,OFF档是如何使芯片重启的?就有方案了。
估计,OFF档有一触点,是对地短接芯片重启脚的,而芯片重启脚是上拉的!即,要么内部有上拉电阻,要么外部接一个上拉电阻。当OFF档拨到其他档时,对地触点开路,使芯片重启脚跳至高电平,芯片即刻重启!
如果OFF档重启芯片真是这样的话,事情就简单了!
解决方案:只需外加一个常开的轻触开关,两端连接至芯片重启脚和地线即可。若要外部重启的话,按一下轻触开关,使其触点对地闭合,芯片就马上进入重启状态了,而且跟挡位在什么位置无关!

网友B:
我的F15B应该比你的15B+低端吧,自动关机后,随便按蓝/黑/黄色按键,或者拨动转换开关,都可以唤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F15B应该比你的15B+低端吧,自动关机后,随便按蓝/黑/黄色按键,或者拨动转换开关,都可以唤醒。

可惜真的是低端的好用,FLUKE越改越糟糕。只是屏幕大了一些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F15B应该比你的15B+低端吧,自动关机后,随便按蓝/黑/黄色按键,或者拨动转换开关,都可以唤醒。

15B有原理图比较好改。
15B+是单片机结构,改装比较麻烦,有点是可以闭壳校准,测量速度也有所提升。

网友C(2025-01-31):
为什么要连接到74H148芯片的11脚?这个11脚有什么特别的定义吗?

网友D:
即便有唤醒功能的,我也习惯转盘重新开机。。。。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即便有唤醒功能的,我也习惯转盘重新开机。。。。哈哈

楼主为什么要MOS管的G极连接到74H148芯片的11脚?你能告诉我,这个11脚有什么特别的定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即便有唤醒功能的,我也习惯转盘重新开机。。。。哈哈

  你喜欢转盘到OFF档再开机,那是因为你习惯了用国产的胜利表,国产的胜利表,转盘档位接触不好,转到OFF再开机,能让转盘档位接触紧密些,读数可靠,放心些。不知道我对你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
    据说后来的15B PRO有带按键唤醒功能,我想不如出厂时直接带一个拨动开关更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连接到74H148芯片的11脚?这个11脚有什么特别的定义吗?

11脚是数据保持按键开关引脚,原理是把按键信号编译为单片机能识别的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