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车子的空调是否正常?

楼主(2024-07-23):
我的车子开了10年了,空调从来没有维修过。最近感觉好像制冷能力有点小了,不知道是天太热了造成的心理因素,还是空调的制冷能力下降了?
自己有什么办法判断车子空调的是否正常?谢谢了!

网友:
弄个温度计插出风口里,看看最低温度是不是和说明书一致

网友:
机头那里的冷凝器,高压水枪洗干净会有惊喜

网友:
我的也十年了,最近两年制冷开到最大时伴有轻微的嘶嘶声,正在犹豫要不要去检查一下

网友:
前不久我的也出现楼主滴情况,以前天热开空调2档,现在三档都不觉得凉快,因为前换热器清洗的很干净,所以问题放在了防冻液、冷媒和压缩机上。先说防冻液:缺防冻液导致引擎温度过好,空调也会不凉快。所以先确保不缺防冻液。再说冷媒:车用久了应该检查下压力是否正常(我的车缺了一些冷媒导致不够冷),我的车补了大约1瓶多,空调压力已经发达到上限最高了。出风口冷气温度一下降到7度上下。原来风机三档压缩机不停机,现再到温度可以停机。最后说压缩机,压缩机老化也会造成压力不足,这个只能更换。额外补充一点:冷媒失效(极少情况有),这个需要放空后重新抽真空再加新的。楼主先测出风口温度,超过10度肯定不正常,自己能做的是洗换热器 加防冻液。其他需要找靠谱点维修店,祝好运。

网友:
一般来说,车上的空调功率小,结构紧凑,工艺要比家用空调好的多,所以漏制冷液的真比较少见。多数车用空调制冷能力下降是因为换热器积灰太多,效率没有最初高了,把换热器清洁一下就基本没问题了,如果还是不行,再检查制冷液和压缩机

网友A:
2升以下的车 空调相当于1.5匹左右, 通风打内循环 出风口温度10几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升以下的车 空调相当于1.5匹左右, 通风打内循环 出风口温度10几度正常。

十几度高了吧,我看修理工温度计捅出风口里面测,内循环风速最大,显示都是才几度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指点,我有空先去把冷凝器清洗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几度高了吧,我看修理工温度计捅出风口里面测,内循环风速最大,显示都是才几度

俺是估计现在这天气 出风口能有10几度就不错了 ,但新车会比较低
有的车手套箱 有小挡片开关 打开能提供比较低温度的冷藏环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指点,我有空先去把冷凝器清洗一下看看。

看看制冷系统有接口的地方,有油的痕迹就是微漏,加氟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升以下的车 空调相当于1.5匹左右, 通风打内循环 出风口温度10几度正常。

汽车空调功率比家用的大,最少都得3p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汽车空调功率比家用的大,最少都得3p

记不清了,但是压缩机很小和发电机差不多大.

这是大众高尔夫1.8t的 下面是压缩机

网友:
飞度GD3夏天空调还是很给力,16年的车。

网友:
我的车子是2012年的也和你的车子差不多,也10+年了,基本上5年左右就冲一次制冷剂,每年开冷风空调的时间不超30天,估计你的也该加制冷剂了 我们这时加两罐制冷剂150

网友:
看看空气滤芯是不是该换了;

网友:
查看机舱内空调管路的接头有没有油渍,有说明漏氟了。

楼主:
今天去仔细检查了一下空调,环境温度36度,温度设置最低,出风口温度6-8度,一切正常。仔细回想当初是车子在太阳底下暴晒了半天,车内温度太高了,所以感觉空调不给力了。

网友(2024-08-31):
气温低的时候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去仔细检查了一下空调,环境温度36度,温度设置最低,出风口温度6-8度,一切正常。仔细回想当初是车子 ...

6-8度不是正常,是性能极佳

网友D:
看看空气滤芯是不是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空气滤芯是不是该换了

空调滤芯我两年换一次,因为我的车开的不多,一年也就3000公里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空调滤芯我两年换一次,因为我的车开的不多,一年也就3000公里左右。

你的车确实用的不多,我正常代步用一年一万公里左右

网友:
汽车空调系统平时需要清洁保养的两个地方,车头的冷凝器 车内风箱里的蒸发器,用洗洁精水喷了刷洗,再水枪冲净。清洁完毕就可以检测空调制冷是否正常了,启动发动机打开空调,冷凝器附近干燥瓶顶上有个检视窗,在油门大小变化的时候有个别气泡流过就是正常,气泡多即缺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车确实用的不多,我正常代步用一年一万公里左右

退休了,只是去郊区才开车,市区如无特殊情况不开车,道路拥堵,停车困难。市区出行首选电瓶车,地铁和公交。所以里程数自然就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退休了,只是去郊区才开车,市区如无特殊情况不开车,道路拥堵,停车困难。市区出行首选电瓶车,地铁和公 ...

看来咱俩年龄差不多少。年底也退休了。

网友E:
请教大侠,我的车行驶时空调很凉快,等红灯怠速时感觉不怎么凉快,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大侠,我的车行驶时空调很凉快,等红灯怠速时感觉不怎么凉快,是什么问题?

你这个问题有点难以回答,是否是心里问题?我的问题就是心里问题。

网友:
修空调太折磨人了,特别是车内蒸发器坏,整个工作台全拆,新车硬是被拆成旧车,好多塑料卡扣都要断,边边角角撬痕一堆,好车的话建议不要看着修,心疼

网友(2024-10-18):
引用 楼主:
你这个问题有点难以回答,是否是心里问题?我的问题就是心里问题。

情况确实是这样,我也用压力表测过低压,怠速时低压有点下不去,踩一脚油门,低压立刻下到正常压力了,这时空调也凉快了。可能是发动机的问题,怠速时打开空调,发动机转速没有提升多少,还是1000转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