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快速充电 和 充电线有关系吗?

楼主(2024-07-23):
手机是TAPE-C接口的,具备快充功能。充电器也具备快充功能。

使用一根原装充电线,可以实现快充功能。

使用自己改制的两根充电线,则不能实现快充功能。

改制线如下:手边有一根长些的充电线,剪短后重新焊接上USB端子。另一根是在充电器上剪下来的短些的充电线,直接焊接上USB端子。

请朋友们指点,谢谢

补充一句:使用同一个手机、同一个充电器测试的。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回复,按照朋友们的提示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大概明白了。需要数据线中的D+、D-赋予不同的电压才能实现快充功能。
我自己改制的充电线只有正负两根线,没有D+、D-线,所以不能实现快充功能。
问题解决了,请斑竹封贴吧,我可不想成为十万个为什么
谢谢朋友们。

网友:
我只知道要快充,需要一个协议。

简单说,可能就是 d+   d-之间有点东西,可能是一组电阻之类的。你Baidu一下。我以前只搜索过,没实干过。

网友:
不同的协议,充电头输出功率不一样。简简单单的V+V-,只能输出5V电压,最高2.1A电流,不可能输出9V*2A/10V*4A/11V*6A/20V*5A

网友:
我的66W/80W/100W三个充电头(不同品牌),用原装充电线给手机充电,有的可以超级快充,有的只有40W快充,有的只是10W充电,总之,充电头、充电线、手机需要协调一致才能超级快充。

网友:
试验了67W和90W,要用原机带的硬邦邦的快充线,或者网购很粗的快充软线。以前的细线全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回复,按照朋友们的提示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大概明白了。需要数据线中的D+、D-赋予不同的电压才 ...

补充一句,如果是 C-C 充电线的话,有些快充靠 D+D- 识别,有些快充靠 CC1/CC2 识别,有些综合来搞。
如果上 100W 快充,插头内部要嵌入签名芯片 E-Marker,这时候协议就更加酸爽。

所以如果是 C-C 快充的话,可能需要的线芯个数更多。

网友A:
我的OPPO手机刚买来的时候可以快充,电流可达1.8安培。使用1-2年后,还是哪根充电线,但是永远也看不到快充的大电流了。(最大只能达到1-0.3安培)。

网友:
如果充电电流与线材没有关系,那怎么会有线材支持快充的说法呢^_^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OPPO手机刚买来的时候可以快充,电流可达1.8安培。使用1-2年后,还是哪根充电线,但是永远也看不到快充 ...

换一根线吧^_^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OPPO手机刚买来的时候可以快充,电流可达1.8安培。使用1-2年后,还是哪根充电线,但是永远也看不到快充 ...

可能电池内阻增加电流就上不去了。

网友:
看协议,QC需要D+D-,PD插头上做下拉可能2根线就够了

网友:
和充电线有关!!!连接type-C插头的部分接有相关电路,接有这个相关电路的充电线支持给手机快充;楼主自制的充电线没有这个相关电路,所以无法支持给手机快充!!!楼主可以在某宝上搜索自制硅胶线的快充套件,type-C插头上有一个小电路板,小电路板上面焊有支持快充的元件电路,楼主自制的充电线没有这个电路,所以不支持快充!!!

网友:
带支持快充电路的Type-C插头如下图:

网友:
拼夕夕上面有那种诱骗转接头,可以模拟各种信号去诱骗充电头让它输出高电压高电流,手机一侧就是普通充电线就行

网友:
LDR6328Q 就是快充诱骗芯片。

网友:
充电器的问题,快充线接法不一样有芯片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