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做个Voltgen,阶段性验证

楼主(2024-07-23):
电路基本构架和washu的Voltgen一样,区别是替换大部分部件(尽量用我手头有的),模拟电路参数有修改,我的设计是20V输出的,所以DAC放大和ADC衰减都是4倍,得到0~5V左右的电压后转换到-5V~5V给差分ADC

ADC部分,原计划使用AD7175-2

但发现手头有ADS127L21,于是实际插的是这个转接板,这个ADC的好处是INL更好,但噪声比7175稍高,这玩意儿特喵的居然不能直接用晶振,无奈外部挂了个振荡器

DAC电路就没啥区别了,原计划两个AD5541

但同样因为手头有DAC82002,这玩意儿直接两路输出,指标和AD5541相当,于是就它了,那个4094是用来选择模拟开关的

调试中,没做控制板,先用一个Discovery的开发板调着,单片机内部做了个shell通过串口终端访问

初步调试结果,主要验证ADC采样性能,ADC设置为时钟16M,fmod=8M,OSR=160k,也就是20mS输出一个数据(这个参数可以抑制工频),Sinc3滤波,按照手册给出的标准,噪声在200nV/rms,但实际上我初步测试时,测量接地电压和7V基准电压时完全不跳字,不管怎么测都不跳,即便测基准属于自己测自己,基准的噪声抵消了,但ADC自身也有噪声吧,TI的ADC啥时候这么牛逼了。

要不是测DAC输出电压有跳动(因为我的DAC和ADC是共用SPI的,初版我忘了隔离DAC的数字口,所以ADC采样时SPI信号会通过DAC泄露,如果不是泄露,DAC输出不会突然出现300uV的跳水),我都开始怀疑是不是程序有问题了。

基本就只能到这里了,DAC有问题,得等新的带隔离的转接板做回来再试

楼主:
晚上继续测试,发现昨天乌龙了,读了三个字节共24位数据,data[0],data[1],data[2]
然后粗心把代码写成了value = (data[0] << 16) | (data[1] << 8) | data[0]
于是低8位就不变了(因为测量同一个电压时最高8位是不可能变的),改了后电压测试就看着很正常了,昨天那个一字不跳感觉就很假。

今天实际测了一下,发现读取低电压的时候,跳字很少,随着电压增大,跳字的幅度等比例增加,可以看到测量了四个电压,每个电压100次,其标准差的变化倍数,刚好基本等于电压的变化倍数

所以我觉得这不是ADC引入的噪声,否则噪声在不同电压下应该是相同的,为了验证这个结论,我试了下ADC自带的噪声测试模式,即ADC的差分输入内部短路并接到1/2VCC,结果不管怎么测,都只跳1个字,这已经优于手册给出的指标了,说明ADC没问题,但并不能说明基准没问题,因为这个测试的输入值实际是差分电压0(我的显示是经过了偏移计算的),基准的影响处于最低比例,是看不出来的

但由于测试低电压时噪声是正常的,而我的最低电压其实对应ADC的负极值,如果基准有问题,低电压(负极值)时波动应该和高电压(接近20V)的波动一样,波动最小应该出现在10V电压处(此时ADC差分输入值为0),但实际上并非如此,DAC输出10V时波动也是呈比例的,所以基准也应该没问题

但奇怪的是直接测7V基准,波动居然和DAC电压一样是呈比例的,考虑到输入接地的时候(此时ADC实际上测量的是-5V加上一个几十mV的偏移,这是为了避免ADC共模电压超出范围)噪声是正常的,所以ADC的输入放大转换电路应该也没问题,因为它此时并非接地的,而是有一个几十mV的输入,此时唯一接地的只有模拟开关和输入端缓冲放大器了,目前暂时没有什么头绪,回头再思考一下,明天不行把模拟开关和输入缓冲绕过去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次发行套件时有标准版,也就是最初设计的 AD5541 DAC,以及 Costdown 版 AD569 DAC 两个选择

后 ...

接地问题有点儿复杂,如果一个芯片有分开的模拟地和数字地引脚,那它们在外部必须连在一起,否则内部电路将因为不同参考点而无法工作,除非这个芯片内部模拟和数字部分是电气隔离,但ADC和DAC器件一般不会这么做,所以其AGND和DGND引脚必须在外部共地。

AD5541有两个GND,AGND专门用于给REF和VOUT提供参考点,DGND用于数字信号回流,在芯片内部,数字部分的电源回流从AGND走,模拟部分从DGND走,但因为电源引脚只有一个,所以电源回流路径必然合并为一条,如果人为的分割AGND和DGND使之回路路径不同,则必然会使其中一路回流路径不能闭合,而形成天线环。

AD5541这种设计这虽然比ADC芯片那种电源引脚也分开的模式要差一点(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的回流路径可以人为分开避免模拟电源被干扰),但考虑到R2R-DAC芯片的数字部分是异步电路,也就是说你不给信号的时候其实它是没有任何干扰的,因此它可以和模拟部分共用电源,而模拟部分负责电压输出的电路,只是基准电压通过一个电阻网络分压而已(没有缓冲器),也就是说负责电压输出的部分,实际上是由REF供电的和芯片电源关系不大。基于这些原因,R2R-DAC芯片的模拟、数字电源回流合并不会影响DAC的输出。但因为除了输出部分,内部还有一些模拟电路也是需要供电的,所以DAC的手册都会注明,VDD要是用模拟电源。而DAC数字接口的信号回流,完全可以通过走线使其与电源回流分开来避免对电源产生干扰。

基于上述原因,R2R-DAC使用两个分开的GND,或者只有一个GND,本质是没区别的,除非它把VCC也分成两个。

AD569其实并不是两个GND的芯片,它的供电使用的是双电源,基准也是正负基准,但GND引脚同样只有一个,并部分模拟和数字,V+和V-、REF+和REF-实际上都是参考于GND的,所以我认为AD569、AD5541、DAC82002在这方面并没有本质区别。

这是我的电路板布局和供电走向,我用的是4层板,电源是在单独的层做分割,不同的部分供电线路不重叠,接地采用完整平面。我没有做地分割,因为地分割后,需要模数混合芯片(ADC和DAC)底部将数字地和模拟地桥接(在供电输入端桥接是错误的,会造成数字信号绕行),对于整个电路只有一个ADC或DAC的场合这很好搞,但这个电路有一个ADC和一个DAC,如果做地分割,就会有两个桥接处(DAC如果有两个GND,也必须在芯片底部桥接,如果只有一个GND,等于天然的在这个引脚桥接了),从而形成多点接地,多点接地是不推荐的,会产生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地分割的目的无非是把不同类型信号的回流分开,使之不能互相干扰,所以地分割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因此不做地分割地同样可以达到目的,因为信号回流总是沿着最低阻抗进行(即如果可能,回去的路径会尽可能紧挨着来时的路径),所以只要不同类型信号在布局和走向上合理划分,就可以做到回流分开。

我后来仔细分析了PCB设计,最后得出一个不论哪方面都与异常现象吻合度极高的结论:那就是干扰是由转接板导致的。
我最初的设计是使用AD7175和AD5541,基板上也是按这个电路布线的,只是预留了插座,调试的时候为了换ADC和DAC,只好用了转接板。转接板的接插件是存在接触阻抗的,因此转接板的地平面和基板的地平面之间就阻抗不为0了,当有数字信号从基板到达转接板时,回流信号就会在转接板地平面和基板地平面之间产生干扰电位差。

我画了个示意图,数字信号传递到转接板后,因为接插件的接触阻抗,会使转接板地平面相对基板地平面出现干扰电压。
由于DAC芯片REF和GND引脚之间有低ESR的大电容,所以干扰不会影响到REF和GND之间的电压(即DAC芯片得到的基准值)。但DAC芯片REF引脚相对于基板地平面的电压却可以受到干扰,由于为了尽可能降低基准噪声,基准缓冲器的带宽控制的非常低(不到10Hz),所以缓冲器对这个数字信号导致的干扰是无力调节的,所以DAC的输出电压对基板的地平面来说,也就同样带了干扰,而输出只是基准的分压,所以输出电压越大,干扰看上去就越大,这就完全说的通了。

这个干扰是以基板的地平面为参考来看的,而ADC同样使用了转接板,ADC转接板的地平面同样受到了干扰,为什么ADC本身没有问题呢?
因为被测电压在给到ADC之前,已经在基板地平面上转换为差分信号了,此时转接板的地平面无论怎么扰动,都不会对差分信号造成影响。同样因为ADC的REF和GND引脚之间也有低ESR的大电容,所以这个干扰同样不会影响ADC得到的基准值。所以ADC不论是短路自测,还是测量外部基准,还是测量外部输入的低噪声电压,都没有问题,因为这些被测信号本身都是参考于基板地平面的,到了ADC转接板前已经转为差分信号了,不受转接板地平面的干扰。同时基板地平面是一个整体平面,接地阻抗非常低,所以数字信号难以对地平面的局部电位产生影响,这也是大平面接地的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次发行套件时有标准版,也就是最初设计的 AD5541 DAC,以及 Costdown 版 AD569 DAC 两个选择

后 ...

果然,我分析的没错,问题的根源找到了,就是DAC用了转接板的问题,我的基板上已经是布好的AD5541布局,我把转接板拔掉,AD5541焊在基板上,噪声变得正常了,测量DAC输出时,噪声的ppm值和直接测量基准是一样的了。由于ADC依然用的转接板,从而引入了一些微小的干扰(差一点到1uVpp的样子),但既然原因找到,这些都不是问题。

这是测试三次基准,每次读512个数

然后切换到DAC通道,测量不同DAC输出,可以看到不同输出电压下噪声的ppm值基本一致,而且与测量7V基准也基本一致,说明噪声基本源自LM399,不过依然达到6位半水准

网友B:
俺要纠正你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那个开发板不叫 Discovery,它叫 Nucleo

网友B:
严重期待 ADS127L21 的测试结果,这玩意儿好像比 AD7175-2 还略微便宜那么一丢丢 ~

网友C:
这ADC这么强吗?居然能50HZ七位连续1000个采样不跳字。还是测量的7V,七位半表都达不到这水准啊。

网友D:
ADS127L21 INL 指标比较好. TYPE 0.4ppm MAX 1.4ppm  可以直接做6位半了, 温漂也很小.  INL/温漂基本是不能靠软件提高的.

国内不好买, 价格100+

采样率也可以做的很高. 也就是可以做4位半高速输出, 也可以做6位半低速输出,比较适合做表.

SPI影响问题, 可以延时一段时间再ADC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严重期待 ADS127L21 的测试结果,这玩意儿好像比 AD7175-2 还略微便宜那么一丢丢 ~

我刚在立创商城查了一下这个ADC比7175贵一二十,立创还没现货。只能代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刚在立创商城查了一下这个ADC比7175贵一二十,立创还没现货。只能代订。

俺看的是得捷的价格,ADS127L21 单价 156.73,AD7175-2 单价 171.13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S127L21 INL 指标比较好. TYPE 0.4ppm MAX 1.4ppm  可以直接做6位半了, 温漂也很小.  INL/温漂基本是不能 ...

SPI的影响是这样的,因为目前ADC用的是连续转换模式,每完成一次转换,MCU会从ADC读取数据,此时ADC内部已经在进行下一次转换了,而同时读取数据的SPI信号也会通到DAC去(没有隔离),DAC存在数字馈通,所以读取数据的时候SPI信号就会干扰ADC正在进行的转换的输入信号,所以这个加延迟其实没有用。

确实是有办法解决的,即使用单次转换模式,单次模式下ADC转换完成后不再进行下一次转换,需要再次启动ADC转换,即便启动过程是使用SPI命令,但ADC开始转换前,SPI通信已经完成了,所以不会干扰到DAC。用单次转换模式的问题是,sinc3滤波器输出一个完全数据需要3个转换周期(连续转换则只是第一个数据需要3个转换周期),如果是sinc4滤波器则需要4个,这意味着同样转换1000次,连续转换模式只需要1002个周期,单次模式则需要3000个周期。

当然,这也不是什么问题,如果单次转换后的噪声满足需要,就没区别,如果不满足,我需要每次读取数据时都进行多次转换然后软件再做一次滤波抽取,比如现在的数据速率是50(相当于1PLC),我可能会进行10次转换来把速率降到5(相当于10PLC)来降低噪声(因为这个ADC在16M时钟下最低输出速率就是50,要降低只能用软件,相当于自己加sinc1滤波),如果采用这种方案,那么每次转换都使用单次模式就会浪费大量时间,严重降低输出端的调整速度。

我先用隔离SPI的方式(即ADC通信时关断DAC的SPI)试试,如果不行就只能用单次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看的是得捷的价格,ADS127L21 单价 156.73,AD7175-2 单价 171.13

我前两天调板子的时候脑袋抽了,断电上电的时候嫌麻烦,没有通过总开关,而是直接拔插了模拟板上的插头,因为电源是分体的,输出端电容在电源板上,模拟板上没有大电容,所以一插电把ADC烧了 ,没办法又换了一片,心疼啊,手里总共就3片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要纠正你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那个开发板不叫 Discovery,它叫 Nucleo

好吧,我和我另一个开发板搞混了,还真是Nucleo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ADC这么强吗?居然能50HZ七位连续1000个采样不跳字。还是测量的7V,七位半表都达不到这水准啊。

所以我也纳闷儿啊,但确实哪里都正常,我通入一个1Hz正弦波,把采样值读出来用Excel看,确实是正弦波,所以数据读取的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看的是得捷的价格,ADS127L21 单价 156.73,AD7175-2 单价 171.13

AD7175-2 国内立创是69元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看的是得捷的价格,ADS127L21 单价 156.73,AD7175-2 单价 171.13

7175-2立创卖70左右一片,我买了2片放着在,也做了7175的转换板,回头板子到了换上去也试试

ADS127L21官方价格确实要更便宜,只是这个片子比较新,国内代理商可能铺货不多,所以国内看上去贵一些,如果你只能在德姐买,哪这个挺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S127L21 INL 指标比较好. TYPE 0.4ppm MAX 1.4ppm  可以直接做6位半了, 温漂也很小.  INL/温漂基本是不能 ...

我之所以认为是DAC被数据口干扰了,是通过第三组数据分析,那个最大值(打印信息max和min写反了,min对应的其实是最大值)和平均值之间差距很大,而最小值和平均值差距很小,这说明绝大部分数据都在平均值上,那个突然偏差很大的数据是突发的,所以它不可能是噪声的影响,唯一可能就是DAC的数字馈通带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7175-2立创卖70左右一片,我买了2片放着在,也做了7175的转换板,回头板子到了换上去也试试

ADS12 ...

AD7175-2 俺也烧过一片,现在手里还剩下几片,ADS127L21 还没玩过,如果你这边测试结果好的话,俺也必须整两片体验一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我也纳闷儿啊,但确实哪里都正常,我通入一个1Hz正弦波,把采样值读出来用Excel看,确实是正弦波, ...

你输入一个阶跃信号看看,比如 10HZ 方波

btw. 根据我的经验和其它坛友的仿制,(MCU 与 AD/DA)隔离与否区别不大,本身我设计这个隔离是为了方便连接上位机(P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输入一个阶跃信号看看,比如 10HZ 方波

btw. 根据我的经验和其它坛友的仿制,(MCU 与 AD/DA) ...

我回头试试采样方波,之前调试模拟通道的时候试过方波响应(没有做采样),因为放大电路的参数做了仿真和调整,ADC输入端看到的信号响应曲线很好,上升速度大概在500uS,没有过冲也没有明显欠冲

我说的隔离不是指用光耦、磁耦之类的隔离器隔离MCU,而是因为ADC和DAC共用一路SPI(你的设计用的是两路),所以ADC读取数据的时候(同时ADC在进行下一次转换),虽然DAC的CS没有选通,但SCK和SDIN是给到DAC的,而DAC肯定是有数字馈通量的,这个数字馈通指CS不选中的情况下,所以ADC在读取数据同时在进行下一次转换时,SPI的信号会被馈通到DAC输出,从而被正在转换的ADC采样到

新的板子其实就是加了个门电路,当CS选通时SPI信号才给入DAC,图中的与非门其实是或门,因为封装引脚一样,懒得重新画符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隔离不是指光耦、磁耦之类的隔离器,而是因为ADC和DAC共用一路SPI(你的设计用的是两路),所以ADC读取数据的时候(同时ADC在进行下一次转换),虽然DAC的CS没有选通,但SCK和SDIN是给到DAC的,而DAC肯定是有数字馈通量的,这个数字馈通指CS不选中的情况下,所以ADC在读取数据同时在进行下一次转换时,SPI的信号会被馈通到DAC输出,从而被正在转换的ADC采样到

所以我一开始就把 AD/DA 的数据通道分开啦

另我用的 2400,新的一轮采样开始是最后 1bit 读出的时钟下降沿 你看看你的 ADC 有木有这个模式

最后就是 PCB 布局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一开始就把 AD/DA 的数据通道分开啦

另我用的 2400,新的一轮采样开始是最后 1bit 读出的 ...

这不是为了节省那个隔离芯片嘛

2400这个最后1bit就是用来做连续连续的,不给这1bit就是单次,给了就是连续,这个ADC包括7175,都是启动转换前通过控制寄存器来决定是单次还是连续,如果是单次,转换完后就不会再转换了,除非你再给一个启动信号,如果是连续,会自动开始下一次转换,所以功能是一样的,只是操作方式不同,因为2440没有寄存器给你访问,所以只能把控制字放在通信位中。

我晚上再试试单次转换,理论上单次转换的话读取数据不会干扰到下一次转换(因为读取数据器件ADC不进行转换),如果用单次转换DAC的偏差正常,那就说明现在的偏差是SPI馈通导致的(因为那个最大值实在离平均值太远了,DAC正常噪声不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每款ADC定位侧重点不同,ADS1262噪声确实低,INL稍高。但不像道听途说的人士说的性能不如ADS1256。

网友:
基于AD7175的Voltgen自校准电压源,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严重期待 ADS127L21 的测试结果,这玩意儿好像比 AD7175-2 还略微便宜那么一丢丢 ~

ADC的自身噪声我昨天测了,通过内部的MUX把正负输入短路并接到中点电压,测试结果20mS调制时间(相当于1PLC)下跳动1LSB,偶现2LSB,这种测试法因为输入差分电压为0,所以测试结果不受基准的影响,仅仅是ADC自身的噪声水平,我觉得这个结果很不错了。

因为16M时钟下这个ADC最慢就是1PLC了(降低时钟也没用,OSR最大了),如果要10PLC,得自己手动搞,连续测10次再平均抽取(相当于串联一级10OSR的sinc1滤波,效果比真正的10PLC要稍差点儿),估计自身噪声会稳定在1LSB,我觉得做6位半完全没问题

但目前我的板子出现了随输入电压呈比例变化的噪声,由于输入电压其实只体现在AIN_P端,AIN_N端只是它的反向跟随,所以现象的本质其实是噪声随AIN_P电压呈比例变化,所以问题定位在ADC前面的模拟通道,运放电路出这种问题的可能性很小,我最大的怀疑是那个模拟开关引入了噪声,晚上改改电路再测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ADC的自身噪声我昨天测了,通过内部的MUX把正负输入短路并接到中点电压,测试结果20mS调制时间(相当 ...

没看出来你用的是哪一款模拟开关,按理说不应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出来你用的是哪一款模拟开关,按理说不应该啊。

TMUX7209,一款TI的低电荷泄露开关,双4:1,选这个而不是原来的4个单独开关,是因为最初选的ADC是7175,7175有两个GPIO,正好可以控制开关。
现在还不确定是不是它的问题,但已经排除了ADC的问题,下一步是找出为什么噪声随输入电压等比例提高,所以我也非常的奇怪,正常干扰噪声是不会随电压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出来你用的是哪一款模拟开关,按理说不应该啊。

总算找到干扰哪里来的,应该是我用的开发板在调试,SPI线都是飞在空中的,而且SPI的地并不好,干扰大,我简单的做了一个屏蔽壳把基准部分遮起来,然后测量波动下降了很多,但还是有点儿超出正常值,而且依然随电压升高而增大,因为测量通道滤波电容我为了省事儿全部用的MLCC,我怀疑噪声随输入电压升高而增大是MLCC电容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一开始就把 AD/DA 的数据通道分开啦

另我用的 2400,新的一轮采样开始是最后 1bit 读出的 ...

我看你的设计中凡是直接接在模拟信号上的电容用的都是钽电容,是MLCC有噪声所以用钽电容吗?我为了方便都用了MLCC,特意选了大封装以避免容量下降,结果出现奇怪的现象就是噪声水平随输入电压的升高而升高,我怀疑是MLCC造成的,MLCC的压电效应应该是会产生噪声的,一般电路不会有影响,但如果是uV级测量的电路,可能影响就大了,正好压电效应随电压升高而加剧,除此之外这个噪声随电压升高增大的特性我实在想不到别的原因了,能考虑到的问题都验证了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你的设计中凡是直接接在模拟信号上的电容用的都是钽电容,是MLCC有噪声所以用钽电容吗?我为了方 ...

俺没实际测过,但是印象里钽电容的噪声好像也不低,赶脚有空间的话最好是换薄膜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没实际测过,但是印象里钽电容的噪声好像也不低,赶脚有空间的话最好是换薄膜电容。

又分析了一下好像也不是,因为我现在用1PLC自测7V基准大概在3uV标准差,偶尔跳到5uV,偶尔下降到1uV,感觉LM399这个结果好像很正常,而7V基准输出端也有10uF/1210的MLC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你的设计中凡是直接接在模拟信号上的电容用的都是钽电容,是MLCC有噪声所以用钽电容吗?我为了方 ...

是担心 MLCC 的压电效应引入环境震动噪声 但除了这个因素,其它因素产生的噪声没有特别研究。另如楼下(上)所说,用薄膜电容更合适,但当初腿软画板时不愿意么

网友:
20SPS

20SPS

20SPS

10SPS

10SPS

10SPS

楼主:
你这是啥?

网友E:
测试了手头的ADS1262噪声比较低

ads1262

ads1262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试了手头的ADS1262噪声比较低

ADC本身的噪声是不高,我现在50sps下ADC自身跳动也就1个LSB(通过测内部信号或外部输入接地,我这里外部输入接地时ADC实际上输入的是负的full-scale),我现在的问题是输入信号噪声大

网友:
用洞洞板搭的,基本都是用的贴片电容,没装盒子,测电池噪声也很大,基本确定噪声来自输入信号源。
原来搭了一块挑选的各种电容,底噪好像比这块小,输入噪声好像也不小。ADS1262  16.6 SPS 完全达到ADS1256 2.5SPS水平,速度大有提升。
32位和24位对一般人来说区别不大。做到>23位无噪声实在太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担心 MLCC 的压电效应引入环境震动噪声  但除了这个因素,其它因素产生的噪声没有特别研究。另如楼下 ...

果然是MLCC搞得鬼,我把那些10uF和4.7uF的MLCC都换成钽和薄膜,读取基准电压正算是正常了

读了好几次,每次1000个数,20mS的调制时间,50sps输出,基本都在5~6字跳动,换算电压是6~7uV跳动,应该是正常了吧?

但是读DAC输出依然噪声随电压增大而增大,毫无头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没实际测过,但是印象里钽电容的噪声好像也不低,赶脚有空间的话最好是换薄膜电容。

来帮我看看,直接读7V基准是这个结果,测了十几次,每次1000个读数,基本上跳5~6个字,换算电压大概6~7uV,50sps输出的,我是第一次玩精密基准,LM399应该就这个水平没错吧,如果采样率降低10倍,应该能更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来帮我看看,直接读7V基准是这个结果,测了十几次,每次1000个读数,基本上跳5~6个字,换算电压大概6~7 ...

赶脚这个结果可以了,手里有低噪声的电压基准可以比对一下,比如国产的那个 2DW23x 啥的,或者整一个 ADR1399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赶脚这个结果可以了,手里有低噪声的电压基准可以比对一下,比如国产的那个 2DW23x 啥的,或者整一个 ADR ...

电池啊,两个锂电池串联就是7V低噪声短时电压基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次1000个数,20mS的调制时间,50sps输出,基本都在5~6字跳动,换算电压是6~7uV跳动,应该是正常了吧

差不多,399 噪声也不低,你把速度再降降看看,最好是 5Sa/s,和万用表 10PLC 速度对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读DAC输出依然噪声随电压增大而增大,毫无头绪啊

你直接用电阻和运放把你的鸡肫产生出 5V、10V、20V(你设计最大 20V?)几个恒定电压让你的 ADC 去读取就可分清楚是你的 DAC 有问题还是其它部分有问题了

或者用高位表直接测量 DAC 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用电阻和运放把你的鸡肫产生出 5V、10V、20V(你设计最大 20V?)几个恒定电压让你的 ADC 去读取 ...

现在确定是DAC的问题了,因为我试了直接读7V基准没问题,10V基准也没问题,外接锂电池读电压也没问题。把DAC输出相同的电压(4V、7V和10V)就有问题,准备换个DAC型号试试,还好我做了两种转接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确定是DAC的问题了,因为我试了直接读7V基准没问题,10V基准也没问题,外接锂电池读电压也没问题 ...

我第一次发行套件时有标准版,也就是最初设计的 AD5541 DAC,以及 Costdown 版 AD569 DAC 两个选择

后来再次发行套件以及整机就只有 AD569 了,缘何?就是因为 AD5541 数模共地,操作 ADC 回读时,输出电压会产生波动 这个其实是地线环路设计问题,但腿软坚持说没问题(我也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在固件里设计了可以关闭回读(当然自校准也随之关闭)的功能。

整机发行后我又发行了前面板(原设计只能用上位机操作),但前面板里就没有这个功能了(当然固件依然保留可用上位机开启),就是因为 AD569 是数模分开的,不会再影响到输出电压了

你遇到的问题可能和 DAC 有关也可能和地线环路设计有关,一个简单的建议就是试试 AD569 这种模数地分开的 DAC,而且它很便宜(所以最初作为 Costdown 版的选择)。

网友D:
AD569 这种正负稳压压供电的好处是,地线电流很小. 所以地线电压影响小. 对布线要求要低些.

看过类似的仪表电路, 有专门给负压添加一个电阻到地, 来平衡正负电流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569 这种正负稳压压供电的好处是,地线电流很小. 所以地线电压影响小. 对布线要求要低些.

看过类似的仪 ...

嗯,问题已经找到,也已经解决,从目前的测试结果看来令人满意,回读噪声很小,底噪小于2LSB(接地),20V的情况下大概在4~5个LSB,10V以下2~3个LSB,这个结果是连续测量10秒得到的,如果长时间测量会更大一些,但多次5分钟连续回读不同输出电压峰峰值没有超过0.6ppm(指噪声超出底噪时)。因为是20V的输入范围,每个LSB换算大概1.2uV,当然,这是回读的噪声指标,实际输出的噪声指标因为手头暂时没有高位表还没有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问题已经找到,也已经解决,从目前的测试结果看来令人满意,回读噪声很小,底噪小于2LSB(接地), ...

ADS127L21 还是不错的,想要更上一层楼的话估计要动用 AD4630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S127L21 还是不错的,想要更上一层楼的话估计要动用 AD4630 了。

嗯,目前够用了,没必要再上了,受其他部分限制,也就能做到这个水平了,我感觉这个ADC要比AD7175-2好用一些,而且我换了ADR1399,噪声确实比LM399低了一倍

另外,你上次买的ADR1399,输出电压是多少,我这次搞的两个,输出电压特么好低啊,6.85V,看手册经过几百小时老化后会更低,我看手册上官方测试了39个样品没有低于7V的,偏置电流我算了有3.2mA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目前够用了,没必要再上了,受其他部分限制,也就能做到这个水平了,我感觉这个ADC要比AD7175-2 ...

俺目前只焊了两片 ADR1399,都是贴片的,电流设置为 3.3mA,电压都略高于 7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目前只焊了两片 ADR1399,都是贴片的,电流设置为 3.3mA,电压都略高于 7V。

这就好奇怪了,虽然手册给出最低值6.75V,但从LM399的经验来看,真正低到6.85V的比较少见,这还得改电阻,要不然DAC输出不了满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好奇怪了,虽然手册给出最低值6.75V,但从LM399的经验来看,真正低到6.85V的比较少见,这还得改 ...

俺以前用过的 LM399 好像有这么低的,只能说是运气吧,毕竟数据手册肯定不是凭空乱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目前只焊了两片 ADR1399,都是贴片的,电流设置为 3.3mA,电压都略高于 7V。

昨天又对比了7175-2的测试情况,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我如果不给它开内部的REF缓冲,连续采样的第一个值误差超级大,然后逐渐降低,大概在第三四个值开始保持稳定,然后噪声水平比ADS127L21低一丢丢,开了内部REF缓冲没有这个现象了,但噪声会高那么一丢丢,反倒不如ADS127L21了,不知道你们用的时候有没遇到这现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又对比了7175-2的测试情况,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我如果不给它开内部的REF缓冲,连续采样的第一个值误 ...

俺从没有认真的用过 AD7175,焊了一片,没几天就不小心给烧了,后来就没再弄。

看你们都在弄 Voltgen,也许俺也应该你弄一个,把剩下的 AD7175 利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从没有认真的用过 AD7175,焊了一片,没几天就不小心给烧了,后来就没再弄。

看你们都在弄 Voltgen ...

弄呗,闲着也是闲着

网友B:
又看了眼你首帖的图,你那个给 AD7175 电压基准缓冲的运放接的那个 4.7uF 的 C25 会不会太大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看了眼你首帖的图,你那个给 AD7175 电压基准缓冲的运放接的那个 4.7uF 的 C25 会不会太大了啊?

因为输出要驱动10uF的电容,如此大的负载,只能用这么大的电容补偿,缓冲电路仿真过的,也做过阶跃测试,带宽不到10Hz ,当初的设想是尽量过滤掉LM399的10Hz以上噪声。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负载调整速度不够,而7175的调制器刚进入工作状态时,在REF上的负载存在一个突变,所以需要一个稳定时间,而ADS127可能内部固定了REF缓冲器(不能控制的),所以没这个问题,我回头调整一下参数把带宽改高点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看了眼你首帖的图,你那个给 AD7175 电压基准缓冲的运放接的那个 4.7uF 的 C25 会不会太大了啊?

奇怪啊,我又对了ADS127L21的手册,它也有一个REF缓冲器,但我的配置明显没有开启这个缓冲器,转换没问题,而7175-2确实有这个问题。
仿真了一下电路,负载阶跃时确实存在比较长的稳定时间,大概120mS,7175-2的基准输入电流是75uA/V,ADS127L21是190uA/V,后者比前者大多了,奇怪的是后者不受影响。
这是负载突变300uA时的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看了眼你首帖的图,你那个给 AD7175 电压基准缓冲的运放接的那个 4.7uF 的 C25 会不会太大了啊?

原因应该是ADS127L21的基准输入负载阶越速度比较慢,当阶越比较慢时,等同于降低了阶跃电流,过冲幅度会非常小,也就没什么影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因应该是ADS127L21的基准输入负载阶越速度比较慢,当阶越比较慢时,等同于降低了阶跃电流,过冲幅度 ...

俺属于病急乱投医,随便找了点看着不顺眼的地方胡乱说说,也未必是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属于病急乱投医,随便找了点看着不顺眼的地方胡乱说说,也未必是它的问题

是不是我晚上回去试试就知道了,不过开启REF内部缓冲器好像也没什么影响,这些缓冲器都是斩波的,失调和噪声非常低,手册给出的指标噪声密度是-150dB,这对有uV级别噪声的基准来说完全等于没有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就好奇怪了,虽然手册给出最低值6.75V,但从LM399的经验来看,真正低到6.85V的比较少见,这还得改 ...

我手上的2颗TO-46的ADR1399,一颗电压6.85V,一颗6.90V,电流都在3mA以上,稳压值确实偏低但看起来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手上的2颗TO-46的ADR1399,一颗电压6.85V,一颗6.90V,电流都在3mA以上,稳压值确实偏低但看起来是正常 ...

跟我的一样,我刚测了一下另一颗,6.9V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地问题有点儿复杂,如果一个芯片有分开的模拟地和数字地引脚,那它们在外部必须连在一起,否则内部电 ...

高精度测量中,连接器还会有接触电势的干扰,要特别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属于病急乱投医,随便找了点看着不顺眼的地方胡乱说说,也未必是它的问题

我晚上测试过了,就是基准缓冲带宽低了,AD7175-2在启动转换的时候有一个突发负载,缓冲器来不及反应,然后REF会被突然拉低。开了REF内部预充电就没这个问题了,ADS127L21没有这个问题,不论开不开内部缓冲。

经过仔细测试放弃使用AD7175-2了,它自身能够实现sinc3滤波器下的5sps输出,而ADS127L21最低只能到50sps(我用的16M时钟,这个时钟刚好能抑制50Hz工频干扰),我软件加了10个数据平均变成5sps,等于是sinc3+sinc1实现的5sps,噪声要比AD7175-2高那么一丢丢,但十分不明显,AD7175-2的INL不如ADS127L21,所以最终决定用这个了,这个ADC性能不错的,5sps下噪声性能达到7位半,可以放心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晚上测试过了,就是基准缓冲带宽低了,AD7175-2在启动转换的时候有一个突发负载,缓冲器来不及反应, ...

俺自己在类似的电路中用的电容是 47nF,应该是直接抄凌特的好像。

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等力创上架 ADS127L21 俺也整几片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晚上测试过了,就是基准缓冲带宽低了,AD7175-2在启动转换的时候有一个突发负载,缓冲器来不及反应, ...

牛,7175的这种原因都能排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自己在类似的电路中用的电容是 47nF,应该是直接抄凌特的好像。

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等力创上架 ADS127 ...

没问题,都是可以的,实际上基准输出的高频噪声比较小,而且sigma-delta ADC对高频噪声不敏感,所以缓冲带宽取大点儿有好处,甚至因为基准芯片的输出基本是不会有阶越的(上电时相对较缓),可以允许缓冲器的相位裕量相对小一点儿,这可以在更高的带宽下驱动更大的负载电容。我属于强迫症,总是喜欢把放大器带宽限制在允许的最小值

网友(2025-03-06):
这个帖子信息量很大,关心的问题大部分都有。
1,大容量MLCC电容噪声的影响,仍然存在的问题是100nF的退耦电容会使用什么样的电容?
2,多个芯片具有AGND-DGND的Layout大概怎么区分,地平面完整不进行分割。
3,DAC芯片数模共地的问题,这个好像只能软件解决。我手里的DAC80004也是只有一组地引脚,好像也只能这样了。
4,单片机与模拟部分的光耦隔离,好像并不是必须的;这个问题,在另一个多斜积分ADC的设计中是没有光耦隔离的。
5,原理设计中最好ADC、DAC数据线分开,排除干扰
6,

网友G:
问下,为什么使用CD4094而不是HC595,他俩功能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下,为什么使用CD4094而不是HC595,他俩功能差不多的。

习惯而已

另外,这个帖子看看就好,电路有很多瑕疵的地方,第二版已经是面目全非了,现在正在第三版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习惯而已

另外,这个帖子看看就好,电路有很多瑕疵的地方,第二版已经是面目全非了,现在正在第三 ...

赶紧啊,大家等着围观呢 ...

网友:
长知识,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赶紧啊,大家等着围观呢 ...

我也想啊,问题是没时间啊,每天下班就是做饭然后看娃,一点儿时间都没

现在就剩两个问题没解决,一个是电压切换导致外部输入信号受影响,这个好办,增加预充电回路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电压切换后有几个uV的稳定时间非常缓慢,分析结果最大的可能是电阻的热平衡问题,最近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电阻阵列,但一周多了都还没焊上去进行验证呢

之前不是薅羊毛弄了几个REF80嘛,新版也打算用上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G:
问下,为什么使用CD4094而不是HC595,他俩功能差不多的。

我的原设计用的就是 4094,楼主估计直接照抄

至于为何我用 4094 你说 595,我猜你是科班出身,因为大学教的就是 595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的原设计用的就是 4094,楼主估计直接照抄

至于为何我用 4094 你说 595,我猜你是科班出身, ...

原来我在用CD4系列的芯片时工作电压基本上都是要高于5V的,原来常用9V,12V啥的,5V以下的常用的是74系列。现在设计电路的工作电压一般3.3V,所以选择芯片的时候,优先选择74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来我在用CD4系列的芯片时工作电压基本上都是要高于5V的,原来常用9V,12V啥的,5V以下的常用的是74系列 ...

现在早没有CD系列了,CD系列基本已经被改造为74系列了,比如CD4094是原生设计,现在常用的是74HC4094,它可以用于5V/3.3V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习惯而已

另外,这个帖子看看就好,电路有很多瑕疵的地方,第二版已经是面目全非了,现在正在第三 ...

我最近想做起来试试,首先把电压源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原来我在用CD4系列的芯片时工作电压基本上都是要高于5V的,原来常用9V,12V啥的,5V以下的常用的是74系列 ...

CD4094 或者说 CD4k 系列工作电压是 3~18V,和具体频率有关,但不是必须高于 5V

另外如楼主说的,现在常见的其实是 HC4094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早没有CD系列了,CD系列基本已经被改造为74系列了,比如CD4094是原生设计,现在常用的是74HC4094,它 ...

这个可以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啊,问题是没时间啊,每天下班就是做饭然后看娃,一点儿时间都没

现在就剩两个问题没解决 ...

俺有时间,但是俺有拖延症!之前买了 AD4032-24 回来想体验一下,板子花了一半就丢下玩别的去了,这两天又拣起来继续画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有时间,但是俺有拖延症!之前买了 AD4032-24 回来想体验一下,板子花了一半就丢下玩别的去了,这两天 ...

开心就好,玩儿什么不是玩儿,既然是玩儿,就没必要强迫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

网友:
今天开始着手画原理图了,手里有LTC2440,先用这颗ADC了,DAC手里有DAC8830,DA80004,大概先用AC883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有时间,但是俺有拖延症!之前买了 AD4032-24 回来想体验一下,板子花了一半就丢下玩别的去了,这两天 ...

今天终于抽了两三个小时,把问题解决了,原先的比例电阻用的是10ppm的0805贴片,输入电压急剧变化时,稳定到uV级别需要好几秒,之前经过分析是贴片电阻的热应力比较明显,功率变化时需要很长的时间来重新热平衡,今天换成一个集成阵列电阻后,热应力现象消失了,完美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终于抽了两三个小时,把问题解决了,原先的比例电阻用的是10ppm的0805贴片,输入电压急剧变化时, ...

恭喜恭喜,又要出成果了!俺这刚拉开架势画板子,又要被打断了!

娃上中学了,最近一直学校附近找房子,找得好辛苦啊,今天终于把合同签了,接下来一个月估计都要忙着收拾房子、搬家这些事情了 ......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今天终于抽了两三个小时,把问题解决了,原先的比例电阻用的是10ppm的0805贴片,输入电压急剧变化时, ...

这么神奇的吗,热应力怎么想到的。
另外LM399为什么要升10V再分5V和2.5V基准电压,直接7V分出来不是用的电阻更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神奇的吗,热应力怎么想到的。
另外LM399为什么要升10V再分5V和2.5V基准电压,直接7V分出来不是用的 ...

399升10V是为了自举,自举电压必须高于399的输出电压,这里确实用不到10V,取个整数10V而已,如果你的基准不需要自举,就不用搞10V,比如我打算更换的REF80,是直接输出7V的

热应力就是器件功率变化时,会重新寻找热平衡(发热和散热平衡),所以温度会改变,电阻值也会变化,如果比例电阻用的是分体的,当电压变化时,两个电阻上的功率变化不同,达到热平衡的时间就不同,在两个电阻都达到热平衡前,比例是在不断变化的,这个过程会比较长,电阻功率越小影响越大。

如果用一体化的电阻阵列,虽然同样有热平衡过程,但组成比例的电阻因为是做在一块基片上的,是均温的,所以电阻的比例始终是不变的(比例的温度系数很小),也就避免了热应力带来的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399升10V是为了自举,自举电压必须高于399的输出电压,这里确实用不到10V,取个整数10V而已,如果你的 ...

分析的细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