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CH MY65短接32和33脚有200Ω档有尾数

楼主(2024-07-24):
MASTECH MY65尾数大,短接ICL7129 的32和33脚后,所有档位都能归0.000,只有200Ω档有尾数,请高手帮忙(附相关图纸):

楼主:
我现在就纳闷已经短接了33,32脚(即短接了IN+,IN-)为什么单单200Ω档不能归零?难道是芯片7129有问题?

网友A:
我有一块外形相似的华仪MY64,三位半的。200Ω档触片经常接触不良,短接表笔显示阻值几欧姆到数十欧不等。出现这种情况就旋转档位开关几圈,200欧档才能归零(0.5欧以下),后来在转盘里涂一点硅脂,这种情况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外形相似的华仪MY64,三位半的。200Ω档触片经常接触不良,短接表笔显示阻值几欧姆到数十欧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