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的疑惑

楼主(2024-07-24):
5年前买的低价红米老人手机, 最近用20w充电器充电 用usb测试仪发现 充电电压不是9v 也不是5v.

快充,手机显示2个闪电符号。

网友A:
这不是相机抖动了?

网友:
这是超级快充模式,双冲技术

网友:
双闪电技术,充电效率200%

网友B:
话说,手机充电协议中,好像鲜见输出6V的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话说,手机充电协议中,好像鲜见输出6V的方案

  应该是恒流控制吧。开路电压9V,但充电过程中维持电流不变,而电压会随时变化的。

网友:
PPS快充都是可以调压的,正常现象

网友C:
  不妨观察一会儿,是否电流保持在0.5A左右,而电压会变。如是,那就是恒流控制。开路电压应该是9V。

楼主:
各位俺这5年前的老人 老手机,已经具备快冲功能了? 但是这20w充电器是最新的带多种协议。
充电电压是从9v 往下逐渐降低。虽然是老手机  充电口已经是usb-c 口了。
可能c 口的充电组件不管档次 都是一个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妨观察一会儿,是否电流保持在0.5A左右,而电压会变。如是,那就是恒流控制。开路电压应该是9V。:victo ...

好像不是 。充电快充满应该是电流减小 但是电压也降低了。

网友:
QC3.0快充

网友:
就是快充模式,但是快不快就不一定了

网友D:
请教一下,手机快充,对电池的使用寿命有缩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相机抖动了?

没有抖动。 同一张照片焦点在测试仪 显示清晰, 表示没有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手机快充,对电池的使用寿命有缩短吗?

现在快冲电流变化过程已经尽量减少对电池的损害了 不急还是慢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相机抖动了?

你能抖出两个闪电符号但其他符号不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俺这5年前的老人 老手机,已经具备快冲功能了? 但是这20w充电器是最新的带多种协议。
充电电压是从9v ...

C 接口老人机早就有啦,我17年买给妈妈用的就有,好当时刚好75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恒流控制吧。开路电压9V,但充电过程中维持电流不变,而电压会随时变化的。

大概现在的充电过程 不是恒流,也不是恒功率 才显示电压电流都不是恒定状态。
直接电池上测 电压变化还是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