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调频FM是PDM和本振正弦波混频?

楼主(2024-07-24):
音频信号转成PDM
本振频率方波转成正弦波
正弦波和PDM混频,完成FM调制?

这个是否正确

楼主:
D类功放DIY-(2)基于Delta-Sigma原理的D类功放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72612

PDM的介绍这个帖子
PWM频率不变,脉宽可变
PDM是种频率可变的调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D类功放DIY-(2)基于Delta-Sigma原理的D类功放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PDM理解成频率可变并不是很准确,虽然看上去像,但实际上PDM的载波(其实叫调制频率,fmod)是固定的,只是根据调制信号来决定出现1或0的概率,因为有积分的环节,所以出现1还是0的概率并不直接取决于信号,还取决于之前的信号,你可以理解为调制器有一个出现1的初始概率,每当出现一次1,这个概率就减小,每当出现一次0,概率就增加,如果当前应该出现1,但概率不足,就变成0然后增加概率,这就是sigma-delta调制的直观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DM理解成频率可变并不是很准确,虽然看上去像,但实际上PDM的载波(其实叫调制频率,fmod)是固定的, ...

总是要跟上一次的做比较,1和0是1bit的,还有多比特的Δ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是要跟上一次的做比较,1和0是1bit的,还有多比特的ΔΣ

ΣΔ调制技术是一项相当牛逼的发明,它是纯粹的用速度换精度,而且对外部条件依赖极低。同样以速度换精度的典型是积分ADC,但对外部依赖有点儿高

网友:
实际电路恐怕是调相加上倍频后得到调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