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通道温控器的控制板修理】

楼主(2024-07-24):
  又是其它部门求助,几个8通道温控器的控制板坏了。
  问题比较严重,7812击穿,铜箔烧断。换了7812后,一测12V端对地电阻极小,有短路!
  采用逐块芯片的电源脚断开,测总12V对地电阻的变化。最终把所有的坏芯片找出、换掉。修复,真特么不容易!

【几个进口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检修过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19531

网友A:
烧这么多芯片,可能就是7812惹的祸。

网友B:
真厉害,图中画圈的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这么多芯片,可能就是7812惹的祸。

7812的输入电压失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厉害,图中画圈的都坏了?

电源失控坏一大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源失控坏一大片。。。

用一台稳压限流电源,低电压通电,热成像查,分分钟搞定。有机会的话,试试吧!肯定高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台稳压限流电源,低电压通电,热成像查,分分钟搞定。有机会的话,试试吧!肯定高效。

知道这个方法,苦于手头没有热成像仪。申请买一个的话,就是给自己增加麻烦了。你懂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一台稳压限流电源,低电压通电,热成像查,分分钟搞定。有机会的话,试试吧!肯定高效。

热成像仪不便宜啊!业余不舍得买,单位报销的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热成像仪不便宜啊!业余不舍得买,单位报销的除外!

现在已经不是很贵,1K多吧,一般人都可以承受。

网友E(2024-08-27):
有没有高手,,,,期待把手机(已经淘汰的)改一下,变为热成像仪?  或者利用好的在用的手机安装一个软件成为热成像仪?

因为目前市场上像素很低的热成像仪也要六七百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高手,,,,期待把手机(已经淘汰的)改一下,变为热成像仪?  或者利用好的在用的手机安装一个软件 ...

  正在寻找一种红外光滤色片,挡在手机摄像头前面,看看能不能拍摄发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