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子管调频收音机高频头和中频电路调试

楼主(2024-07-24):
我有台德国NORA电子管收音机,调频接收时高端频率灵敏度很低,需要把音量开很大,高放级磁芯已经调到最外边声音仍没达到最大点,说明电感量还得继续减小,已经没有余量,应该怎么做?

网友A:
二个方法可以采纳:一是拆减线圈圈数(别煎断);第二种方法,将磁芯换成铜芯再调整.

网友A:
高端应该先调整补偿电容完成统调才是.

网友:
我是怀疑统调方法可能不对。fm的频率太高对周围的杂散参数,以及探头敏感,不好调的。

一般来说就是参数再老化,也不会超出调节范围的。也有可能是零件损坏。

网友B:
原器件失谐就越调越乱!先排除故障再统调

网友C:
不会是104M的吧,动个包皮手术就好

楼主(2024-08-25):
这是NORA电路图,高放调谐线圈上没有可调电容,我把线圈拉开或压缩了下,现在磁芯已经有谐振点了,但高端声音还是偏小,灵敏度不够,能否在可变电容上并个小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104M的吧,动个包皮手术就好

不是到104M的,就是100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器件失谐就越调越乱!先排除故障再统调

低端灵敏度基本可以,有的电台接收时猫眼儿有闭合的时候,到了中间开始不好了,图纸上的高放线圈没有可变电容,是否可以并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端应该先调整补偿电容完成统调才是.

高频应该调整电容是对的,但这台机器高放线圈上没有可调电容,不知怎末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个方法可以采纳:一是拆减线圈圈数(别煎断);第二种方法,将磁芯换成铜芯再调整.

我把高放线圈拉伸了一些,现在磁芯已经有谐振点了,低频接收感觉尚可,猫眼儿有闭合的现象了,但到了中频就开始不好了,这机器高放线圈没有可调电容,不知道如何调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器件失谐就越调越乱!先排除故障再统调

收音机刚到手时调频段没收到电台,我把所有电容都换了以后开始调整,低频很快调整出电台,猫眼接收也有闭合情况,这机器高放线圈没有可调电容,不知道如何调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音机刚到手时调频段没收到电台,我把所有电容都换了以后开始调整,低频很快调整出电台,猫眼接收也有闭 ...

先换高频头电子管试试!高频头电子管管座时间长了,出现了漏电现象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用无水酒精反复清洗或者换国产瓷质管座试试!

网友D:
请教一下各位大师,将磁芯换成铜芯什么意思呢,磁芯和铜芯什么区别呢?

网友:
铜芯是可以进一步减少电感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各位大师,将磁芯换成铜芯什么意思呢,磁芯和铜芯什么区别呢?

磁芯是增加线圈电感量。铜芯是减少电感量并增加损耗的。如果是老手应该是减少线圈数量再加一个半可变电容。减少的线圈圈数和加的半可变电容值都要计算的。你好像是小白,比较难。实践中一点点摸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