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掌握喇叭保护电路 μPC1237

楼主(2024-07-24):
设计喇叭保护用的最多的就是 μPC1237
下载了手册,也找了某厂的应用电路   但是还是对它的使用不明白,自然也就不懂设计和参数。
借助百度
简要收获发在此地,
若叙述有错误,敬请各位使用过这个芯片的给以更正,不胜感谢之致。

先要记得三个门槛值  +0.7V   -0.2V    +2.0V
当然这个门槛值不很精确,是为了弄清楚用法设计原理。精确值可以查手册
下面以管脚号码为准,来快速掌握这个芯片的设计  以及参数细节。

管脚1、------- 过载输入管脚
           当它电平大于+0.7V  就会认为过载而发生保护:
           管脚6输出高阻(表现为高电平)阻断继电器线圈  触点断开喇叭。

管脚2、-------中性点输入管脚
           电路中性点通过RC滤波后,给这个管脚输入滤波后的电平
           当输入的电平值大于+0.7V  或者小于 -0.2V   就会发生保护:(见上蓝色文字

管脚3、-------保护是否锁定控制   输入管脚
           该管脚有两种状态,分别是接地  和  接一个 0.022 uF的电容
            接地:发生保护后不锁定,保护状态会随着输入值的正常而自动解锁   喇叭恢复连接有声音
            接电容:发生保护后就锁定为保护状态,喇叭继续脱离。(除非断电后重启)

管脚4、--------关机检测 输入管脚
            该管脚平时正常工作需要输入一个大于+0.7V的电平维持。
            一旦低于+0.7V此值,说明关机成立或者电源电压不稳,立即发生保护:

管脚5、  接地。

管脚6、保护继电器输出管脚
            正常状态它输出低电平,吸入继电器电流(最大80mA   一般50mA)继电器吸合,喇叭连接。
            保护状态它输出高阻  表现为高电平,继电器线圈断电释放。喇叭脱离,得到保护。

管脚7、---------开机延时接通输入端
            该管脚输入的电平大于 2V后,继电器才有可能吸合   喇叭连接。
            往往用RC来延迟时间这个管脚的输入,避免开机的 “噗”声吓人。

管脚8、电源能量输入端
           该管脚内部有稳压功能 = 3.4V左右
           因此该管教不能直接接高压电源 !! 必须通过一个大电阻接高压电源
           该管脚为整个芯片  提供能量。

网友A:
这些资料都是转的吧? 有实践过吗?会翻车。
目前市面上的1237,第4脚电压低于1.5V(有些1.7V)即刻动作进入保护状态。
1237不容易损坏,自装机出现问题95%源自装机者本身,装错元件或有极性元件装反。工作中出现问题一般是电解失容较多,4脚的二极管坏得多特别是用4148的。

网友:
补充一点资料:

网友:
电源输入脚要控制好电压,不能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资料都是转的吧? 有实践过吗?会翻车。
目前市面上的1237,第4脚电压低于1.5V(有些1.7V)即刻动作进 ...

报告: 不是转的  是我的原创。马上我就会实践。

正是因为我自己要亲自实践一把喇叭保护,于是就下载了uPC1237它的PDF.
几遍看下来得不到设计要领。

又结合了某公司UPC1237实际应用原理图,还是弄不明白管脚的意义和设计参数要领。

为了方便以后的初学者,快速理解这个芯片,也为了我自己便于设计它的应用
我就发了这一篇稿子

重点是对每个管脚的理解,以及设计参数的意义理解。

至于参数具体大小,我在1楼说过我的参数不精确   理解物理意义才是目的。
精确的参数   门槛值可以参考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资料都是转的吧? 有实践过吗?会翻车。
目前市面上的1237,第4脚电压低于1.5V(有些1.7V)即刻动作进 ...

查我自带的手册,第三页
第4管脚  门槛电压值(导致6管脚翻转)   最小  0.60V    典型0.74V      最大0.90V

至于你说的实际值到了 1.5V  甚至 1.7V
我也解释不了原因。

网友:
FEI非常好,有用

网友A:
哦,不得要领。看来是我嘴多了。

网友B:
感觉这个ic动作阀值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ic动作阀值比较高

这个阀值不是只会理论者定为毫伏/微伏,就越高雅.

因为要保证在大功率/极低频的状态IC不会误动作,

当我看到不少业余者自己DIY的电路过不了上句门槛,不得不佩服大厂工程师眼界的宽广

网友:
当我看到这些功能性IC,1273,以及如LM723线性电源控制IC,特别是723的短路慢控功能用于捡测

有严重短路机器短路点的特殊使用.

不得不佩服IC设计师与无线电修理老技师的天衣无缝的整合.使这些IC用了五六十年,仍然没有人

能提出更好的修正新方案

网友:
上面提到的3#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不得要领。看来是我嘴多了。

哪里哪里   我还要感谢您哩,知道您是个热心人。

多年电路生涯养成了习惯了,也是我在职时不成文的行业规矩:
设计前熟读芯片手册PDF后,才开始画图。一切以手册PDF为准,
只要是按照手册参数设计的,哪怕实际出现了参数问题  设计师一般是没有责任的,
责任应该由芯片提供的厂商负责。

我现在虽是业余,也是首次接触使用这个芯片,就不自觉地沿用了以前的习惯。

我知道这里有很多老师傅,实践经验很丰富我很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ic动作阀值比较高

实测IC的动作阈值与2脚中点电容容量和1脚相关短路保护那个电容容量大小有关,测试同样的触发电压,减小电容容量,IC动作时间明显变短,无论是中点电位还是短路过载保护都是这个情况,难道是为了防止误触发而通过电容起稳定作用,电容容量大,两端电压上升就慢,IC动作就慢?理论上我欠缺太多,期待高手解惑释疑……

网友(2025-03-03):
upc1237实际应用并不需要过多功能,过载保护不需要,一个直流保护,一个延时保护,就很实用。直流保护阀值可以取高一点,例如±1.5V,适合大功率时不误动作,特别是一些纯直流功放电路。在±3V内的零飘直流不会烧掉喇叭。转一个实用图。。另有个用4个小三极管做的保护电路也很实用,延时可以做到1分钟,特别合适胆前推纯石后级。用了多机多年没问题,这里就不贴了,百度能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