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故障

楼主(2024-07-24):
老电脑,时不时的黑屏一下,而后恢复正常。这是打开控制面板的时候正好赶上黑屏,而后画面这样的,局部错误。
关闭浏览器成了这样,画面不对,该消失的没有消失,刷新一下画面就正常了
找了个视频播放,先画面卡住,鼠标能动,然后黑屏一下,然后恢复,画面跳过一段(即播放没有停止)。换上另一个显示器也不行,还是出现这种情况。显卡已经擦过了,电容esr正常。

网友A:
换内存试试吧,开机正常,进入系统后再出现问题,假设这些出现问题的软件,包括资源管理器,都是在内存运行的,所以。。。

网友:
让识别为盗版了吧

网友:
象是硬件驱动不好,重做一下系统试试。

网友:
处理电脑故障一般情况下先考虑软件后考虑硬件。看楼主的页面好像是XP操作系统。由于现在许多软件已经不支持XP系统了,所以问题也会多一些。一般是通过重新安装系统和软件,如果故障依然存在再排查硬件的原因。这是一般的思路,供楼主参考。

网友:
先软后硬

重装系统还是这样
可定心查硬件问题

网友:
重新做一下系统,电脑除一下灰

网友:
楼主:不知你winxp是原版软件还是盗版软件,你应当用原版软件安装(39分钟)。试试看

网友:
显卡的导热硅脂是不是测地干透了 或者风扇故障 处理一下即可  以前遇到过核显花屏 后来发现是CPU散热不好导致的

网友:
花屏可能跟内存条和显卡有关

楼主:
xp系统Ghost的,显卡没风扇,硅脂已重抹。虽然花屏但是没死机。
这台机器本身就不太稳定,有时候会停在欢迎使用界面上,重启就行了,不怎么用,给人们打印一下用,方便点,xp比吻妻好用。

网友B:
xp系统还能在坚持用吗 我之前装了xp系统 各种不兼容 甚至连网页都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xp系统还能在坚持用吗 我之前装了xp系统 各种不兼容 甚至连网页都打不开

除了一些单位还有必要用xp,个人用户已经可以把这个系统pass了。因为闲鱼上面200的机器都能流畅运行win10了。

网友C:
以前遇过用无辅助供电的老款制程高配显卡时在Win7上亦出现过短暂黑屏,闪一下恢复正常,一舨都是在刚启动系统后,主板上有加强供电的配置此显卡时无此不影响使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xp系统还能在坚持用吗 我之前装了xp系统 各种不兼容 甚至连网页都打不开

确实,UC浏览器好用,但是很多网站打不开。但是打印的时候省事好用,图片用自带的图片传真查看器就能打印,而且自动旋转居中缩放,吻妻不行,繁琐麻烦操作不便。

网友:
我的老古董电脑,XP运行系统,每天上网还可以,但是,有的软件不支持,所以功能受限制;

比如电脑微信。

反正老年人对电脑的要求不高,可以用。

网友:
重装系统,看看问题是否还是这样?

网友D:
老哥,你该换电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哥,你该换电脑了,

这网名,是21ic的大佬?欢迎欢迎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网名,是21ic的大佬?欢迎欢迎

来这学习的,

网友E:
家里唯一的一台用XP系统的老电脑是用来安装电视卡(此卡只支持32位的XP)收看凤凰卫视高清台的,除此以外实在想不出它还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里唯一的一台用XP系统的老电脑是用来安装电视卡(此卡只支持32位的XP)收看凤凰卫视高清台的,除此以外实 ...

不是有个兼容模式嘛,不知道行不行?
我这个是给人们打印用的,这个主板有串口可以接编程器,另有块主板没有串口。
装系统不行,主板上有个电容100uF16V的esr偏大换了不行,两个内存条,只插一根试,其中一根还是那,另一根点不亮,CPU硅脂干了,重抹上不行。找了个显卡,还没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有个兼容模式嘛,不知道行不行?
我这个是给人们打印用的,这个主板有串口可以接编程器,另有块主板 ...

串口的话,可以用WIN7系统以上的电脑加个转接口,不用折腾这些老电脑又热BUG又多。

网友:
有可能是显示器的高压板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内存试试吧,开机正常,进入系统后再出现问题,假设这些出现问题的软件,包括资源管理器,都是在内存运行 ...

好像是XP启动的时候“欢迎使用”那里也出现的。找的两个显卡试了下,一个风扇抖动一下就没反应了,另一个风扇转没显示。今天又试了下在BIOS、U盘启动进PE、安全模式下都没事,安全模式下玩了下大鱼吃小鱼没事。这是哪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遇过用无辅助供电的老款制程高配显卡时在Win7上亦出现过短暂黑屏,闪一下恢复正常,一舨都是在刚启动系 ...

不使用显卡的高级驱动程序时,显卡只工作在基础显示模式时,对供电要求削弱许多,便不会出现这种问题,臂如安全模式或者缷载驱动只用最基础的通用驱动时。

网友:
是CPU故障,打开CPU的铜壳你会看到芯片和铜壳之间的散热硅脂干枯,重新加上硅脂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XP启动的时候“欢迎使用”那里也出现的。找的两个显卡试了下,一个风扇抖动一下就没反应了,另一个 ...

PE启动盘系统下面打开AIDA64釆集下硬件数据,看看显示适配器的情况,如果和正常启动XP下基本相同,说明显卡在PE下得到了高级驱动,反之只是最基本的驱动,臂如配高分辩率显示器时无法调到最高分辩率。早期的主板显卡插槽有些有加强供电,附近会有环形或方形低阻大电感,一线厂常会用方形的,有些三线厂会釆用便宜的像罐型的,旁边肯定少不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电流MOS管。如果光有两个MOS管甚至有的还没有,那么这个主板配大功率却又没有辅助供电接口的显卡,就会出现这样的黑一下屏,但几乎不影响使用。也许黑一下是系统自动给显卡的加速性进行了必要的限制。一部分泛例证实经验和也许这部分是未证实的推理。

网友F:
个人建议:扔垃圾桶,咸鱼200淘个能装win10的,

有折腾这个垃圾的功夫,win7 、win10都研究出花来了,
区区一个打印功能还会搞不定?

这是明显的没活通透,还处于执迷当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内存试试吧,开机正常,进入系统后再出现问题,假设这些出现问题的软件,包括资源管理器,都是在内存运行 ...

看样子是内存不足或者内存条有问题了

楼主(2024-08-23):
引用 网友F:
个人建议:扔垃圾桶,咸鱼200淘个能装win10的,

有折腾这个垃圾的功夫,win7 、win10都研究出花来了,

花钱就算了吧,不花钱的事才干 。先这么用着吧,啥时候彻底不能干了再说 ,时不时的有收旧电脑的,不知道他们的电脑多少钱?应该比我的好

楼主(2024-10-14):
把显卡驱动卸载后没事,NVIDIA GeForce 7100 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