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台打算平时用用的指针机选哪台更合适,请高手把把脉

楼主(2024-07-25):
不懂,帮顶!感觉4号也不错啊

网友:
没用指针很多年了。

网友:
269很不实用。挑内外观最喜欢的,和功能正常的。
美牌后期有可能是韩、台代工,看着威猛,实际远不如日产。

网友A:
很难说哪一台比较好,只能说哪一台比较适合您用,每个人的行业与专长都不同适合的电表当然也不同。
指针表的二手价格由市面保有数量与口碑来决定,有时还比一台全新的黄皮表还贵。

例如欧姆档需不需要 x100K 档位、需不需要 22.5V 的高电压输出、要大表头还是快速反应、有源还是无源表、游丝还是钓丝表头、还是看顺眼就好 ?
我常用的大表头指针表就这两台,两者各有特色所以也说不出哪台好,精度 N-501D 好、解析度 269-3 要好,就是不同的测量用不同的表。

网友:
以前在单位的时候 办公室里有个老古董 58年生产的惠普台式5位万用表  5个鼓盘继电器控制侧透灯牌显示数字
每次数值变更 继电器都响 这个表当时的精度特别高 不过太吵了  后来旁边的雷达研究所 通过香港的渠道买了一部西门子的6位电子万用表 用的是红色LED编排的数码管 显示数字  特别精准 当时经常托朋友过去帮忙校准万用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难说哪一台比较好,只能说哪一台比较适合您用,每个人的行业与专长都不同适合的电表当然也不同。
指针表 ...

I totally agree , some people do not have a case need to deep down and analysis when do repair service . So with normal task , small and cheap digital multimeter it is enough . But when have a difficult repair, if not enough tools for analysis bug, and repair jobs became blind change electronic componant and finally PCB have a tendency to become collapse .
If deep down understand advantage of Analog Multimeter, specifically as follows current sink and high voltage test  -15V 22.5V battery , and high sensitive meter head. Can easy fix problem with high probability, some people have electronic workbench like you ( width area ) can own up to 4 cheap analog meter like Samwa YX-360 ( Fake brand name ), and can extend up to 4 test point with common earth ground. With 4 panel meter can quickly collect state when turn on or turn off machine.

我完全同意,有些人在做维修服务时不需要深入分析。因此,对于正常任务,小型廉价的数字万用表就足够了。但当维修困难时,如果没有足够的工具来分析错误,维修工作就会变成盲目更换电子元件,最终PCB有坍塌的趋势。
如果深入了解模拟万用表的优势,具体如下电流吸收器和高压测试-15V 22.5V电池,以及高灵敏度表头。可以很容易地解决问题,概率很高,有些人有像你这样的电子工作台(宽区),可以拥有多达4个廉价的模拟仪表,如Samwa YX-360(假冒品牌),并且可以扩展到4个具有公共接地的测试点。带有4个面板的仪表可以在打开或关闭机器时快速收集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 totally agree , some people do not have a case need to deep down and analysis when do repair ser ...

If deep down understand advantage of Analog Multimeter, specifically as follows current sink and high voltage test  -15V 22.5V battery , and high sensitive meter head.

这段文章的意思是叫你买高档一点的模拟万用表的。意思是:如果深入理解模拟万用表的优点,比如像电流插孔( 这里的sink指的是表笔插孔),表内的高压测试电池,高灵敏度的表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If deep down understand advantage of Analog Multimeter, specifically as follows current sink and h ...

我的意思是,模拟多功能表将提供更大的电流,并将电流更平滑地分布在每个电阻刻度上。虽然数字表的供电电流通常是固定的、较小的,当然也分等级,但通常低电阻等级为10mA,最高兆欧等级为1或10uA。至于中国版的手表,MF10可能是最适合日常使用的版本,甚至MF10A也不错。仪表头是否经常损坏不再那么重要,因为如果转换为有源仪表,它满足灵敏度、线性度和指针移动速度的所有标准。换档面很方便,如果保留原来的电阻测量端子,就不会因为测量不正确而造成混乱,但所有测量刻度都使用两个端子就不太方便了。当然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反光板。如果有MF18这样的镜子就好了。 MF10改用锂电池后,性能更加出色。利用高测试电压和低电源电流(10uA/30V/修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