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闪

楼主(2024-07-25):
这个电子钟以前手机拍照不会闪的,这段时间拍照片的发现闪了有的还缺笔画。晚上开了LED灯再拍,近距离拍还是闪,手机大概在灯下面就不会闪了。

楼主:
前几天拍的少笔画。视频也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光线太亮了导致曝光时间变短,所以不能覆盖闪烁周期了。

网友:
LED都是扫描显示的,除非每个LED独立IO

网友A:
之前的手机跟现在的是同一个手机吗?会不会是之前的手机摄像头没有现在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的手机跟现在的是同一个手机吗?会不会是之前的手机摄像头没有现在的好

同一手机,:

网友B:
手机快门设置低于1/25秒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越用闪光灯越闪呀。
镜头前加灰色滤镜,延长曝光时间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快门设置低于1/25秒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看不懂怎么用

网友:
图中的S 1/8就是八分之一秒的意思。

网友:
  说不定万年历里面的滤波电容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