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并行ram与rom

楼主(2024-07-25):
并行ram和rom是上世纪计算机常用的存储芯片,现在这两种芯片的发展趋势如何呢?
并行rom有好几种不同类型。紫外擦除的因为制造成本高、擦写困难已经完全被淘汰。而并行eeprom也已经很少见,现在的eeprom大多做成串行的,或是集成在芯片内部,不暴露接口。并行eeprom常见型号有AT28系列、AT29系列、W29C系列等等,这些芯片已经很难找到,网上的产品很多坏片。并行flash芯片,因为存储空间大、价格便宜,成为了现在主流的并行rom,其最典型应用就是作为U盘存储芯片。
并行ram的种类相对较少,有sram与dram等等。早期的并行ram大多是sram,比如HM62系列与AS6C系列,这些芯片是5V供电的,而很多单片机都采用3.3V供电,对于这些单片机可以选用ISSI系列芯片。而dram一般采用更加复杂的ddr协议进行控制。一般来说,未集成ddr控制器的单片机,比如STM32F1系列,可以使用并行的sram,而集成了ddr控制器的芯片,则使用dram。
另外,无论是合种rom,都已经很难见到DIP封装的了,对于并行存储芯片,其引脚众多,因此现有的产品几乎都采用贴片。

楼主:
从时序上来看,早期的并行存储器读写都很简单,这是受到了计算机性能的限制。而现在常用的存储器,除了并行SRAM以外,很多都需要复杂的控制逻辑,例如FLASH芯片的换页读写、串行rom的串并转换以及DDR的各种复杂逻辑。

网友:
由于占用MCU的管脚资源太多,另外MCU的速度大幅度,当年采用并行ROM和RAM是因为它比串口RAM和RAM,当今串口ROM和RAM读写一定字节的数据所花费的时间远远小于并行ROM和RAM。目前MCU内部的FALSH容量和RAM容量,是上世纪MCU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建议使用MCU内部更大容量FALSH和RAM,就把它当成黑匣子,直接使用即可。因此并行ROM和RAM会越来越少。

网友:
只有80C31那个年代 并行静态总线  RAM 和ROM 才流行;

现在这些都集成进CPU 里面了;
外设存储器现在都是SPI 的FLASH 要么就EMMC;
现在告诉外设都是DDR总线
硬是要和并行扯上关系的,估计就是DDR ram  和NAND FLASH 了

网友:
这种是51时代流行的东东,现在一些老的工业产品上还能见到。

网友A:
老夫二十年前用过几款DP-SRAM(双端口SRAM),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夫二十年前用过几款DP-SRAM(双端口SRAM),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我十年前也用过双口RAM,IDT的,贼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