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用真有效值万用表测了下220v电压显示243.6v

楼主(2024-07-25):
有没有可能烧坏电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整天24小时基本都在240V,最低237V,而且很稳定。因此烧断了数次20W的电烙铁芯,最后找了一个可控硅 ...

请前辈你的烙铁芯耐压余量这么小?

网友:
不会,看看您家的电器有没有坏就知道了。

网友:
离变压器近的话那就正常。

网友B:
我们这小区有大型变压器在楼下,一般白天是223-227,晚上最高233.不知道为什么晚上高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小区有大型变压器在楼下,一般白天是223-227,晚上最高233.不知道为什么晚上高一些

可能你们的中性线电阻较大,晚上和你共用一个变压器的另俩相的负荷大于你这一相,就会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
现在的变压器出口电压普遍都比较高 如果离变压器距离近的话 240V以上还是很常见的

网友A:
我这里整天24小时基本都在240V,最低237V,而且很稳定。因此烧断了数次20W的电烙铁芯,最后找了一个可控硅调压才没继续烧电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你们的中性线电阻较大,晚上和你共用一个变压器的另俩相的负荷大于你这一相,就会出现这个现象

你说的这个事情,35年前我家旧居的电压不稳定,我们用的是最上面的那一条相线+最底下的零线。当时测的电压大约是205-210之间,于是找来跨区的供电局朋友,测量其余两条相线,其中一条有230V,于是调换  ,之后空调等等运转顺畅很多。后来本区的供电局发现,又将电线接回原来的。

网友:
我这里是238V,低的时候也会超过230V,这些年就没再看见过22XV

网友:
普通万用表测出来是多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整天24小时基本都在240V,最低237V,而且很稳定。因此烧断了数次20W的电烙铁芯,最后找了一个可控硅 ...

你这烙铁牌子莫不是Intel?

网友:
供电局的标准是不是改成了+_10%了

网友:
现在是晚上19:42分,我们这里的市电电压很好(杭州城西某地),电压仍然是维持在交流220V(用几只大小表测试都是一样准确。现在用空调的人多去了,他们怎么还能维持在这个电压的正常值的,且连下降5V都没有。好!给供电局点赞!供电局控制电压准确是调发电机励磁电流还是调节变压器的输出铁磁饱和调节,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