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贴:了解华为P50手机快速智能充电过程!

楼主(2024-07-25):
当华为手机P50电量显示没有达到100%时,接上充电器,以9.22V  1.44A甚至更大的电流给手机快速充电!

当手机界面显示充电量达到100%时,手机这时并没有停止充电!
这是充电器电源自动降为5.16V,仍然以0.99A给手机继续充电...........

只有当手机屏幕显示【以充满】时,这是充电器显示电压5.19V  ,电流0.00A!
此时是手机真正充满电了!
就是手机继续插在充电器上,也不会使手机【过冲电】,因为手机的充电电流为零了!
我的华为手机经常插在充电器上,不管,有时是一夜,忘记了从充电器拔出手机!

网友A:
图上这个显示屏是充电检测器的吧。从检测结果看,P50这种充电状态算是带保护的智能充电,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这个显示屏是充电检测器的吧。从检测结果看,P50这种充电状态算是带保护的智能充电,挺不错的。:victor ...

华为手机专门配置的【智能充电器】。

网友:
我也是一充一晚上,睡醒了才去拔开,无线充电效率太低,不然就一直用无线方式了,现在手机用的频繁,插拔type C也频繁,总感觉插座扛不住

网友:
星老是个细心人对事物观察的细致入微,一步一步解释的明明白白,感谢。

网友:
用实践证明了理论,是个手机充电都是这个路数,三段式充电不伤电池

网友:
星版做事严谨,第个环节拍照讲述详细充电过程,学习了。

网友:
差不多,现在的充电都这样。
我的红米手机,上班的时候经常插着充电器,用了4年,电池损耗也不多。
很多知识都会过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为手机专门配置的【智能充电器】。

华为MATE40RS,每天晚上插上快充头充电,到了凌晨两三点时会显示充电到85%,暂停充电,然后到了早上5点多,才继续充到充满为止。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大电流然后小电流最后是0,明白了。

网友B:
没用过快充,据说充电器和线不同,不理解快充为何要用9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快充,据说充电器和线不同,不理解快充为何要用9V?

  同样的充电功率,用高一点的电压,充电电流会小一些,这样对充电线的要求低一些。如果用5V的电压进行65W功率的快充,10多A的电流充电线很难承受的,还有一个电压损耗问题,到手机端的电压可能远小于5V了。

网友C:
早期的充电电池有记忆功能,所以充电机的放电、充电功能,现在的电池没有记忆了,充电器也很智能化,所以充电器长时间充就不会过充,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叫电池饿死,所以不建议手机把电完全耗完再充电,那样对电池寿命是有损伤的

网友:
原来如此,快充转为慢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期的充电电池有记忆功能,所以充电机的放电、充电功能,现在的电池没有记忆了,充电器也很智能化,所以充 ...

打破传统观念给手机充电的 认知。

网友:
           这就是人们常讲的智能充电吧。这样好,可以有效地保护电池,防止过充,以延长电池寿命。
           现在的技术就是先进,居然在手机充电领域也应用得这么好。

网友:
华为有一个微电流浮充功能,毫安级别的,据说可以有效增加电池寿命,待验证。

网友:
分段式快充,百分比是为了好看

网友:
科学实验。

网友:
  现在手机使用频繁,耗电大,快充是非常必要的。我新买的摩托车出厂不带USB充电口,自己加上双USB口快充盒子,再也不用担心手机在半路没电了。

网友:
华为手机充电器好,星版的知识介绍更好!谢谢星版!

网友:
电池充电电流本来就是曲线,不可能直线一个电流一直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