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根据这个提示做出来?

楼主(2024-07-25):
如图,大致就是我这台主机是直流24V的一个电压输出,根据这位说的做出这个东西就可以用钳流表卡电流查漏电更方便,请问他说的这个需要哪些东西?

网友:
发了这么多贴,写了这么多字,我仍然看不懂你要表述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楼主:
刚才图挂了

楼主:
图片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我打出文字! 去搞懂报警主机的信号输出波段,再去组装一个和它差不多输出信号波段的仪器要有脉冲功能又有突变24V交流,功能

楼主:
输出信号波段检测线路对地阻值,或者串线,短路

楼主:
是不是这东西?但不确定。。。不太懂

网友:
我是高和尚,摸不到头

楼主:
就是我这边报警主机是输出脉冲24V直流电,波形是方波,高电平是24V低电平是信号,高电平频率大概是20毫秒每次,低电平是10毫秒每次,有人查接地短路,做了个输出方波脉冲电压和主机供电频率类似的小工具,但是输出是24V交流跳变,然后用钳流表卡交流电流查漏电,就想问问这东西怎么做,需要什么?

网友A:
楼主应该是想做个交流24V的调制脉冲信号做输出,调制脉冲信号的频率要和报警主机的信号同频,然后用钳表测这个信号有没有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是想做个交流24V的调制脉冲信号做输出,调制脉冲信号的频率要和报警主机的信号同频,然后用钳表测 ...

对,就这个意思,

网友:
报警主机的频率是多少,这是楼宇安保的事情,楼里边房顶的如烟感都是24V

楼主:
有知道的吗?

网友B:
语言描述仍然不清晰,感觉像是消防二总线。想做一个持续脉冲信号发生器?周期30毫秒,高电平20毫秒低电平10毫秒?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东西?但不确定。。。不太懂

用这个东西输出去驱动一个大功率的MOS管或三极管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语言描述仍然不清晰,感觉像是消防二总线。想做一个持续脉冲信号发生器?周期30毫秒,高电平20毫秒低电平10 ...

嗯,是消防二总线,我也没弄懂他是做了个什么出来,他只说和主机的波形频率类似输出跳变交流24V用钳形表卡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是消防二总线,我也没弄懂他是做了个什么出来,他只说和主机的波形频率类似输出跳变交流24V用钳形表 ...

消防二总线我稍微了解一些,很多年前做过主机和从机。我不知道文中“他”的做法和目的是什么,也一直没看懂你的需求。
二总线的波形,主机发动地址,从机收到自己的地址才会应答,这个脉冲就是地址数据,同时脉冲也是对所有从机的供电信号,整个楼宇中从机设备多,布线长,所以主机要有足够的驱动能力才行。如果只需要固定比例的高低电瓶,那么用NE555就可以做出来一个占空比可调的电路,输出级再用MOSFET驱动一下就可以,查“NE555占空比”就可以在网上收到相关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消防二总线我稍微了解一些,很多年前做过主机和从机。我不知道文中“他”的做法和目的是什么,也一直没看 ...

忘记说了,他通过卡电流查漏电,这样不用拆并头胶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