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所用磁芯一样,低频变压器能当工频变压器使用吗?

楼主(2024-07-25):
我们知道,工频变压器不能用在高频上,否则发热过烫烧毁。如果是低频变压器呢,假设其所用磁芯一样,低频变压器能当工频变压器短时间使用吗?电感因素暂时不作考虑

网友:
低频变压器不都是硅钢片吗?哪有磁芯的?

网友:
肯定地说是可以的,特殊设计的变压器可以在工频上使用,只是这个设计没有什么实用性因为既不经济也不合理,原因在于铁氧体磁芯适用于高频,饱和磁通密度大概3000多高斯,硅钢片可以达到15000以上,这个差别注定铁氧体不适用于工频。

网友:
没看明白
工频变压器是指50HZ吧?
那你所谓的低频,频率范围是多少呢?
50HZ也属于低频。

网友A:
例如把电子管的输出变压器,当电源变压器用,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意思是音频变压器和电源变压器
电源变压器单一频率,磁通密度接近饱和,讲效率、经济性,考虑绝缘强度。
音频变压器最低频率可能达不到50Hz,不过给它合适的电压的话接电源也不会烧,音频变压器考虑频率范围,绕线不一样,例如叠层绕,对于电源来说多此一举。音频变压器用于电源性能、经济性等不好,不过音频变压器会使用性能好的铁芯,这一点优于电源变压器。

网友:
四十多年前,曾经拿6P1的输出变压器当小稳压电源的电源变压器用过。有的音频变压器有直流成分,为防止磁饱和铁芯的插法与不需要考虑直流成分的工频变压器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例如把电子管的输出变压器,当电源变压器用,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几十年前还在读书时,就这么玩过,妥妥的没问题哈

网友:
你所说的低频,这频率到底是多少范围?至少要明确,铁氧体磁芯永远不能降低频率用到中频或者低频

网友B:
磁芯的变压器没试过能否互用。
之前用音频变压器当电源变压器用,效果无异~从品质上讲音频变压器制作更讲究,所以反过来电源变压器不能做音频变压器用(不计较参数的话也能推响喇叭)。
也不是所以音频变压器都能做电源变压器,需要音频变压器的50hz阻抗能够限制空载电流到足够小才行~譬如6p1的输出变压器(输入阻抗5000欧)接220v电源就很热直至烧糊,而7500欧的线间变压器就不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磁芯的变压器没试过能否互用。
之前用音频变压器当电源变压器用,效果无异~从品质上讲音频变压器制作更讲 ...

输出变压器当电源变压器使用,虽然变比能满足要求,但严格的说还是不合适的。
输出变压器初级动辄两三千匝(电源变压器只有几百匝),线径细、直流内阻大,严重限制了输出功率。
同一副铁芯,按电源变压器的绕法能到一两百伏安的话,换成输出变压器的绕法当电源变压器用,输出功率恐怕要缩到几十伏安。

十年前绕的用于胆机的电源变压器:
容量二三百伏安,初级440匝,直流内阻几个欧姆。

配套的输出变压器:
初级三千匝、阻抗7.7k,线径只有0.23。“乔装”电源变压器的话,用P1-P2当初级,直流电阻高达三百欧姆左右,再加上0.23的线径,严重限制了输出功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输出变压器当电源变压器使用,虽然变比能满足要求,但严格的说还是不合适的。
输出变压器初级动辄两 ...

看了老师的音频变压器图应该是专家级别了。
图中音频变压器初级电压关联电子管屏极电压,超过220v很多,用在电源上功率自然大打折扣了。
说音频变压器当电源变压器用只是“代用”,很难正好匹配,经济上也不合理~音频变压器制作技术和成本都高于电源变压器。

楼主:
之前提的是短时间。现在一个功率较大的变压器,频率10KHz,被当做工频变压器误用,如果不考虑容量效率等因素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会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老师的音频变压器图应该是专家级别了。
图中音频变压器初级电压关联电子管屏极电压,超过220v很多, ...

哪是什么专家,当初是跟着电子管板块的老师学着尝试做胆机。
之前没玩过电子管,这东西电路虽简单,但配件弄起来真是麻烦,台钳台钻、锉刀、开孔器、绕线机,都快成钳工了。前前后后装了几台胆机后收手不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老师的音频变压器图应该是专家级别了。
图中音频变压器初级电压关联电子管屏极电压,超过220v很多, ...

“图中音频变压器初级电压关联电子管屏极电压,超过220v很多,用在电源上功率自然大打折扣了”,这句话不妥当。

电子管的屏极电压虽然高于220V,但是输出变压器的初级两端的交流电压远达不到220V。我用6P1的输出变压器作220V的电源变压器,空载情况下变压器会很快发热,后来串联了一个电容器降压,才成功将该变压器用于繁用表的交流供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