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修复红灯797两波段收音机

楼主(2024-07-26):
    若干年前淘的一部红灯797收音机,此机为上无二厂红灯753型衍生机型,外形相似但功能更丰富。为了研究一下短波特意选这台机来折腾,因为它的短波电路看起来比较简单。

    此机听中波不错,但是听短波有点麻烦,稍微动一下旋钮就可能让电台溜走。可变电容带病工作,如有合适的电容换一下应该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怪楼主要清洗波段开关,锈成这样还要用,因为这个收音机采用了非常罕见的SS-62D01-G8或者SS-62F01-G8拨动 ...

还真不知道这个开关背后的故事,只是觉得可以修理一下就动手了

网友B:
        修这种机是很纠结的一件事,用新的元件增加成本,有些感觉不值,用原旧元件效果可能还不好,很难两全所以纠结。

网友:
有耐心,没少花时间吧,完美修复,厉害厉害

网友C:
真有耐心啊,换做我可能直接重新打板了

网友A:
难怪楼主要清洗波段开关,锈成这样还要用,因为这个收音机采用了非常罕见的SS-62D01-G8或者SS-62F01-G8拨动开关,这款开关如今几乎没有厂家生产
62F01也许还有少部分厂家有生产,楼主不妨搜一搜,对比一下尺寸。

网友D:
废品站垃圾堆里又抢救回来一台老机器,功德无量!

网友:
这么多年的老机器,修复工程巨大,不容易!

为你点赞,加分!

楼主:
主要是以前一激动买了很多配件在家吃灰,像小喇叭都有两盒,不用点都对不起它们

网友:
与同期德机差距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这种机是很纠结的一件事,用新的元件增加成本,有些感觉不值,用原旧元件效果可能还不好,很难两 ...

以前积累的元件很多,淘宝上论斤买的老电阻体积太大了没用几只,有机会多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有耐心啊,换做我可能直接重新打板了

把所有零件拆了还有一个目的是试验“新工具”电动吸锡器,操作不熟悉发生多次堵锡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废品站垃圾堆里又抢救回来一台老机器,功德无量!

估计听一段时间它会继续吃灰

网友:
耐心细致,赞赞

网友E:
小滑轮怎么自制呢?用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滑轮怎么自制呢?用锉?

买了一根8mm的尼龙棒,截一段用电钻夹着旋转,小刀弄出凹槽。再截出适当长度,中心打孔。加工精度有限,外形不好看,但还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一根8mm的尼龙棒,截一段用电钻夹着旋转,小刀弄出凹槽。再截出适当长度,中心打孔。加工精度有限, ...

大瓷片电容隔断的是直流,交流还是流通的,一般电路这个电容是接在次级线圈冷(下)端的。
没有这个电容上偏置电阻就相当于接地了。

楼主:
今天彻底解决了可变电容调台喀啦响的问题。偶尔发现桌面有个可变电容的金属小垫片,原来是漏装了。于是重新拆开可变电容,将小垫片装上,另外还纠正了一片薄膜装反的问题。再在可变电容四条柱子上涂抹微量润滑脂。最后装好测试两连容量在260/255 pF,误差不算大。装机试听已经没有了调谐噪音。

网友(2024-11-06):
这个机和753有什么差别吗?声音方面

网友:
修复好的繁琐程度不亚于修复一件三星堆文物。感觉能坏的地方都坏了,三极管,双联,波段开关。修好应该成就感满满。能重现几十年前机器的声音,确实满有意思,也考验技术,锻炼思维和动手能力。

网友(2025-01-16):
修老机不容易,需要有耐心,细心和恒心,三心缺一不可。

网友:
喇叭不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