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连FM高频头怎么统调

楼主(2024-07-26):
三连FM高频头怎么统调最佳状态?没有仪器,利用电台信号。

网友A:
没有仪器,更需要经验,耐心弄也是可以实现的
前提是中放通道一定要正常,且有信号强度表,这个是无仪器调整的前提
没有强度表怎么办?没有强度表只能靠耳朵听,但是人耳响应没有仪表灵敏,新手基本很难把握,老鸟可以

假设B1和中放已经调准在10.7MHz,本振覆盖正常87-108,开始调整高放

第一步:接收一个90MHz左右的电台,信号中等为宜
调整L1、L2,看信号强度(老手可以听音量大小),调至最强,然后减小电台强度(可缩短天线,改变天线位置等),再次调整确认信号强度最大,调节一定要慢,要看到有峰值,就是调整“变大”之后,继续调整会“变小”,才是正常的,变小之后回退一点点到最大即可。如果调整中没有最大值,那就是电路有问题,需要修理(不是本帖的范围)

第二步:接收一个106MHz左右的电台,信号中等为宜
调整C3、C7,看信号强度,调至最强,减小电台信号,再次调整确认。

重复一次第一步,第二步,收工。

楼主:
现在频率覆盖调好,看指标灵敏度20μ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仪器,更需要经验,耐心弄也是可以实现的
前提是中放通道一定要正常,且有信号强度表,这个是无仪器调 ...

你这台收音头几连?灵敏度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台收音头几连?灵敏度多少?

4联,单声道时1uV灵敏度

网友:
FM只需要两点统调,所以统调还是比较容易的,找一个低端电台和一个高端电台,接上外部天线,最好串一个可调的衰减器,因为信号太强不好调,然后先本调本振,低端调电感高端调电容,高低端来回调直到高低端电台都最响,然后调高放输出,最后调输入,方法都一样,需要注意的是如3楼所说,调的时候一定要找到峰值,找不到说明有问题

楼主:
说明书,灵敏度<20μV,感觉和收音机,收录机FM基本相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灵敏度

只有高频头是无法说灵敏度的,整机灵敏度大多取决于中放增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FM来说,如果中频、覆盖都准确,那调谐部分基本可以不调了,多数时候不用天线都能收台,说明信号不是经 ...

你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高端机高放是有显著选择性的,调节有峰值

网友:
如果调节没有找到峰值,或者没变化,说明电路有问题,或者性能太差

网友C:
一般fm集成块会有一个场强输出脚,接电压表监控数值辅助调整,以下调整都需要用到。
中放输出串10.7M陶瓷滤波器收一个强台完成中放频率校准,一般集成电路中放的都有这个滤波器可不接。
断开AFC电路

以下步骤起码做两遍
可以借助另一台带数显的收音机(没有也可用指针,精度低点)完成频率覆盖。完成本振联统调。
用高低位电台信号完成两点统调完成输入联和高放联。
借助电台调灵敏度需要接收弱信号的电台,高端电台可接收另一台收音机的本振两机拉开距离调整。

网友:
使用二连的调频机在无台的位置会出现本地二、三个强台的大合唱(频段高端常见),一旦有用信号出现,大合唱便被压制,这是普及型调频收音机的通病。使用三连肯定优于二连,使用更多连自有一定的理由,工程师不是吃干饭的。业余条件下,把三连调整好很吃力,只能说想办法,如做一个增益大小幅度指示表(仅听先生说过),用迫近法尽力而为,耐心多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fm集成块会有一个场强输出脚,接电压表监控数值辅助调整,以下调整都需要用到。
中放输出串10.7M陶瓷 ...

CAX1019的第19脚就是场强输出脚,对吧?应该接一个多少量程的电压表当作场强表呢?

网友D:
请问,C2C是哪一部分?是中放调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C2C是哪一部分?是中放调谐吗?

应该是本振部分,本振连。

楼主:
用这个高频头,中放是LA1260,接室外天线,北京,可以收涿州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CAX1019的第19脚就是场强输出脚,对吧?应该接一个多少量程的电压表当作场强表呢?

这个脚是用来驱动一个led灯做指示的,看了下原理图,外接led负极。该脚在强信号时输出低电平。做场强表应该用和电源电压相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