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新玩法,直接看广播信号

楼主(2024-07-26):
得益于大存储深度和12bit量化,示波器的FFT终于可堪一用了,随便在端口接了条0.5m的拖线,于是看到了电台信号
92.7明显很弱,时有时无,94.8非常强,保持不动,其他两个弱一些,好玩儿,赶紧玩儿起来吧

网友A:
听 不到声音,有啥玩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 不到声音,有啥玩的呢

可以看不同电台的信号强度啊,你听声音可听不出来,再说了,这不就是玩儿吗?开心就好了呗

网友:
用双眼欣赏广播,别具一格的玩法,赞

网友B:
有FFT功能啊,真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FFT功能啊,真香

这功能差不多是标配了

网友C:
这功能厉害了,我调调我那SDS2000X,看看10bit模式加FFT能不能看到点儿,能看到点儿就是胜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功能差不多是标配了

是的,十几年前的数字示波器就有了,只是那时候的产品存储深度不够,效果太差,约等于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功能厉害了,我调调我那SDS2000X,看看10bit模式加FFT能不能看到点儿,能看到点儿就是胜利✌

主要受存储深度影响,FFT是采样点越多效果越好,只要存储深度够大,位数不够可以靠过采样,不过会牺牲一些频率分辨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受存储深度影响,FFT是采样点越多效果越好,只要存储深度够大,位数不够可以靠过采样,不过会牺牲 ...

我记得我那个SDS2000X我用自带AWG自宫过,随便调了调,有80dB。我有空再仔细调调,看到没到极限,还能不能再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我那个SDS2000X我用自带AWG自宫过,随便调了调,有80dB。我有空再仔细调调,看到没到极限,还能不 ...

FFT要想效果好首先是采样点要多,所以要用大时基(1mS/div以上),因为小时基下存储深度会强制降低,其次大时基下要能使用高采样率(不能手动调采样率的机器大时基下采样率会被强制降低以提高屏幕刷新速度),否则存储深度上去了,采样率不够带宽就不够,所以对于不能手动调整采样率的示波器来说FFT效果就不会好,结果就是大时基分辨率高但带宽低,小时基带宽高但分辨率低,你先确定下你的SDS2000X能不能固定采样率,如果能那么FFT效果不会差,存储深度其实要求不高,有10M点足够了,你这个型号肯定是满足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FFT要想效果好首先是采样点要多,所以要用大时基(1mS/div以上),因为小时基下存储深度会强制降低, ...

是。增加采样点加适当随机噪声能提高等效ENOB,“over sampling and decimation”。理论上4倍过采样增加一位。我需要看看我的示波器在大时基下能否保持2G采样率。有可能时基大到最大存储深度后再增大时基就会降低采样率。

网友:
得益于采用新的器件和技术,垂直灵敏度高、分辨率高,存储深。

去年买了普源类似的示波器,感觉不错,现在的鼎阳看来更好,高端买不起,买台低端也是很好的体验!

祝楼主玩的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增加采样点加适当随机噪声能提高等效ENOB,“over sampling and decimation”。理论上4倍过采样增加 ...

我这款目前锁定采样率后时基最多到2mS/div,再大不让调了,因为再大存储深度不支持这么大采样率了,不过2mS/div对于FFT够了,我的好像不锁采样率也是2mS/div以内都是2G/s,时基大于2mS/div时才降低采样率,如果你的不能锁采样率,也应该有个降低采样率的最大时基,你看看这个时基是多大(实际上同为鼎阳,操作逻辑应该是相同的,即便能锁采样率,最大时基也会锁死),这个最大时基取决于最大存储深度,所以最终还是看存储深度了

网友:
我的8Bit示波器用FFT也能看到调频广播信号,但没有你这个这么精细

网友:
4通道的fft,指标参数的确不错

网友:
你们先玩,我等降价再入

网友:
此处无声胜有声

网友C:
我的SDS2000X Plus,1mS/格时基下可以保持2G采样率。2mS就降低为1G采样率了。
我调到500uS时基,用拉杆天线输入,做了个FFT,看起来尚可一战。
图中红圈是70MHz附近我的wifi子母路由器之间的通信干扰。绿圈圈起来的看起来就是调频广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SDS2000X Plus,1mS/格时基下可以保持2G采样率。2mS就降低为1G采样率了。
我调到500uS时基,用拉杆天 ...

可以可以,效果很棒,开荧光看效果更好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可以,效果很棒,开荧光看效果更好一些

这次调了个80-120MHz范围,把88-108M做了个标尺,我这里台数好像还挺多的。

网友:
想听弄个sdr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可以,效果很棒,开荧光看效果更好一些

刚才试了一下,8bit和10bit模式,FFT并没有看到信噪比的区别。底噪都是在-120dBV+那里晃荡。
我理解,所谓10bit模式,就是8bit ADC平均出来的。其实这个步骤就是过采样提高等效ENOB。而FFT的大数据量采集提高信噪比,也是这么回事。两者都是这么回事,只不过10bit模式是先做一小步,再做一大步;而8bit模式就是直接做一大步。

网友:
玩出新花样

网友:
刚刚用TinySA ULTRA测了一下同样地点的无线频谱,差不多,两者对得上。
底噪-110dBm,换算成dBV差不多就是-123dBV;
高点在-80~-90dbm,换算成dbv大概是-93~-103dBV,
和示波器测到的一致。

网友:
老的示波器,也可以做个频谱仪,只是,如果是中波,最好用磁棒,双变容二极管模拟调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SDS2000X Plus,1mS/格时基下可以保持2G采样率。2mS就降低为1G采样率了。
我调到500uS时基,用拉杆天 ...

SDS2000X Plus 可以升级最新版固件,UI 和功能都有不少改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SDS2000X Plus 可以升级最新版固件,UI 和功能都有不少改进。

多谢提醒
升级后,老版本已经开锁的那些功能,会不会重新被锁上,然后需要再次开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提醒
升级后,老版本已经开锁的那些功能,会不会重新被锁上,然后需要再次开锁一下?

已开锁的功能并不会受影响。

升级后会增加一个 A429 的新功能,这个 A429 便需另外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次调了个80-120MHz范围,把88-108M做了个标尺,我这里台数好像还挺多的。

我这里也多,只是我好像调的不太对,底噪比你的高,所以大多数被淹了,你的底噪明显比我低10几个dB,你看你的信号差不多都在-100dBV,我大多数台也是这个强度,只是只能看到个尖尖,是不是我开了FFT荧光你没开的原因。有两个强台达到-90dBV甚至-80dB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试了一下,8bit和10bit模式,FFT并没有看到信噪比的区别。底噪都是在-120dBV+那里晃荡。
我理解,所 ...

是的,FFT本身就是窄带滤波算法,相当于对每一个频率点做窄带滤波(它实际上是过采样+加权抽取,加权值正好是对应频点的正弦波幅值数据),而过采样+平均抽取实际上是以0频率为中心做窄带滤波(因为0频率是没有波动的,等于不加权求平均),所以FFT本身就等于过采样了,只要数据足够多,8bit和12bit没什么区别,关键是数据量,只是达到同样的噪声水平,12bit需要的数据量小于8bit,但当数据量足够大的时候,不论8bit还是12bit,噪声都会触底,所以看上去就都一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也多,只是我好像调的不太对,底噪比你的高,所以大多数被淹了,你的底噪明显比我低10几个dB,你 ...

我这个500uS一格,2G采样率,一格里1M个点,一屏10格,一窗有10M个点,不比你的采样点数多。

网友E:
我自己用细电线整的dipole,中间用LC窄带balun对准100MHz。用玩具VNA看,S11在95MHz达到-14dB。
扔在窗户外面tinySA看频谱,最强台-40dBm,noise floor -80dBm。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增加采样点加适当随机噪声能提高等效ENOB,“over sampling and decimation”。理论上4倍过采样增加 ...

大师考不考虑一步到位,自己搭一个noise shaping+digital LPF的ADC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大师考不考虑一步到位,自己搭一个noise shaping+digital LPF的ADC

你说的是sigma delta ADC?可以搭一个玩玩,但是估计性能就不要想超过商用的了

网友F:
靠示波器生存的人 不一定买得起这样的设备,不靠示波器生存的人 用来这样玩,社会  不   公   平   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靠示波器生存的人 不一定买得起这样的设备,不靠示波器生存的人 用来这样玩,社会  不   公   平   啊  !

我靠示波器生存啊,我工作环境高低档次的示波器有三台呢 ,没示波器我怎么干活,不干活怎么买得起示波器自己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sigma delta ADC?可以搭一个玩玩,但是估计性能就不要想超过商用的了

washu它们不是搞了个多斜积分的吗,性能超过6位半了,你再搞个sigma delta的出来玩玩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用细电线整的dipole,中间用LC窄带balun对准100MHz。用玩具VNA看,S11在95MHz达到-14dB。
扔在窗户 ...

你可以减小RBW,看看noise floor能否低下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靠示波器生存的人 不一定买得起这样的设备,不靠示波器生存的人 用来这样玩,社会  不   公   平   啊  !

靠示波器生存的人买不起两千块钱的示波器?这个玩笑开大了哈 ......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靠示波器生存的人买不起两千块钱的示波器?这个玩笑开大了哈 ......

几十年前,个人购买一台示波器一年的工资也不够。现在靠示波器生存的人,一个月的收入,类似的示波器买几台还有问题?

玩才是生存的本质!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几十年前,个人购买一台示波器一年的工资也不够。现在靠示波器生存的人,一个月的收入,类似的示波器买 ...

对,玩才是生存的本质。mov99说过,关于玩,我们是认真的
要是淘废旧机来玩,真的可以以骨折价甚至骨灰价搞到好东西来玩。我的下下下。。。一个列入倒腾计划的机器还在压箱底,是20G采样率的,虽然离256G采样率还有很远,但是仍然是向世界领先迈出了一大步。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对,玩才是生存的本质。mov99说过,关于玩,我们是认真的
要是淘废旧机来玩,真的可以以骨折价甚至 ...

力科 SDA4000A、5000A 还是 6000A ???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力科 SDA4000A、5000A 还是 6000A ???

我这个是5000A。目前目测信号通道ok,面板控制有些问题,鼠标控制还未试,不知好坏。力科的机器,感觉面板是设计缺陷,老机器几乎个个面板坏,塑料都是脆的,不过可以网上down个面板3D模型去某宝找个打印店打印一个来替换。也不清楚能否升级到6000A。我想原理上没问题,问题都在操作上。如果新鸡的1/10是骨折价的话,我这个就是骨灰价。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是5000A。目前目测信号通道ok,面板控制有些问题,鼠标控制还未试,不知好坏。力科的机器,感觉面 ...

只要关键部位是好的,其它的真无所谓了。

建议考虑给机器换个 SSD,俺的 RS SFU 就给升级了 SSD 和内存,使用体验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只要关键部位是好的,其它的真无所谓了。

建议考虑给机器换个 SSD,俺的 RS SFU 就给升级了 SSD 和内 ...

应该换SSD。我这个机器的老硬盘,估计有随时嗝屁的风险

网友I:
804这个频谱      起始终止频率可以随意设置吗,  分辨率带宽能调么,看你这个图毛刺很多,输入短路一下 底噪能到0dBuV以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804这个频谱      起始终止频率可以随意设置吗,  分辨率带宽能调么,看你这个图毛刺很多,输入短路一下 底 ...

可以,FFT的频率范围,在采样率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随意设置(不能高于采样率的一半),波形看着毛刺很多,是因为频率范围太宽而且分辨率太高,而屏幕的像素有限,所以同一个像素其实显示的是多个频率的叠加,而且我开了模拟余晖,所以看着就乱糟糟的,不喜欢可以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