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w调温电烙铁

楼主(2024-07-27):
(图片)

网友A:
这个就是调节功率的烙铁,与恒温没什么关系,根本没有热电偶,哪来的恒温。

网友:
这个还是黄花的比较好。

楼主:
价格便宜,不知寿命如何?

网友:
调温烙铁现在有很多选择,这么便宜的第一次看到

网友B:
烙铁头是铜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烙铁头是铜的吗?

不是,能被磁铁吸引。

网友:
我手中的黄花调温的,解析后:

网友:
用过一根,温度蹭蹭蹭涨不恒温

网友:
黄花正品60W可调恒温的好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价格便宜,不知寿命如何?

价格倒很实在。能发热能焊锡不错了,要求不能太高
3.9,估计一个黄花烙铁头还买不了。

其实可以调温也不错,能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倒很实在。能发热能焊锡不错了,要求不能太高 。
3.9,估计一个黄花烙铁头还买不了。

有5个烙铁头,都用坏就值了,陶瓷芯估计不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调节功率的烙铁,与恒温没什么关系,根本没有热电偶,哪来的恒温。

是调温的,不是恒温的,说白点就是加了手动功率调节电路

网友:
看重点,调温电烙铁,的确可以实现调温功能,如果是恒温电烙铁,不可能这么便宜,毕竟需要热传感器及温控电路。

网友:
我也有一把这种,发热芯是两条线的,没有温度探头,应该只是调功率。调温一般是4线,除了发热芯还有一个热电偶

网友:
跟 风扇调速器一个道理?

网友:
R2换成100k 发热芯换成110V的  功率调接范围就更加广泛

网友:
便宜这种调温烙铁,送的烙铁头很差,很难挂锡。不挂锡的话,融锡就要调到很高温度,很容易坏铜泊

网友:
这种烙铁哪怕真是恒温也是不好用的,回温太慢,用过245,936都不想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调节功率的烙铁,与恒温没什么关系,根本没有热电偶,哪来的恒温。

楼主根本就没说恒温,只是说调温电烙铁

网友D:
这个是调节功率的烙铁,只有两条线,没有测温线,何来恒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调节功率的烙铁,只有两条线,没有测温线,何来恒温?

带热电偶的发热芯也有两线的,供电和检测是同一根线,通过控制器分时使用,坏处是精度稍微差点儿(不过电烙铁无所谓),不过我见到貌似就安泰信的936在用这种两线的发热芯

网友F:
楼上的你应该说供电和检测是同一对线!!同一根线咋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上的你应该说供电和检测是同一对线!!同一根线咋用呢??!!!

能理解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上的你应该说供电和检测是同一对线!!同一根线咋用呢??!!!

热电偶,就是两种金属烧结在一起。可以认为就是一根导线。其中一根是电阻丝。
热电偶电阻很小,通电时可以给电阻丝加热。
不通电时,电阻丝就相当于导线,可以测量热电偶两端的热电势。

网友:
两条线想恒温也能做到,就用发热丝测温,不加热时段测发热丝电阻,就可以知道温度。至于精度,肯定没有热电偶的好。但应该是可以做出来的,必须要有单片机加持。成本搞不好比用热电偶的不低,因此没人愿意做。至于电烙铁恒温、回温等指标,也是维修比较看重。因为烙铁用的时候没有摆着的时候多。如果一直在用,一个能调温的也凑合了。我一直用的都是普通烙铁,只是有几个功率不同的而已。最近才十块包邮买个调温的试试,虽然便宜,也没有那么不堪。就是测静电有点大,注意点儿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带热电偶的发热芯也有两线的,供电和检测是同一根线,通过控制器分时使用,坏处是精度稍微差点儿(不过 ...

首先你要知道楼主讨论的发热芯是纯发热芯,手持烙铁,不带测温的,跟T12的发热芯的测温原理完全不是一样东西,T12发热芯是用于焊台手柄,T12发热芯是通过热电偶串联在发热丝中,热电偶和发热丝串联,间歇供电,在供电间隙测温,其实是有测温的。
而我说的四线带测温是指发热电阻和测温电阻分开的,基本上进口手持恒温烙铁都是采用四线发热芯,常见的有白光920系列、933/934系列、FX600系列;GOOT固特的PX-20系列、23X系列、33X系列;邦可的1005系列,这些手持恒温烙铁无一不是采用4线发热芯,2发热2测温。

网友G:
我也买过这种几元钱一支的电烙铁也做过实验,

1,功率没有60w,就是通电瞬间功率计也没能显示到60w,之后就降下来了大约十多瓦

2,将烙铁头浸水让其温度降下来,可见烙铁功率上升,但也只是上升到20多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买过这种几元钱一支的电烙铁也做过实验,

1,功率没有60w,就是通电瞬间功率计也没能显示到60w,之 ...

对的,没有PID控制的,只有设定功率(其实就是设定电压),完全没有反馈的,因为根本没有测温,何来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买过这种几元钱一支的电烙铁也做过实验,

1,功率没有60w,就是通电瞬间功率计也没能显示到60w,之 ...

功率不到60w,调到最大,上电时35w,能熔锡时28w。用刚买的功率插座测得。当时电压216.5v。可能可控硅的导通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不到60w,调到最大,上电时35w,能熔锡时28w。用刚买的功率插座测得。当时电压216.5v。可能 ...

连电烙铁的功率也要说谎,还有什么是可信的,到处都是谎言

网友:
   非常简单的调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