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脑问题

楼主(2024-07-27):
台式电脑,不知道是不是系统自动更新的原因,点击文件资源管理器的图标无法打开了。
电脑水平有限,指教务必详细。多谢多谢!

网友:
看看是否病毒,把你的桌面换了

网友:
资源管理器图标变小遇到过,打不开没遇到过。

网友A:
在图标上按右键,能弹出菜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图标上按右键,能弹出菜单吗?

能!请指点处理方法。谢谢!

网友B:
是不是系统文件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系统文件损坏了。

谢谢!如何判断?是不是硬盘损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请指点处理方法。谢谢!

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打开,能打开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如何判断?是不是硬盘损坏了?

重启资源管理器,CTRL+shift+d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打开,能打开吗?

有打开选项,但打不开。

网友C:
要么中毒要么安装了流氓软件劫持了资源管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么中毒要么安装了流氓软件劫持了资源管理器

谢谢!应该怎样处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应该怎样处理呢?

不知道你是啥系统。印象中好像XP与WIN7比较容易出现这种问题,杀毒或者把流氓软件卸载,比如360等

网友A:
按 Win 键(键盘 Alt 键旁边带窗户的键)加 r 键,看看能不能打开运行,如果能打开运行,输入 cmd 按确定看看能不能打开命令提示符。

网友:
要介绍一下是什么操作系统,最好上个截图。我曾经遇到过一次,也没有仔细查找原因,因为是win10正版系统,重装了系统,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 Win 键(键盘 Alt 键旁边带窗户的键)加 r 键,看看能不能打开运行,如果能打开运行,输入 cmd 按确定看 ...

能打开命令提示符
C:\Users\zzfjct>,接下来怎么操作?(我是电脑小白,不会处理异常情况)
多谢指教!

网友A:
出现命令提示符说明 cmd 是可以运行的,要修复电脑,需要重新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cmd.exe ,关闭这个命令提示符窗口。
按任务栏上面的放大镜,输入cmd.exe ,在出现的命令提示符右边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然后输入以下命令按回车键执行修复系统。
sfc /scannow

网友D:
ctrl+alt+del,唤出任务管理器,在进程找到explorer.exe,杀掉它
再按ctrl+alt+del唤出任务管理器,选择文件菜单,运行,输入explorer.exe。

网友E:
系统问题,重新装系统能最快解决问题,找个U盘做个PE工具盘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系统问题,重新装系统能最快解决问题,找个U盘做个PE工具盘就行了,

重装系统后C/D/E盘文件能保留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装系统后C/D/E盘文件能保留吗?谢谢!

可以,PE系统就能备份电脑文件,一般只格式化C盘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命令提示符说明 cmd 是可以运行的,要修复电脑,需要重新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cmd.exe ,关闭这个命令提示 ...

谢谢!
按您的方法操作后与您17楼下图的提示相同,但多了一句“Windows资源保护未找到任何完整性冲突”,文件资源管理器仍无法打开。
谢谢您的指点,也许我的电脑还有其它问题。

网友B:
不如重新做个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ctrl+alt+del,唤出任务管理器,在进程找到explorer.exe,杀掉它
再按ctrl+alt+del唤出任务管理器,选择文件 ...

谢谢!
在进程中未找到explorer.exe,选择文件菜单运行explorer.exe也无效。
多谢指教,也许我的电脑还有其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重新做个系统。

多谢指教!
我主要想保留C盘中的文件,还有两全其美的方法吗?

网友A:
按图输入 copy c:\windows\explorer.exe c:\windows\a.exe
再输入 a.exe 试试能不能打开资源管理器。

网友D:
explorer.exe不可能没有的。
可能win10改了任务管理器的标签,试一下在’详细信息‘标签页找一下explor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图输入 copy c:\windows\explorer.exe c:\windows\a.exe
再输入 a.exe 试试能不能打开资源管理器。

多谢指教!
在“已复制”上面出现“系统找不到指定的程序”
在C:\Windows\system32>a.exe下面提示:‘a.exe’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或批处理文件

在任务管理器"详细信息"标签页中有explorer.exe,末栏提示“已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explorer.exe不可能没有的。
可能win10改了任务管理器的标签,试一下在’详细信息‘标签页找一下explorer

多谢指教!
"详细信息"标签页中有explorer.exe,末栏提示“已禁用”
如何后续操作?

网友F:
最简单的方法,备份重要的文件,格式化系统盘,重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简单的方法,备份重要的文件,格式化系统盘,重装系统

多谢指教!
打不开文件资源管理器,如何复制C盘文件?

网友G:
重装系统 不需要 复制C盘文件!格式化系统盘时 C盘文件 全被删除了,同时病毒也被删除了!所以重装系统 前需要备份C盘里的个人文件。备份C盘里的个人文件 是在 PE 系统里完成的,与打不开文件资源管理器没有关系!

网友H:
一般安装360然后扫描修复系统,如果电脑不是由于360引起的一般能解决,这叫驱虎吞狼之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重装系统 不需要 复制C盘文件!格式化系统盘时 C盘文件 全被删除了,同时病毒也被删除了!所以重装系统 前 ...

多谢指教!
麻烦指点如何在PE系统备份C盘里的个人文件 (详细操作步骤)。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般安装360然后扫描修复系统,如果电脑不是由于360引起的一般能解决,这叫驱虎吞狼之计

麻烦指教如何安装360然后扫描修复系统?电脑小白需要详细操作步骤。
多谢多谢!

网友:
如何在PE系统备份C盘里的个人文件 :和 WINDOWS 下的复制一样!有的PE系统会自动备份C盘里的个人文件,只需要点一下鼠标就可以了!
问题是:你会制作启动 U 盘吗?

网友:
不能打开文件是因系统盘中的某个文件破坏或意外丢失了

网友D:
只是UAC虚拟化这一栏,explorer已禁用,这是正常。

右击explorer,停止进程,之后你会看到桌面全没了,
再召唤出任务管理器,文件-》运行新任务,输入explorer.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是UAC虚拟化这一栏,explorer已禁用,这是正常。

右击explorer,停止进程,之后你会看到桌面全没了,

多谢指教!
电脑小白,能麻烦说得详细一点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
在“已复制”上面出现“系统找不到指定的程序”
在C:\Windows\system32>a.exe下面提示: ...

在“已复制”上面出现“系统找不到指定的程序”,说明 explorer.exe 已经被删除了,可能是因为 explorer.exe 感染了木马或者病毒被杀毒软件删除了。
你可以在另一台电脑上制做一个WinPE启动U盘,用U盘启动电脑以后,复制硬盘上的重要文件到U盘上,然后再重新安装系统。
关于如何制作WinPE启动U盘,可以搜索百度经验中的有关方法,或者在B站中搜索。

网友:
硬盘里文件太多了,用了很多年也没有加格式化,磁盘碎片太多。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H4kQu1SzSV4Og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H4kQu1SzSUPCG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H4kQu1SzSUPCG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H4kQu1SzSTxgM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H4kQu1SzSTxgM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H8wZD1SzSSQU8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H8wZD1SzSSQU8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H8wZD1SzSSce8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H8wZD1SzSSce8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H8wZD1SzSSmyY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H8wZD1SzSSmyY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H4kQu1SzSS1oa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H8wZD1SzSSvuA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H4kQu1SzSS1oa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H8wZD1SzSSvuA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H8wZD1SzSRP46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H8wZD1SzSRP46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H8wZD1SzSRFE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H8wZD1SzSRtoA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H8wZD1SzSRFE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H8wZD1SzSRtoA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2njgG1SzTpygM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2njgG1SzTpygM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5GUsc1SzTpL0g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5GUsc1SzTpL0g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6mRV11SzTpTe0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6mRV11SzTpTe0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2njgG1SzTpX44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2njgG1SzTpX44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5PiKp1SzTpZSy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5PiKp1SzTpZSy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5GUsc1SzTq2mw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5GUsc1SzTq2mw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2njgG1SzTq9aY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2njgG1SzTq9aY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FwTL1SzTq6GA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5GUsg1SzTqgOm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FwTL1SzTq6GA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5PiKp1SzTqjWQ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5GUsg1SzTqgOm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5PiKp1SzTqjWQ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FwTL1SzTqqo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FwTL1SzTqqo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6mRV11SzTqBC8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6mRV11SzTqBC8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5PiKp1SzTqEqG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5PiKp1SzTqEqG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FwTL1SzTqHi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FwTL1SzTqHi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6mRV11SzTqSYg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6mRV11SzTqSYg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5PiKp1SzTqUG6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5PiKp1SzTqUG6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JJ2O1SzTr3ou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JJ2O1SzTr3ou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FwTL1SzTr9Oy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FwTL1SzTr9Oy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Wju11SzTrg6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Wju11SzTrg6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JJ2O1SzTrkGU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JJ2O1SzTrkGU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FwTL1SzTrmyE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FwTL1SzTrmyE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Wju11SzTrtEu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NVbT1SzTrAIu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Wju11SzTrtEu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NVbT1SzTrAIu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Wju11SzTrDoQ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FwTL1SzTrAOa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Wju11SzTrDoQ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FwTL1SzTrAOa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5GUsg1SzTrEkm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p3R4wy1SzTrTWM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5GUsg1SzTrEkm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p3R4wy1SzTrTWM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NVbT1SzTrWiA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NVbT1SzTrWiA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p3R4wy1SzTsBQu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Wju11SzTsHC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p3R4wy1SzTsBQu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Wju11SzTsHC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p3R4wy1SzTsMy6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p3R4wy1SzTsMy6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Wju11SzTsWy6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Wju11SzTsWy6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p3R4wy1SzTsYKu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p3R4wy1SzTsYKu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NVbT1SzTt7u6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NVbT1SzTt7u6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Wju11SzTt9iM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Wju11SzTt9iM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JJ2O1SzTtbYg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JJ2O1SzTtbYg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p3R4wy1SzTtdk6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p3R4wy1SzTtdk6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NVbT1SzTtne2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NVbT1SzTtne2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JJ2O1SzTCj28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JJ2O1SzTCj28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JJ2O1SzTCDkm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JJ2O1SzTCDkm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4cZj1SzTJ7Ww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4cZj1SzTJ7Ww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8p8w1SzTJi0c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8p8w1SzTJi0c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4cZi1SzTJjC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4cZi1SzTJjC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4cZj1SzTJvaI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4cZj1SzTJvaI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8p8x1SzTJwCu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8p8x1SzTJwCu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zVOH71SzTJAkY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zVOH71SzTJAkY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gNqI1SzTJG44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gNqI1SzTJG44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4cZk1SzTJJMA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4cZk1SzTJJMA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4cZi1SzTJSQ8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4cZi1SzTJSQ8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zVOH71SzTK6qQ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zVOH71SzTK6qQ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gNqI1SzTKaoU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gNqI1SzTKaoU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4cZk1SzTKiy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4cZk1SzTKiy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8p8x1SzTKnIA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8p8x1SzTKnIA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4cZi1SzTKyw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4cZi1SzTKyw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zVOH71SzTKFkw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zVOH71SzTKFkw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4cZk1SzTKLcm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4cZk1SzTKLcm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8p8w1SzTKNCA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8p8w1SzTKNCA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8p8x1SzTKPs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8p8x1SzTKPs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4cZj1SzTL1Ao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4cZj1SzTL1Ao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4cZk1SzTLamo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4cZk1SzTLamo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8p8w1SzTLfC0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8p8w1SzTLfC0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4cZj1SzTLjW8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4cZj1SzTLjW8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gNqI1SzTLoYy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gNqI1SzTLoYy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zVOH71SzTLqwG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zVOH71SzTLqwG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4cZi1SzTLxSE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4cZi1SzTLxSE

网友:
重要文件备份,直接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