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电脑的问题

楼主(2024-07-27):
我的电脑是联想I7  6代12G内存,原来运行尼康NEF格式60-80M的图片在PS修图软件中流畅。能连续修图十几张,本来没啥事就是光影看图总是提醒升级了我就升了一下。结果升级后PS修图软件就不读NEF格式的图片了,卸载光影看图也是不读不得已卸载PS重新装PS在装读NEF文件能读了,可是现在一张图没修完PS就死机了。这样反复的折腾有几天了无果 请这方面的行家给指指这是哪里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A:
用360软件对系统垃圾清理一下,实在不行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网友:
格机再装原来的应用

局域网内下载软件?
一定要用,先在备用机上试试

裸奔才是最安全的

局域网内杀毒等各类应用都在后台..........
手机早就给它们搞定了
开始进军电脑

外牌笔记本为啥在镜头前装快物理挡板?

网友:
如果硬盘有多个盘符,卸载原来的软件后换一个安装路径试试,清理系统垃圾,运行SFC /scannow,都可以试一试,看看有没有系统文件损坏,

网友B:
看楼主的问题应该是机器配置的关系。我的朋友也是拍照后用PS软件修图,前两年帮他买的电脑是11代I5的CPU,3060的显卡 ,16g内存,运行高版本的PS也是跑不动。后来帮他升级了内存到48g。运行最新版本的PS也没有问题了。这是真实的情况,供参考。

网友:
升级软件后出现的问题,应该与软件兼容性有一定关系吧

网友C:
尼康官网-下载中心-软件下载路径可以下载【尼康工坊】软件编辑NEF救个急。
楼主照片好大,是D810还是Z7?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60软件对系统垃圾清理一下,实在不行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以经重新的按装 了系统了。清理了多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尼康官网-下载中心-软件下载路径可以下载【尼康工坊】软件编辑NEF救个急。
楼主照片好大,是D810还是Z7?; ...

说的对,尼康工坊还能用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的问题应该是机器配置的关系。我的朋友也是拍照后用PS软件修图,前两年帮他买的电脑是11代I5的CPU, ...

我也奇怪我这板本是很低的,没升级光影看图还好用不卡不顿的。升级后PS软件就不行了。看来就得更新换代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你装了PS了就不要用国产流氓软件,它能给你搞出各种问题,远离自动安装的杂碎国产软件,更要远离360。

说的对流氓软件太多了。

网友E:
建议重装系统彻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重装系统彻底解决!

以做了没管用!

网友:
清理成果文件夹或目录下跟随的垃圾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