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扇灯控制器

楼主(2024-07-28):
老妹的吊扇灯控制器坏了,遥控手柄没坏。拆开看看进线电源没坏,整流滤波后有300伏,目测看不出哪的坏了,有修过类似的吗?提供点经验谢谢。

图1:

图2: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测了,5v    12v 都没有

我的办法是用一个5V的充电器和一个12V的开关电源 直接接入U1,U3两个位置解决问题

网友B:
什么故障现象?灯打不开?风扇打不开?

网友A:
测试U1,U3的电压 ,其中一个是5V,另外一个是12V,12V是驱动继电器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故障现象?灯打不开?风扇打不开?

灯和扇都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U1,U3的电压 ,其中一个是5V,另外一个是12V,12V是驱动继电器的电压,

刚测了,5v    12v 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测了,5v    12v 都没有

查12V电压

网友:
检查保险丝好坏,300v电压有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办法是用一个5V的充电器和一个12V的开关电源 直接接入U1,U3两个位置解决问题

谢谢道版的提点,谢mm的思路。我观察这U6是DC300v,U1(12v)电压是降压芯片直接从U6(300v)取得,没有降压电阻也没启动电阻,U1.U2输出端也没短路,因此推理是提供U1电压的8脚芯片坏了。

唉,芯片这么细小老眼也昏花,不修了。  老妹也买了新的遥控器了,这个坏的就留下遥控手柄备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道版的提点,谢mm的思路。我观察这U6是DC300v,U1(12v)电压是降压芯片直接从U6(300v)取得,没有 ...

你查看继电器线圈组的焊点,有无脱焊?

网友C:
如果u6模块ic坏了,就没有维修价值了。

但看样子,有挺大机会是开关电源ic坏而造成没有低压输出。这芯片应该是Viper12或类似ic,比如ap8012,接成非隔离式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u6模块ic坏了,就没有维修价值了。

但看样子,有挺大机会是开关电源ic坏而造成没有低压输出。这芯片 ...

上传图U3芯片(ULN2001DS)直接取电于300v 。 U1 芯片(PN8034)不知道取电于哪里,二极管D1和D3型号(ES1j) 没坏,D2型号(XT)用x10k档测正反向均无限大!且那个极性符号能用酒精洗掉,觉得有点儿古怪

楼主(2024-10-19):
引用 网友A:
我的办法是用一个5V的充电器和一个12V的开关电源 直接接入U1,U3两个位置解决问题

回道版,已网购了一套遥控接收器换上。另,你说的用外接电源(5v.12v)代用,是理论的还是实践过的?

网友:
都是高手高高手,我就是进来看看学习的

楼主(2024-12-16):
    几个月过去了,闲时重又拿起这套遥控接收器翻来复去看看,搞清楚了几片芯片的来龙去脉(功能与作用),然后网购了芯片,换了三片(如下图),试机正常了。这样子就交还给老妹作备用吧。

谢谢大家热心回帖。* 另,拆件时磨断了两条铜箔只好用飞线接上;磨断了一只电阻,只好用大个头电阻小心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