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LC表,LC100A精度改进的多项措施

楼主(2024-07-28):
廉价LC表,LC100A精度改进的多项措施。
这个有活动时最低仅18包邮。
改造前误差相当大,不能使用,改造后非常准确,用于收音机制作调修非常方便。
图纸自行搜索。

A 把12和14电容换成高准确度的低温飘电容,如那种直棒型的透明卷绕电容。
B 那个黄色电感换成高频电感,100uH。可以是双孔磁环,高频磁环,或工字行的。原来的频率特性差。
C 把几个开关换成继电器,至少要换2个
D 这个也很关键,晶振换成准确度高的,或者tcxo。
一些其他的:液晶亮度可调,使用2节锂电池供电。

楼主(2025-03-26):
做好了精度很高,使用也方便

楼主(2024-07-29):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容多大,能说“贵”?

100n 的 C0G

俺们穷人通常只在垃圾箱里旧板拆料
那个高精度的印象里要20多元一颗 有一盘1000的C0G,都是0402,现在眼花手抖,真的无法在里面挑准了。早知道当年都买0805的了

网友B:
对于卷绕电容朋友们存在误解,两个卷绕的尺寸只要对称,两个电极相反的电流方向正好将电感抵消,对折的电阻丝绕的电阻是无感电阻,对称卷绕的电容也是无感电容,当然绝对对称不容易保证,但残感也是很少的,不要一见卷绕就鄙视

网友:
这个测量电容可以用聚苯(你说透明的),但是校准电容最好别用缠绕电容,电容本身的电感对电感的测量精度影响挺大的。

楼主:
用村田的C0G不错,但那个太贵了 云母电容和射频用途的功率贴片也行,组合后体积略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于卷绕电容朋友们存在误解,两个卷绕的尺寸只要对称,两个电极相反的电流方向正好将电感抵消,对折的电阻 ...

如果你知道它的测量机理,就知道为何要尽量避免卷绕电容了,除非用两只并且配对,一般情况下很难保证,抬扛的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知道它的测量机理,就知道为何要尽量避免卷绕电容了,除非用两只并且配对,一般情况下很难保证,抬 ...

谐振测频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村田的C0G不错,但那个太贵了 云母电容和射频用途的功率贴片也行,组合后体积略大

你这电容多大,能说“贵”?

100n 的 C0G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村田的C0G不错,但那个太贵了 云母电容和射频用途的功率贴片也行,组合后体积略大

你要用多大的?100nF的几毛钱一个,220nF的一块多一个,很贵吗

网友:
改造前误差相当大,不能使用------晶振稳频的,这样说夸大其词了!我有一个类似的,感觉精度还可以。

网友:
初看标题,我以为当初差点买了的LC-200A,感觉型号有点耳熟,200A要150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俺们穷人通常只在垃圾箱里旧板拆料
那个高精度的印象里要20多元一颗 有一盘1000的C0G,都是0402 ...

我还不知道这玩意有高精度的

网友:
曾在某宝两家店买到过这样的NP0/C0G:
把热风枪调至100度,吹在这两家店买到的NP0电容,容量值迅速变化,变动幅度达7%甚至更多。

店名有 铭胜达电子 或 荣耀电子 字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不知道这玩意有高精度的

F G J K各裆价格不一,集美的1%要21快

网友:
有一个LC100A,电感好像几百微亨一下不准,毫亨的还可以。测小电容也不行。感觉还不如6243L的表。网上找的一个图,和电路板上标识一致。电阻数值一样,有标识的电容也一样,那个黄色电感标的50uH

楼主:
实测约48uh,黄白环,高频特性差。一定要换了。
之后就是去掉开关,换成继电器。
综合改造之后,精度性能有了相当大的性能提升,指标可信,与其他仪器是重要的是互补

网友:
1000pF 1% C0G电容,村田只要0.2元一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测约48uh,黄白环,高频特性差。一定要换了。
之后就是去掉开关,换成继电器。
综合改造之后,精度性能 ...

楼主改进了那几个零件?详细说说,用继电器代替按键,怎样控制继电器呢?每一个继电器用一个开关?
以前想过用插针加跳冒代替按键开关。
按键开关影响测量精度是不是接触电阻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改进了那几个零件?详细说说,用继电器代替按键,怎样控制继电器呢?每一个继电器用一个开关?
以 ...

A 开关 继电器 一对一
B 是的,还有读数复测稳定性

网友D:
引用 楼主:
A 开关 继电器 一对一
B 是的,还有读数复测稳定性

谢谢。准备按您的方法试一试。电感用100uH的高频电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F G J K各裆价格不一,集美的1%要21快

mlcc有0.5%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准备按您的方法试一试。电感用100uH的高频电感吗?

是的,双孔磁芯绕制,高频磁环,现成的工字电感,蓝色贴片电感都可以,尽量选大一点的,线粗一些。1000P电容可以用云母,但要选一个最接近1000的

网友:
你都能把云母拿来选了,说明你有准确测量电容的仪器,那么为什么一定要买1%的呢,即便买10%的,通过仪器标定就行了,C0G电容的容量是非常稳定的

楼主:
这个比较小,不太受使用位置限制,简单更换精密元件后变得真正可用,比如在线测量电容(包含分布参数的),在线调整天线,在线调整Pto,简单判断未知元件的频率特性等等,这是谐振法的优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比较小,不太受使用位置限制,简单更换精密元件后变得真正可用,比如在线测量电容(包含分布参数的), ...

如果你说的 LC100A 是 16 楼那个图,那它其实是基于十几年前流行的 DIY M8 LC 表

当年也玩过,谐振电容和校准电容,河狸的选择是云母电容,而非“直棒型的透明卷绕电容”;此外,“开关换成继电器”会在测量小电感时引入更多误差。

当年为了做这个 DIY LC 表买的“高精度银云母”电容

网友(2025-03-26):
原来买过一个,性能太差没法用,就便宜卖了。自制仪器费时、费力、费钱不划算。老花时间鼓捣工具,忘记了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