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804X_HD及其它高分辨示波器用math功能提高带宽的方法

楼主(2024-07-28):
事情来自于此贴的262楼: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age%3D1&page=18
由于这个示波器时间和电压分辨率都挺高,我设想或许可以通过数学滤波器功能来挖掘潜力,提高带宽。试了下FIR滤波器,初步看有戏。
用了5个FIR系数,手调大法,把带宽从260M提高到了320M。
继续细调,加些系数,应能继续提升带宽。
文件在此:
有很多专业算法能直接从频域或时域波形来得到系数,什么迫零法啊,最小均方差法啊,等等。希望有兴趣有能力的继续钻研,给示波器增加新功能。

网友A:
俺有个问题啊,示波器的数据传输能力和电脑的运算能力,能不能做到实时处理和显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有个问题啊,示波器的数据传输能力和电脑的运算能力,能不能做到实时处理和显示呢?

系数确定了以后,针对波形的运算,其实就是个“卷积”操作。示波器程序做得好的话,应该在示波器界面就能编辑出一个卷积函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系数确定了以后,针对波形的运算,其实就是个“卷积”操作。示波器程序做得好的话,应该在示波器界面就能 ...

俺的示波器上没有卷积运算,难道你的高端货上面有这个?

楼主:
有没有“延迟”“乘法”“加法”以及多重函数编辑功能?用这些功能也能实现,虽然形式不太优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延迟”“乘法”“加法”以及多重函数编辑功能?用这些功能也能实现,虽然形式不太优美

乘法和加法肯定有,延迟我没注意,有函数编辑功能,可以用已知基本函数进行组合,但是还没有仔细研究过,不确定能不能做卷积。
示波器的函数功能看上去很丰富,但其实很多函数的输入输出域已经固定了,不一定能像matlab那样对数据为所欲为

楼主:
大佬们,如果允许“预冲”一点的话,用5个系数就能调到380M带宽。

看用此FIR滤过后的阶跃,是这个样子的:

嘿嘿,这个小把戏其实并不改变边沿的slew rate,只是压了压摆幅而已。从频域上也看得出来,这把戏不叫“预加重”,更合适的叫法是“去加重”。但是这个把戏真提高了带宽,因为降低了边沿时间。
文件在此。这个实验不是用matlab做的,是用Excel的数学功能。

网友B:
想起前两天的pulse response测带宽话题。
俺用宝上便宜货200ps脉冲模块试了日狗900系,带回来失望的消息。日狗可以求差分(Diff),但FFT输入只能选四通道信号之一。

附件是csv数据,各位信号处理大师可以参考。信号源很差,外置50欧转换头并连通道电容在150MHz以上回波差于-10dB,所以波形很不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起前两天的pulse response测带宽话题。
俺用宝上便宜货200ps脉冲模块试了日狗900系,带回来失望的消息。 ...

俺这里画出来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这里画出来是这个样子的:

感谢大师…我的测试方法大概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起前两天的pulse response测带宽话题。
俺用宝上便宜货200ps脉冲模块试了日狗900系,带回来失望的消息。 ...

看样子日狗的这个示波器不能对函数再做变换?岌岌可危哦,要努力给大家提供更好玩的东西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样子日狗的这个示波器不能对函数再做变换?岌岌可危哦,要努力给大家提供更好玩的东西啊

普源这款示波器的优势在于内置了 LA 和 AWG 的硬件,还有 HDMI 输出、移动电源供电,而鼎阳 SDS800/1000X HD 是没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普源这款示波器的优势在于内置了 LA 和 AWG 的硬件,还有 HDMI 输出、移动电源供电,而鼎阳 SDS800/100 ...

日狗这个DIY个LA探头就可以愉快的用LA了,我记得之前网上好多DIY这个探头的文章和帖子

即便如此还是选鼎阳800系列,你总不能因为买肉的时候老板多送了一块儿下水就允许他少2两肉吧,1.25G的采样率是硬伤,我当初第一眼看到日狗900系列也是觉得很惊艳(外观真的好看),但仔细一看1.25G的采样率,瞬间没有任何兴趣了。也不知道日狗咋想的,这明显是个策划失误,产品经理得开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日狗这个DIY个LA探头就可以愉快的用LA了,我记得之前网上好多DIY这个探头的文章和帖子

即便如此 ...

我不知其他人是如何选择。LA功能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吸引力。我老人家已经大概二十来年没用过LA了。印象里好像就是大学高年级及刚毕业当毛头小子时很迷LA。后来觉得示波器基本能解决LA一切问题,而且比LA好使的多,例如捕捉临界现象,亚稳态等等。LA也就多通道一个优势,还基本用不上。
我选SDS2000时,没看中它的LA,很看中它的AWG,这个功能很多时候可以让我的桌面整齐不少。

网友:
我还真看中了日狗的USB-C接口PD供电呢
LA对我一分吸引力都没有。数字LSI要读冗长的编程手册,要配置专用的开发环境,最关键是简单的数字小板没啥用(最多给卫生间装个夜灯?)。想用数字搞点信号处理,我的水平欠缺太多。
相反AWG我看不上内置的。带宽低、位深一般,还和示波器功能抢用户界面位置。专门买了一台带宽高一点的日狗信号发生器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知其他人是如何选择。LA功能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吸引力。我老人家已经大概二十来年没用过LA了。印象里 ...

是的,LA其实是多数情况是给软件工程师使用的,一般是调那种线特别多的信号,比如调DRAM接口、PCI总线这类,否则也是挺鸡肋的。
而搞硬件更关注信号的细节而不是整体逻辑,如果两个信号之间的时序有问题,大不了用示波器多次观察。
我的工作环境有专门的LA,但我日常需要调的总线接口大多数是SPI,示波器就够用了,LA好像就没用过几次,所以这东西对我也没吸引力

反倒是AWG我觉得挺好的,毕竟多放一台AWG也挺占桌子,虽说内置的性能不咋滴,但添头嘛,大多数场合也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LA其实是多数情况是给软件工程师使用的,一般是调那种线特别多的信号,比如调DRAM接口、PCI总 ...

LA有俩所谓优势:复杂触发,多通道。对于硬件工程师来说都挺鸡肋。做软件和做ASIC的同事,好像对LA有些需求?然而我在他们那里也看不到。

网友:
俺不是针对谁啊,俺说你们(或者也可以包括俺自己在内),你们这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

对很多初级爱好者来说,买一台入门级的示波器,免费送你 LA 和 AWG,这是非常大的诱惑,能像你们一样挑三拣四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LA有俩所谓优势:复杂触发,多通道。对于硬件工程师来说都挺鸡肋。做软件和做ASIC的同事,好像对LA有些需 ...

其实软件也用的少,因为如果接口在物理上正常,那么软件是可以拿到数据的,因此自己就可以分析数据,如果软件拿到数据就不正常,一般都会怀疑是接口物理上的问题,就直接丢给硬件了,由硬件去保证接口在物理上正常,简称丢锅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普源这款示波器的优势在于内置了 LA 和 AWG 的硬件,还有 HDMI 输出、移动电源供电,而鼎阳 SDS800/100 ...

嘿嘿嘿,按照这么理解,两个型号都要买一台咯^_^

网友:
引用 网友D:
嘿嘿嘿,按照这么理解,两个型号都要买一台咯^_^

看自己的需求更加偏向于哪一个了,比如俺手里已经有不止一台 AWG 和 LA 了,俺就是想要 12bit,那么采样率更高的鼎阳肯定是俺的首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LA有俩所谓优势:复杂触发,多通道。对于硬件工程师来说都挺鸡肋。做软件和做ASIC的同事,好像对LA有些需 ...

俺上一次用到 LA 的场景,是俺的是德 U1253B 的 OLED 显示屏老化了,而该型号已经停产买不到替换品,只好买了外形尺寸相同但协议不同的屏幕,然后用一片 MCU 在中间做实时翻译。因为原来的 OLED 是并口的,妹有 LA 的话光靠示波器肯定是搞不定的,毕竟俺也买不起 16 通道的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上一次用到 LA 的场景,是俺的是德 U1253B 的 OLED 显示屏老化了,而该型号已经停产买不到替换品,只好 ...

这场景,MCU居然也忙活得过来。我以为得上个小CPLD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俺上一次用到 LA 的场景,是俺的是德 U1253B 的 OLED 显示屏老化了,而该型号已经停产买不到替换品,只好 ...

其实抓这个OLED的时序,要不了这么多通道,你把DE、HS、VS、CLK接上,数据口接一根就行了,给他推特定的数据,就能判断协议了,其实4通道都够了,DE不用一起接,先测量HS、VS、CLK和数据,抓出这几个的时序关系,然后抓一下DE、HS和CLK的关系,就可以推断出来了 ,屏的时序参数无非是几个blank值以及H和V的clock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场景,MCU居然也忙活得过来。我以为得上个小CPLD呢。

有个日本人用 CPLD 做过了,俺决定另辟蹊径,用的 STM32L0,勉强做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其实抓这个OLED的时序,要不了这么多通道,你把DE、HS、VS、CLK接上,数据口接一根就行了,给他推特 ...

它不光写显存那么简单,两种型号的 OLED 控制寄存器的定义是不一样的,要截住处理器发来的针对旧型号的初始化命令序列,翻译之后再发往新的 OLED。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它不光写显存那么简单,两种型号的 OLED 控制寄存器的定义是不一样的,要截住处理器发来的针对旧型号的初 ...

明白了,你不能重写原来的程序,所以必须用翻译,而你也不知道原来的控制命令,所以得抓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明白了,你不能重写原来的程序,所以必须用翻译,而你也不知道原来的控制命令,所以得抓

是的,不过前些天 EEVBlog 上有个牛人把 U1253B 的固件给改了,可以直接支持新型号的 OLED!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不过前些天 EEVBlog 上有个牛人把 U1253B 的固件给改了,可以直接支持新型号的 OLED!

没有源代码改固件?牛逼啊,这得直接反汇编修改,反正反汇编后那些按照数字排序的变量名,我是看一眼就晕了

楼主:
老外沉迷科技的大牛多,玩科技的文化发达。所以他们一直主导科技创新500年不是没道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源代码改固件?牛逼啊,这得直接反汇编修改,反正反汇编后那些按照数字排序的变量名,我是看一眼就 ...

对啊,就是反汇编的。牛人很多的,安捷伦 4xxx 系列的固件(包括 4263B、4288A、4338B、4916A 等等),DSO-X 2000/3000 示波器的固件,都被破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