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解检波器和其他器件性能的实际电台综合测试

楼主(2024-07-29):
测试分为三点。

A:原先基于古董资料开发的电解检波器一直没能在现实电台中响过一次,颇有遗憾。

电解检波器简介和制作链接
电解检波器第1次近距离电台测试,但是没有任何声音

经过研究论证认为此原理应该理论在更高频的条件下可以检波,但是效率会更差。而且因为构造粗糙效率较差,再加上耳机阻抗过低,可能完全没有匹配。导致一套配置就算搬到电台围墙下面也是鸦雀无声。

前些时间基于灵敏度的非无源设计--HGA(高增益高自动压缩音频放大器)在需求下进行了开发成功,在多项测试中,灵敏度大幅超过现有之无源耳机,不论是任意音频信号类型。

HGA基础介绍(详细解释又是难产帖子,又臭又长不想搞)
多种类灵敏度测试。

又前些时间基于降低宽带音频本底电阻热噪声的专用音箱得以设计完整,于是音频方面的一套设备总算在还能用的指标要求下齐全告成。此时便有了一套几乎最高的检波器之后的灵敏度标准--唯一一个矿石机精神纯洁主义者不能接受的点就是用电。

此小音箱相关信息

昨天一脚突然踢到原先做实验剩下来的一点草酸溶液,本着反正东西都有了,不用白不用的态度,又一次去电台下面搞了一遍,这次总算是测试成功了。

伴随着电解电压不断调高带来的轻微丝丝电解声和噗噗气泡声,电台的声音开始出现。

此时距离发射塔大约80米,无任何天地线,整套接收设备放在汽车内的前挡风玻璃处。谐振线圈的直径大约为80毫米到100毫米左右。

测试视频。

测试接收了两个电台,846kHz和1557kHz,两个电台都满意的发出了声音,选择性也不算是非常差。除了声音比普通二极管要小的多的多--我估计检波电压灵敏度起码能相差40分贝。也就是这个试验电解检波器的效率只有普通1ss86二极管的1%左右,毕竟它并不是特殊优化细丝的版本,那个材料我买不到。而且根据古董时代的报告,就算优化到极致,也只是比矿石检波器稍微灵敏一点。它的主要优点在于可靠。所以如果想要制作电解检波器,请三思(很废物很废物,除了原理好玩)

调整电解检波器总共分三步:

1:所有调整归零,检波器阳极丝拉出溶液,电解偏置电压旋到最大。

2:阳极丝不断微调进入溶液,并且调整到可调的较小接触,此时因为偏置电压最大会有噗噗和丝丝的电解噪声,旋低偏置电压直到这两个噪声消失或者只有很少量的很缓慢的噗噗电解气泡噪声。

3:旋转可变电容器开始选台,注意此时切忌震动,震动会让溶液表面张力接触的很小的接触面积断开,又要重调,颇为麻烦。

--但是可以说在古典检波器时期,通过一套规范调整就能获得相当稳定的灵敏度对于商业和军用接收的吸引力要远大于瞎鸡儿戳才能随机获得一个高灵敏度点的矿石检波器。

B:在不接入任何天地线,只使用此试验矿石收音机线圈进行感应接收的条件下,矿石机仍然摆在车内前挡风玻璃处,检波器切换到1ss86,旋转整机到最弱耦合角度以精确调整谐振频率。开始沿着道路不断远离电台,直到音箱里面只有沙沙的噪声再没有电台声音。拉距的极限距离是6.1公里。

其中:2公里以内基本上任意角度都能接收清晰可靠,2~4公里开始讲究角度,4公里以外只有很少的角度才能接收清楚,6.1公里信号断联。

这个拉距的成绩并不很好,但是考虑到检波器是劣质的灵敏度不怎么样的1SS86,线圈也只是普通单股漆包线间绕,并且热场距离底板高损耗很近,放置在汽车前挡风这种有一定电磁屏蔽的地方,小线圈还不接天地线纯靠线圈接收,各种配置均不利于灵敏度的发挥(除了HGAF和音箱),实际6.1公里也算是还行的水平了--反正高于我对这台破烂机器的期待。

C:在器件支持条件下,使用调幅发射模块调制SSTV ,测使用电解检波器进行检波,能够顺利解码。但是一来电平很低,抗噪声性能差,二来由于电解点的不稳定,可能在中途会突然发生其他的噗噗和丝丝噪声,并且偏置程度严重影响解码水平。这些问题都导致了最终得图的效果低于二极管。

电解检波器接收效果。

1ss86二极管接收效果。

网友A:
会玩,玩的好。看看粉末检波器怎么样?痒痒了几十年了。

网友:
说个跑题的,可否通过使特殊电解液饱合在电极尖端结晶制成类似矿石那样的检波器?或制备两种不同化学电位的晶体然后接触,制造出像PN结那样的器件

网友:
纯粹为了好奇心?真的是各有所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玩,玩的好。看看粉末检波器怎么样?痒痒了几十年了。

粉末检波器不论国内外均有现代的测试和制作,我对这个的兴趣不是很大。

粉末检波器以开关状态检测有无两粉末电极之间的场强。所以它没有线性或者近线性响应,是一种开关响应。就算构建也不能以普通电台进行测试,但是可以自己发射CW测试。

而电解检波器不论国内外除了零星几个论坛的少量讨论里面的表观叙述以外没有任何现代的复现资料。故而在古典资料的基础上基于现有材料灵活变通进行了复现。电解检波器是电化学检波器,原理和矿石的金属-化合物肖特基结构以及电子管的电真空结构完全不同。再加上从来没有人在网络上进行系统复现,这是我选择这个项目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粉末检波器不论国内外均有现代的测试和制作,我对这个的兴趣不是很大。

粉末检波器以开关状态检测有无 ...

粉末检波不是语音系统使用的,与这个类似的有电解整流一说,试过,很差不如硒堆。记得哪本少年电工上有介绍那个年头玩了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粉末检波不是语音系统使用的,与这个类似的有电解整流一说,试过,很差不如硒堆。记得哪本少年电工上有 ...

电解检波器和电解整流器是名称类似,但是区别相当大的两个东西。电解整流器实际上是铝氧化物-氢氧活性崩解原理和电渗透以及离子极性,也就是电解整流器事实上是要消耗铝的,国外有相当多的人复现过,典型的配方是硼砂的酸性整流体系和碳酸氢钠的碱性整流体系。电解整流器工作的时候不需要直流。

而电解检波器则时时刻刻都要直流,利用的是氢离子和氢氧根的电解活化电压非线性,电解检波器两根电极都是惰性的,不会随着使用而消耗(事实上有很缓慢很微弱的消耗来源于金属微弱的解崩和化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