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投影仪点不亮求助

楼主(2024-07-29):
日立投影仪,型号是hcp-3200x,近日正常使用时首先发觉屏幕亮度闪了几次,然后灯泡熄灭,风扇最大速度旋转、电源指示灯闪烁、灯泡指示灯常亮红灯;过一分钟后风扇停转、电源指示灯和灯泡指示灯常量,此时按开机键无反应;
断电后再次通电,机器正常待机状态,开机后起初风扇正常旋转,灯泡缓慢亮起,10秒后电源部分有轻微滋滋声,随后灯泡熄灭,风扇最大速度旋转、电源指示灯闪烁、灯泡指示灯常亮红灯;
换过新灯泡故障依旧,旧灯泡换到正常工作的机器上可以正常使用(原配使用时长700小时左右)亮度正常。
问一下各位老师,是否遇到过类似问题,换电灯版还是整个电源模块都需要换?

网友A:
换电灯版还是整个电源模块都需要换------有的这两个是在一块板上。可以先测一下开机瞬间灯泡的供电电压正常不正常再说。

网友:
灯泡驱动的电流变弱了
只能用旧灯泡

网友B:
一步到位换激光投影机吧
发热小,亮度高
开关机快

网友:
屏幕闪了几次,说明机器为了防止灯泡过流爆炸而保护停机,既然灯泡换了无果只能换点灯板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步到位换激光投影机吧
发热小,亮度高
开关机快

激光以后就不好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灯版还是整个电源模块都需要换------有的这两个是在一块板上。可以先测一下开机瞬间灯泡的供电电压正常 ...

谢谢,有时间我量一下点灯板的输入电压。

楼主:
更换电灯版解决,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2024-09-26):
引用 楼主:
更换电灯版解决,谢谢各位指导

这么古老的机器你还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