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梅止渴、看冰消暑】

楼主(2024-07-29):
  芯片生产过程中,为了防止表面氧化,很多工序要用到氮气。而为了运输和存储方便,都是以液氮的形式存在。
  液氮在转化为氮气的过程中会大量吸收热量,导致全年周边低温结冰。
  我曾建议把管道经旁边的压缩空气机房内绕几圈,用于给压缩机降温。也没有下文。

网友A:
把结的冰抠下来拿到压缩机房降温可以,但把管道绕到额外的地方转一圈没下文很正常,没当场否决就算客气了

网友:
冷气回收,别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结的冰抠下来拿到压缩机房降温可以,但把管道绕到额外的地方转一圈没下文很正常,没当场否决就算客气了

  难道有什么问题吗?既不是易燃气体,也非高压管道。

网友B:
管道加长绕几圈会增加成本,太分散也不容易维护管道和安全运行。管道外另加一套水循环,引低温水利用应该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道加长绕几圈会增加成本,太分散也不容易维护管道和安全运行。管道外另加一套水循环,引低温水利用应该可 ...

  管道长度没有问题,本身就是盘管。

网友(2025-03-08):
这冰霜跟冰箱制冷原理是一样一样的,有次我在朋友的饭馆里玩,后厨的猛火灶呼呼作响,液化气罐子的外围在液面以下形成了一层冰霜.蒸发吸热就有了制冷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