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DC/DC开关电源是否频率越低越稳定?

楼主(2024-07-29):
        右边一块是正宗Ti的LM2576,工作频率52K左右,正品的行货价格不菲,左边是美国的DIODES公司的AP1501,开关频率150K左右,价格大约是Ti的一半。国产仿冒的产品,几毛钱的到所谓的2、3元的高仿货就不说了,电流不会足额,这是肯定的,Ti的用了几年了,没坏过一颗,质量是杠杠的。
        测试下来,出现几个奇怪的问题。如果用产品上的开关电源,24V/3A的输入,反复通断,空载和带载都正常,但是用了艾德克斯的IT6322的DC SUPPLY,反复通断,DIODES的AP1501空载或带载就无法工作,无输出,SD脚是11V多的高电平,而Ti的LM2576无论怎么试都是正常工作。难道工作频率高了对输入的电源频率也有一定的要求?后来换成产品上的24V/3A的开关电源,通断了几百下,算都是正常吧,带载2.5A,反复通断,也能工作,但是工作个几分钟,发热后,表面温度,两颗料都要接近100度了,DIODES的AP1501空载或带载就不行了,无输出,断电,手摸一下,再上电,又行了,或是多等一会,等它冷却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的选型非常关键,3A电流下要注意电感的饱和电流,不同输入电压下电感的感量也不一样。L = ((Vin - Vout ...

原来产品采用LM2576近千K的出货量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为了降低成本近期采用AP1501替代LM2576,客户反映出现不稳定问题。有LM2576设计和生产的案例,问题不应该出现输出滤波电感上。我设计输出电感按照BUCK电路理论设计的。使用LCR测试仪按照开关电源频率测量其计算的电感值。
AP1501直接从国内代理商采购1K的量。LM2576和AP1501都是从贸泽购买的。
鉴于此况,暂时停止替代了。

网友:
看到一个表象就武断得出论断。LZ发的帖子经常透露出这样的经验。

网友:
毫无逻辑性可言……产品、电路都不一样……
不要说“研究”了,就是做测试岗位都是不合格的。

楼主:
    测试LM2576时,不管带载还是空载,不管是产品上的24V开关电源还是用艾德克斯的IT6322可编程程控电源,反复通断工作都是正常的。

网友A:
电感的选型非常关键,3A电流下要注意电感的饱和电流,不同输入电压下电感的感量也不一样。L = ((Vin - Vout) * Vout ) / Vin * Fsw * Iout * Y,Y为纹波系数常用0.2-0.4 ,24V输入5V输出 52K时取0.2时最佳电感量为126uH,150K时是44uH,最大电流应该是负载电流的1.2倍,比如3A负载应用选择3.6A的饱和电流。请确认下电感取值是否合理。另外为了降低EMC干扰,电感尽量选屏蔽型。如果是 用DC SUPPLY不能工作,还有另一种可能是越好的电源限流越精确,超出一点过冲都能限制住,电压会跌落,导致芯片工作异常。理论上讲开关频率越高,效率越高,纹波也越小。

网友:
稳定性和开关频率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你这两个DCDC芯片也算不上大功率。

这两个芯片都是很古老的型号了,如果放在刚出来的时候可能是很先进的,但是现在只能算垃圾,即使是原厂的芯片也一样。发热是因为这两个芯片太古老,不是同步整流的,效率低,发热大。貌似持续长时间使用只能在1A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的选型非常关键,3A电流下要注意电感的饱和电流,不同输入电压下电感的感量也不一样。L = ((Vin - Vout ...

这两个芯片太古老了,换再好的电感也没什么太大作用。发热依然会很严重。要发热少就肯定要换同步整流的

网友B:
可以肯定地说频率越高越稳定,不稳定是设计原因,150K的频率下损耗大增,,你的散热与60K一样,毛病肯定会有,与温度有关,结温一高毛病都来了可能就是这个情况把散热加强看看是否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肯定地说频率越高越稳定,不稳定是设计原因,150K的频率下损耗大增,,你的散热与60K一样,毛病肯定会 ...

因为整个底板除布线外的覆铜,其他覆铜均作为散热使用。覆铜的厚度2oz。

网友:
可不可以弄一个TI的LM2596上板子试试,也是150KHz的,如果也有问题,可排除AP1501厂家品控

网友:
工作频率不一样,那么电感最好改小。不然发挥不了高频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