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个4夹4,反绕要怎样绕?

楼主(2024-07-29):
1,反正反正?
2,反正正反?
3,反正正正?
4,……?

网友:
正反绕输出变压器通常是推挽输出变压器,为了使两臂的直流电阻相等、采用正反绕的方式,需要使用“王字型”骨架。
绕完一组初级线圈、将线包轴向反转180度后再绕另一组初级线圈。两组都绕完了、绕一组次级,次级不用分组,王子骨架中间“隔板”需要开一条缝、以便次级线“跨过”中间隔板.......

楼主:
前些时候看到有坛友说反绕好

网友:
直接3+2不就心静了。

网友:
在其他帖子里,有人推崇10KHz下面的波形会好一点。

这种不是振铃,是波浪形,这样的波形,我一直没有绕出来过,不知道会不会有点“鲜活感”。

如果4夹4,改成第一层初级,最外层次级,就可以对比一下4夹4和4夹3的区别了。

楼主:
正是打算第一层初级,最外层次级。因为手头上只有0.47线,在骨架来回两排作次级勉强可以绕下141匝,这样初级匝数必需在2800匝左右才能满足阻抗比要求(3.5K/8)。初级打算用0.23绕,单排刚好可以绕141匝,初次比20,初级大约就是2800匝,如果初级绕3X6,匝数不够,3X7匝数又太多,想来想去还是4夹4比较合适。
次级是4并,三并也可以,但窗口用不完。

楼主:
之前绕过5夹4,这次绕4夹4,以后在想法子绕4夹3,看看听感有什么不同

楼主:
有个问题想不明白,为什么A牛的电容总是比B牛大这么多?难道是骨架问题?

楼主:
尝试了几次重绕都差不多,之前就是因为做好的两头牛,也是A骨架的牛电容比B大几百P,才决定拆了重绕。

网友A:
请教,骨架上那些平行的细线,是起到什么作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尝试了几次重绕都差不多,之前就是因为做好的两头牛,也是A骨架的牛电容比B大几百P,才决定拆了重绕。

你是绕了一层初级和一层次级,然后测量初级和次级的电容的吗?

楼主:
不是,是初级与初级的电容,没什么实际意义,只想了解一下情况

楼主:
就是Z 绕法,将Z连接断开,看看上下线与线之间的电容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骨架上那些平行的细线,是起到什么作用的?

一般的Z绕法,Z中的“/”,会增加线包的厚度,我先把“/”埋好,等于是只增加了一层“/”的厚度。

网友:
我绕推挽牛不用Z绕法,个人认为Z绕法跟来回绕法的牛在性能上没有多大区别.

楼主:
Z绕性能好不好不知道,但第一次Z绕有个大发现——Z竟然比S好绕太多,Z绕看上去很复杂,但只要第一层认真绕好,后面的闭上眼睛都能绕好,不像S绕绕着绕着就变不规整、塌边等,总体来说Z绕比S绕更省时省力。

网友B:
推挽牛才存在正反绕  其实用忘记眯眯的M2绕法  也可以  还有就是你全正绕  一半接线是头尾颠倒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挽牛才存在正反绕  其实用忘记眯眯的M2绕法  也可以  还有就是你全正绕  一半接线是头尾颠倒就是了

反绕的目的是为了减低绕组间的分布电容间的充电放电,如果不能减少充放电现象这个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绕的目的是为了减低组间的分布电容间的充电放电》这个不懂,能否解释的清楚点吗,怎么个减低分布电容 ...

"反绕的目的是为了减低绕组间的分布电容间的充电放电,如果不能减少充放电现象这个就没有意义了。"

他说的没错,你只看到了前半句,没有领会后半句的意思。

后半句和前半句连起来,主要是减少“充放电现象”,并不是减低“分布电容”。

电容的能量,只有在电压差下才表现的有意义,初级与次级间10V与20V,能量是不同的,主要目的是减小次级的0欧端与B之间的电压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绕的目的是为了减低组间的分布电容间的充电放电》这个不懂,能否解释的清楚点吗,怎么个减低分布电容 ...

不知道,你对这种结构,怎么看。

网友:
谢谢回复,虽然不是很明白,但光看这图,就觉得很高大上了。

楼主:
我来尝试图解一下,正绕与反绕的区别———

我这次是打算采取Z绕,据说电容比S绕低,我看反绕就是有点想回到S绕效果的意思

楼主:
我只是尝试解释,说错了别喷

楼主:
解释2——

并联以后又会怎样呢?                    .

楼主:
正绕:假设A在1/3nv处,则B也是1/3处,AB压差=0
反绕:假如a在1/3处,则b在2/3处,a b压差不为0

楼主:
但如果次级是绕两排,情况又是如何?

情况貌似刚好跟楼上的图的结果相反

复杂!

网友D:
手绘的非常有特色,你可以说说,使用的是什么软件吗?

网友D:
这种绕法貌似比较多,就是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绘的非常有特色,你可以说说,使用的是什么软件吗?

苹果手写笔,手机pad 自带APP

眼睛不好使了,做牛不得不经常借助这些工具,才能确保并联的每一组匝数一样

网友:
你画的正绕和反绕,可以有很多种。但是电源过来的正极接变压器B,负极接总电路的负极。那么交流信号肯定是输出牛的P点,对电源负极的交流波动最大(单端有直流成分)。

那么,输出牛的B点交流波动成分肯定最少,现在就是利用这点特性,使次级的0欧端子靠近B,事实上的分层分段,次级并联,无法保证每一段都是B(初级通常串联),只能通过第一层来实现。

海版的3夹3,第一段是次级,那么第一层只有物理反绕,才可以实现0欧靠近第一段的初级B。

如果是4初夹次3,是无法实现的,因为靠近铁芯的第一段初级,是从B开始绕的,第一段绕完,才是次级的第一段。就没有必要反绕了。

我如果说的不对,还请海版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绕法貌似比较多,就是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结构。

如果是推挽,反绕的目的我同意楼上超人的看法,但是单端反绕的很少,所以放上来让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推挽,反绕的目的我同意楼上超人的看法,但是单端反绕的很少,所以放上来让大家讨论一下

超人的推挽交叉绕法,有个非常大的缺点。就是单臂P~B,对次级的漏感非常大。

天啊,原来你是使用这种方式确定次级匝数,真是少见。

下面这种计数器,机械计数,精度0.1匝。以前我绕次级也有弄错的情况,换这个以后,再没有出现过,绕初级并联也使用它,同步带和同步轮都能买到,计数非常准。

楼主:
我还停留在刀耕火种的石器时代

楼主:
以前拆收录机也有这个东西,也用它改装过绕线机,当然看上去没你这个漂亮,由于不是经常绕牛,觉得没必要那么讲究,怎么简单就怎么来

初级我就看绕线机(最简单那款)的圆盘读数,但次级不放心,必需拍照放大再用手指数一遍

网友:
这个帖子  最后说几句  大家都真心诚意的发了自己的见解  做牛的体会在此也谈一下  线包尽量绕满  如果匝数够了  感抗够了  可以让线粗点  因为不论是输出牛还是电源牛  电流的大小对于适用范围和工作能力都很要紧。浪费空间  不是好主意。

楼主:
不懂工程语言很费脑一个臂漏掉了10个m,另一个臂也漏掉了10个m,合起来一共掉了5个m?难道是漏掉的10个m 会拿出一半补偿给另一个臂?

楼主:
P1~B和B~P2,是匝数相等的正反绕线包,串联起来电感和漏感都接近0才对吖,猜的。

楼主:
我也不懂,只是想不明白
以前自己绕环牛,为了省事,次级用多线并绕,比如用4线并绕25匝,然后通过首尾连接得到100匝,但如果接错线,可能无电压输出。

楼主:
另外我理解,电感或漏感,是指整个变压器,不是线圈的某一段,推挽如果两个臂各自负责半周工作,正半周漏10%,负半周漏10%,合起来一周也是漏掉了10%。

网友E:
路过,顺便插两句

一、正绕、反绕,主要考虑是还是便于线包的引出线与接线。不管过程怎么样最终还是遵循法拉第右手螺旋法则,确定同名端。

二、多一个香炉多一条鬼。绕法尽量不要弄出多个焊接点,除非具备压接焊技术。

三、输出变压器承接的是高电压。匝于匝之间,层与层之间,绕组与铁芯之间的电位差产生分布电容等这些寄生元素。为了尽量减少最大的寄生元素---分布电容,所以采用Z形绕法(看下图)。图中可以看出,Z形比S形在层与层之间相邻的A1-B1、A2-B2... ... 之间漆包线的平均电位差更低。

小型变压器S形与Z形差异不很大,一般默认S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路过,顺便插两句

一、正绕、反绕,主要考虑是还是便于线包的引出线与接线。不管过程怎么样最终还 ...

Z绕,线与线之间的压差均等,等于平均压差;S绕一半少于平均值,一半大于平均值,总体与Z相当。

网友E:
引用 楼主:
Z绕,线与线之间的压差均等,等于平均压差;S绕一半少于平均值,一半大于平均值,总体与Z相当。

总体与Z相当?!

拿出数据出来吗?

楼主:
推挽是正负半周轮番工作的,用0—+V方波测推挽P1、P2不科学,我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总体与Z相当?!

拿出数据出来吗?

Z绕:1+1+1=3
S绕:0+1+2=3

楼主:
平时我绕单端牛,初级两层要是接反了,相当于两组线圈反接,电感接近0,而你P1-P2,还能测出电感(漏感)来,实在想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推挽的输出变压器单臂漏感是10K表测17mH,双臂测是7·5mH(第一第二图),7mH不知算不算很大?此时变压 ...

双臂7.5mH,双臂电感不知道多大,初次级分布电容多大。

如果初级流行不串电阻裸测输出牛,我也上一个不接电阻的20KHz输出牛方波和串电阻的输出牛对比。接电阻以后,方波特性会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解答是双线并绕电感为零,推挽输出变压器不是双线并绕,是一臂正绕,另一臂反绕,所以电感不为零。绕 ...

所以说中文啊~就是奇异多多
经常听大家说“反绕”,不知道是以B 为基点还是P1为基点,模凌两可

楼主:
哪个是反绕?

楼主:
还是这样?

网友D:
你这个图是对的,B点,你就当作是个中间抽头就可以了。

无论正绕还是反绕,主要就是让耦合的对称性更一致。

由于EI骨架的结构限制,“王”字固件,更容易做到两臂直流电阻一致,其他绕法,很难做到理论上的匝数和直流电阻相互对应。

能够相互对应的只有单“C”型铁芯,天生的两个骨架,理论上匝数和直流电阻,漏感和分布电容,都很容易做到一致。

有人多次提到伦达推挽输出牛,可惜的是一直没有找到绕法的结构图片,不知道人家是怎么绕的。

我最近主要太忙了,没时间绕单C铁心进行尝试,目标是单臂漏感控制在5~8mH,分布电容控制在1nF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图是对的,B点,你就当作是个中间抽头就可以了。

无论正绕还是反绕,主要就是让耦合的对称性更 ...

这样不应该叫反绕,是顺绕中间抽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绕中间抽个头同相不行,定要一臂正相另一臂反相。

“正绕”、“反绕”、“顺绕”、“正相”、“反相”……把人搞得晕头转向,还是用“同名端”好理解一点

以下哪个是推挽的绕法?

楼主:
继续进行时……

楼主:
初级0.23是新线,次级0.47是旧线

特富龙就是好,用刀片轻轻切一下就能把多余的边去掉了。

楼主:
无比郁闷,今天白忙乎了

只好拆了改用新线。

网友:
特氟龙是好东西,我也买过,就是有点软,不好绕。不过真的很佩服你的手工,绕的非常非常平整。

楼主:
以前很贵,现在买20元我可以绕几对牛了。

楼主:
是有点软,我用的是0.05厚,在粗线上绕细线,不得不加一条0.03的电缆纸条,而且实测加了纸条单层电容减少200P,估计漏感也会增加。

网友:
特氟龙材质的介电常数在2左右,比电缆纸(2.5)低。

绕粗线没问题,就是对绕细线玩得很油腻

楼主:
可能是因为我用的是最古老简单的绕线机,而且把摇把也拆了,一手拉线一手按住骨架一圈一圈地绕,边绕边调整,反而觉得光滑的特富龙容易绕得更密贴

以前特富龙薄膜贵而且规格不多,我用生料带代替那才叫难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因为我用的是最古老简单的绕线机,而且把摇把也拆了,一手拉线一手按住骨架一圈一圈地绕,边绕边调整 ...

你用特氟龙,宽度是预先裁剪好,还是比骨架稍宽?

我原来绕过的体会是初级0.17,稍微拉紧一点,特氟龙会变形收缩,不能很好的垫一个完整层。

不知道有没有用过黄蜡绸和醇酸玻璃漆布,这两种机械强度会大点。

楼主:
买一米(20宽)回来自己裁切的

楼主:
我第一次做输出牛用黄蜡绸,那时候没经验,层间做得比较厚,感/漏比达不到1000
你可能买的是带胶的,我这是不带胶的薄膜,不存在什么拉长变形的问题,胶水的介质对电容不是很友好,宁少勿滥。
我裁的时候略比骨架宽一点(不是故意的,是没裁准),绕到差不多最后用刀片修一下就可以了,看上面的图。

楼主:
而且特富龙如果以后想把牛拆了,铜线还可以用,用黄蜡绸,缠过的线就不好在用了,所以我不喜欢黄蜡绸。

楼主:
不垫纸占空比做不高

楼主:
买到了质量差的漆包线,同样是142匝,两者竟然差这么多,前面绕的无论是初级还是次级,两个基本一致,只能说明线的粗细不均匀!哎~又要拆了

网友D:
你绕的变压器,进度怎么样了?

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和你的线槽宽度不标准有关?按道理来说,质量差的漆包线即便是粗细不均匀,也有一个小的公差范围,通常的质量差出现在绝缘漆皮容易掉落,稍微拉紧就会断(主要是细线,0.15,0.17.0.19这些)。

减少初级线与线之间的电容,还有一种就是稀绕,这个需要有自动排线机,比如一层可以绕150匝,那么调整每层均匀绕130匝或更少,那么线与线之间就会有一点距离,然后再每层之间垫绝缘材料,初级线与线之间的分布电容就会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绕的变压器,进度怎么样了?

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和你的线槽宽度不标准有关?按道理来说,质量差的 ...

拆了,只保留了初级第一层,从次级开始重来

不喜欢疏绕,电容的事我尽量在材料上作文章,实在不行也就将就着用,唯占空比我希望做得一次比一次高,铜阻一次比一次少

楼主:
电容当然与匝数有关,测试过来,宽度(36.3mm)绕满(142匝)不垫任何东西,单层最大电容约1200P(1K Hz),这应该差不多就是最大值了,然后每减少一些电容就会增加一些漏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当然与匝数有关,测试过来,宽度(36.3mm)绕满(142匝)不垫任何东西,单层最大电容约1200P(1K Hz),这 ...

    这个红盘量身定做的线尽量少买,应以老线为首选。线径的粗细,是否合标姑且不论。主要铜含量低,有没有发觉线头是犟头倔脑的?老漆包线则是柔顺的。虽然同一规格的老线各个生产厂家的产品也不尽相同,亦有偏公差现象,但材质优是最重要的。
    我也买过这种红盘的0.15mm线,颜色仿进口线很漂亮,结果绕绕会断的,即使绕好了,使用也不长,听听初级就会断线的,我拆开时曾留意观察,断点是呈边緣清晰的小黑点,不象过流的那种情况,退线时初级四组,断了9次。什么原因不清楚,但这类红盘线质量极差是肯定的。

楼主:
进度太慢了,才刚刚绕到一半,新买了个电桥,迫不及待试测一下

p

看来窗口完全够用,线还可以用粗一些,以目前的情况判断,全部绕完大概是2850/144,初级200欧,次级0.6欧,初次电容4n+。

楼主:
请问这里电容D值0.0205、Q值48.594能说明什么吗?算高还是低?

楼主(2024-09-02):
线包终于弄好了,裸测了一下,有几个指标很满意,敢说比大多数厂家产品都好,但其它就不行,尤其看到最后一个指标,直接崩溃

楼主:
76牛占空比头一次突破50%,最外面包了两层0.03的电缆纸,估计厂家产品舍不得这样用铜的

楼主:
快干绝缘漆用什么稀释?我看漆放得太久有点稠了,用医用松节油稀释了一下,结果涂在纸上两天都没干,平时的话十分钟就不黏手了。

楼主:
上几个过程的数据,大家能看到什么吗?反正我看不出来,没有规律可言,只知道三点——100Hz~10KHz变化都不大;100KHz 狂飙,串电容或串电阻基本也没影响;开路测都不错。

楼主:
遗憾的是手头上的电桥只有几个固定频率输出,10~20KHz这一段表现不知道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包终于弄好了,裸测了一下,有几个指标很满意,敢说比大多数厂家产品都好,但其它就不行,尤其看到最后一 ...

真佩服你的手工,绕的真整齐。

100K Hz测量,最好先看一下测试夹或端子的电容。这种频率测量,很容易受外界干扰,测试表笔的电容量也不能忽视。

网友:
正反绕心理作用巨大,实际作用一点也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一个图表格还是有区别的,2夹3夹4夹也就是分层越多电容数值越大,所以绕制时不是分层越多越好的。 ...

……电感和漏感值随着频率的变化而变化,这次你没测。建议测测看……

装好了,再测了一下,可能是电桥比较低端,用0.6V电平测不稳定,1.0V测稍好一点。

楼主:
这次是4夹4+1结构,与之前的5夹4(2820/148匝)相比,初/次电容大了约1000P,漏感少了约1mH ,说明以自己现有的能力,再怎么折腾结果都是差不多,顾此必失彼,唯一的不同就是铜阻越做越小,占空比大越做越大

楼主:
不解.不解~
今天再把两对串联、并联牛再测了一下,发现10K下的漏感差不多,但用1KHz 测差别很大!到底应该看串联还是并联模式下的感值?另外,这些数据能反映出次级串联/并联绕法的优劣吗?望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都是 正绕 线,反计数,最后 反接 线 即可。
正反 反正  把自己 绕进去了 。

网友:
推挽牛、还要取超线性抽头,那么只能用“王字”骨架,采用正反绕工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两臂超线性抽头的位置相同!反馈量也相等!
如果不玩超线性,线圈没有必要反绕,颠倒线圈首尾就如同“反绕”了。
所谓反绕:就是绕完王子骨架左侧线圈后、将线包拿下来翻个个再安装回去、开始绕骨架的右侧线包。绕线机始终是向前方摇动的!

楼主:
现在知道了,你们说的反绕,其实就是原理图的顺绕中间抽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表格上半表格的看法己在110楼,

下表格的数据表明是初级与次级的分布电容基本上是5·几nF、不随频 ...

你还是把分布电容和初/次电容混淆了

1,我这表格里说的是初/次电容,不是分布电容,分布电容我之前说了是“不可测”的,所以无法得知分布电容和初/次电容到底哪个影响更大。
2,初/次电容偏大是预料之中的,主要是要照顾到手头已有的6欧和8欧两对音箱,希望次级铜阻控制在0.6欧以内,铜线用得比较粗,怕绕不下所以初级没垫纸,初次之间只垫一层0.06的特富龙。

楼主:
其实我重绕此牛的目的有三个——
1,将铜阻降低以适应6欧喇叭的需求。
2,看看初次垫纸和垫特富龙有什么不同。
3,比较串联绕法与并联绕法有什么不同。

但实际上比较起来比想象中要复杂困难得多,很难下结论,首先是测试的时候电桥的数字不断变化,每次测都不尽相同,其次是前后两牛无法做到匝数比一样,还有就是,用不同的频率测试,结论不同甚至是相反。

楼主:
影响初/次电容的大小的因素有多个,除了线圈的松紧度、垫纸的厚度、不同的材料、层数外,要有线圈的厚薄、总匝数、窗口的利用率等,比如无骨架结构,两端需要留更多的位置,线圈的宽度变小,自然电容也会变小,所以我觉得单一去看初次电容的绝对值大小没什么意义,单纯要减少这个电容其实也不难,无非就是牺牲一些其它指标,我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的铁芯又不大,匝数2700又不算多,初次级电容大,与你初次级只垫0·06厚度有关,太薄了,加大厚度。两 ...

下一次绕,打算用0.03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