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跃9DS4晶体管9吋黑白电视机同步分离故障修理

楼主(2024-07-29):
        这台飞跃9DS4机是上无十八厂1976年生产的,最近通电收看电视,刚开机时图像正常,过几分钟后图像出现扭曲,场同步能保持正常状态。调节天线方向、调节高频头旋钮、改变AGC输出电压等,扭曲现象无丝毫改变。这时,把怀疑点放在同步分离电路上,而其中的微分电路,电阻、电容一般不会出问题,还是先检查一下同步分离管3AK20是否良好。
        焊下此管,用6V电源测量穿透电流Iceo,开始为500uA左右,几秒钟后缓慢上升,当达到3mA左右时,嗖的一下上升至无穷大,赶紧断开电源,以防烧坏电流表。显然,此管耐压BVceo不够,不能使用,原因终于查出。
        用一个好的3AK20,在9V电源下测量Iceo为25uA,而且相当稳定。装入本机,恢复了正常收看状态。
        本机扫描部分
        换下的3AK20坏管
       每天下半夜至早上六点,电视台播放电视测试图,借此机会可观察电视机的清晰度、行场幅度、行场同步、行场线性等状态。
       上海电视台播出的电视测试图
        上海电视台播出的电视测试图
        上海电视台播出的电视测试图
        央视接收效果
        央视接收效果
        飞跃9DS4是上无十八厂1975年开发的机型,要比飞跃9D3、飞跃12D1早几年,其接收范围是VHF第1至第12频道。也不是“全国联合设计电路”,通道部分采用老中频,即图像34.25MHZ,伴音27.75MHZ,视放输出用电容交联,行输出为非自举升压式,采用一定数量的锗晶体管,尽管如此,清晰度、稳定性仍不错,使用寿命也算长。

网友A:
自己之前攒了不下20多台黑白机 可惜当时没有远见都给改了 在行输出上面加绕组搞出30V电压 把电路改成彩电的电调谐高频头换掉机械式高频头 V头的位置装一个推拉式开关电位器开始调台 中心的开关额外改成AV开关信号 一个扭子开关安装在U头位置 用铭牌上的UHF和VHF显示频段 这种方法搞了很多 当时卖给工地的工人 赚了些钱  最大的改过飞跃19D1 改过立式设计的友谊黑白电视机
97年买了十多台公安局没收的街机(已拆掉节目板) 研究了一个多月线路和改装方案 把录像机装进去  然后摇杆处和按键处把放像机的面板接过来  做成播放录像带的监视器 又把几台卖回给公安局 赚了几百块  后来专门改了几部影碟机版本的卖给音像店 用来当顾客试看的机器 外框在家具店搞了些贴纸  还是离谱的索尼贴纸  家具的柜子上面贴着索尼的商标  那个老板的原话就是 这东西卖的特别火 尤其是家具柜子里面带夹层彩灯的 都爱贴这个
卖给音像店的最赚钱 一个赚800  机芯和解码板都是之前剩下的
  这个当时给北京电子报投过稿 采用后寄了70元稿费

网友:
场幅有压缩啊

网友B:
成色真好,保养也到位里面灰尘都没有。早上4点就起床还是一宿没睡?

网友C:
这是故意将场幅压缩以适应现在的16:9视频信号吧?

楼主:
补图:飞跃9DS4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之前攒了不下20多台黑白机 可惜当时没有远见都给改了 在行输出上面加绕组搞出30V电压 把电路改成彩电的 ...

很佩服你当年敢想敢做、锐意进取的精神,你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对社会作出了贡献,现在应该是美好的回忆。

楼主:
开机没有接收电视时,光栅上下左右都是满幅的,当有电视信号时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故意将场幅压缩以适应现在的16:9视频信号吧?

        是的,以前电视台播出图像4:3,显像管屏面也是4:3,现在电视台播出图像16:9,显像管屏面上下有了空余。
        电视机背面有场幅度调节电位器,如果把图像调满幅也可以,但电视测试图中的圆圈上下变拉长,失真了。

网友D:
目前老黑白电视机9英寸的价格最高,成色好的也很少,早就想入手一台玩玩。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色真好,保养也到位里面灰尘都没有。早上4点就起床还是一宿没睡?

        哈,现在夏季,天亮得早,行动也方便,四点多起来,能轻松开机收看到。
        还打开液晶电视机看了电视测试图,液晶电视的清晰度之高,场行幅度之标准,线性之好,真没得说。

网友:
好机,这么久的电视,状态还那么好!我发现身边的显像管电视久了都会几何失真,状态远不及您这机器。

网友:
飞跃9DS4晶体管黑白电视机同步分离管是3AK20,不是3CG21?

网友:
这台飞跃9DS4机是上无十八厂1976年生产的,最近通电收看电视

楼主哪里,还有无线射频电视信号发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老黑白电视机9英寸的价格最高,成色好的也很少,早就想入手一台玩玩。哈哈。

网上有卖几百元至一千多元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