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块收音板的连接方法

楼主(2024-07-29):
不啰说,看图

网友:
这板子是靠一个带数显的CPU控制的,靠CPU控制波段,频率等功能,找到这块板子几率为零,所以基本是废物,现在买能用的二手组合音响一二百元,没意义折腾

网友:
很熟悉,记得有一块,不知扔哪儿了。
记得当时得到后,研究了几天。能利用的也就是立体声收音头部分。改成了模拟手控,效果一般,或许制式问题,或许电路还有问题,也懒得修理了。至于其他部分,只能说拆个备件而已。
如BA1407组成的电视立体声系统,国内好像没正式开播过,资源根本找不到。

网友:
这款的设计和做工都不错,不知道是不是国内生产的。

网友:
应该是东洋货

网友:
sansui的板子 ANT IN 天线  IF OUT 中频输出 有TV伴音

网友:
最后一张图上有接线定义的。

楼主:
经过查询,其实它是松下眼镜蛇Rx-Dt909收录机的收音板,没电路图不好下手,不知那位师傅手里有该机资料能否分享,谢谢.

楼主(2024-09-03):
是东洋货,但看了一些平台上的这款机子,好像是松下RX-DT909收录机的收音板。

楼主:
是东洋货,浏览了一些平台,该板是松下RX-DT909收录机的收音板,又没该机的维修手册,没头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东洋货,浏览了一些平台,该板是松下RX-DT909收录机的收音板,又没该机的维修手册,没头绪了。

按最后一张照片的接线定义去搞,很简单的。

网友:
看下集成电路功能可以分析出一二吧

楼主:
我只基本了解一些IC的功能,中放4237,解码1332.,其它的网上没找到相关的资料,我有点奇怪接收的高频头怎么实现呢。,

楼主:
曾经看一贴,好像和我这板一样,只是看该贴它能收到FM,我的不能,差异在此。

楼主: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6994&fromuid=282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