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拓响6659的一些感受

楼主(2024-07-29):
前两天在咸鱼逛的时候,发现一台6659很便宜,27块包邮,随手一拍,机器到手了玩了两天,说下感受,机器九成新,到二楼阳台收听,中波灵敏度一般,只有两个强台很清晰,很多台干扰很大,但是能分辨说的是什么,可能是我这里电磁环境不好,调频就不用说了,dsp机器这个都不差,短波的话比较满意,很多台啊,效果也不错,机器暂时没拆,不知道用的什么芯片,可以直接输入频率,也可以用编码器手调,带自动搜台,机器还带了蓝牙,内存卡功能,目前发现的缺点就是显示屏有干扰,中波很明显,调好台后四五秒自动息屏,信号好上一大截,有空了拆开看看能不能上铝箔纸改善一下,如果这个机器能收长波加航空,就很完美了。

网友:
长波在国内大部分地区 也就勉强蒙古一个台,还不一定能抽到。

收航空,用110M本震做个下变频器,把航空波段落在短波上。

网友:
短波能不能收到罗马尼亚电台?

网友:
这个FM范围是70——108,带校园频道,很实用。
尤其70——88段,最爱。

网友A:
声音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B:
以前买过这个机器,DSP芯片记得是BK1198,软件一大堆bug,比如自动搜台不能中途停止(除非关机),如果搜短波得等很长很长时间。电台存取上也很多bug。

不知道现在的机器问题解决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音效果怎么样啊?

一般吧,木耳听不出来,不发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买过这个机器,DSP芯片记得是BK1198,软件一大堆bug,比如自动搜台不能中途停止(除非关机),如果搜短 ...

哈哈,还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