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充磁机技术概论

楼主(2024-07-30):
充磁就是对没有磁性的磁铁进行磁化的过程。充磁机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强大的磁场,使得磁铁带上磁性。我们都知道线圈磁场强度与电流、线圈匝数有关。脉冲式充磁机使用几百伏几千微法的电容对线圈放电,产生几千安培的瞬间电流,使得磁铁被磁化,这种充磁机制作要点是提高瞬间电流,线圈的匝数不能过小但是也不能过大,过大会导致电流变小,同样会影响充磁。而对于恒流的充磁机,其制作要点在于制作一个低电阻、高匝数的大线圈,这个线圈往往有铁芯以便形成闭合磁路,这种充磁机对于电源的要求是,要能提供稳定的电流,原因是线圈电感很大,需要相当时间才能达到额定电流。
老式电视机磁化了,可以使用交变电流退磁。充磁机设计不当也会导致退磁,原因是线圈与电容构成LC振荡,产生逐渐衰弱的交变磁场,使得磁铁退磁。应对方法是加一个小电阻或是使用二极管进行吸收。
从业余制作的角度来说,恒流充磁机需要一个巨大的线圈,绕制这个线圈成本是很高的,而相比之下电容会便宜一些,因此脉冲的充磁机好制作。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充磁机很危险,制作时要万分小心。另外自然界也有充磁机,避雷针被雷击时会产生巨大的磁场,如果使用得当这种方法也能对磁铁充磁。

楼主: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是微弱的磁场,也能使得磁性材料带上磁性,只不过磁性太弱不能实用罢了

网友:
买块钕铁硼来充磁吧,平时还可以玩

网友:
微波炉磁控管里有二块磁铁也可以玩

网友A:
如果电流大,需要导线粗以避免烧毁,如果匝数多,需要导线细一些。那充磁机的线圈导线到底是多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流大,需要导线粗以避免烧毁,如果匝数多,需要导线细一些。那充磁机的线圈导线到底是多粗呢?

坛里面有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流大,需要导线粗以避免烧毁,如果匝数多,需要导线细一些。那充磁机的线圈导线到底是多粗呢?

这个线圈相当大,这一个线圈没个一两千都买不到

网友:
修个万用表,做个充磁机,成本太高,

网友:
机械硬盘里的磁铁也可以玩充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线圈相当大,这一个线圈没个一两千都买不到

线圈长约22厘米,直径约10厘米,用1.4-1.6毫米直径的漆包线绕1300-1500圈(约10层),通电电流12-15安培。

网友:
88年为本地磁性材料厂制作过一台充磁机,尺寸和6楼的数据差不多,但线圈铁芯是矩形截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