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变压器做LLC

楼主(2024-07-30):
最近在搞射频,看了很多的资料,发现射频功放和LLC基本相似
所以买了几个网络变压器玩玩,既能隔离还能保证高频稳定性
1kHz测得主副边感值,副边内集成了共模电感

网友A:
看到路由器、机顶盒等里面有这东东,好奇里面的乾坤是个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路由器、机顶盒等里面有这东东,好奇里面的乾坤是个啥?

就是用磁环或双孔磁芯绕的小线圈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路由器、机顶盒等里面有这东东,好奇里面的乾坤是个啥?

百兆的是这样,4个磁环
千兆的8个磁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兆的是这样,4个磁环
千兆的8个磁环

嗯,这东西如果对增益平坦度要求不高(比如窄带用),可以当作小信号射频变压器用,我之前做DDS输出的时候就把这东西用作输出耦合,因为那时候买mini的射频变压器太贵了

楼主:
实测有问题,驱动和MOS部分没有电流

楼主:
半桥电路这么设计有问题,我短接掉LLC的C也不行
没有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