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指针表头的线性问题

楼主(2024-07-30):
    这段时间整理杂物,翻出了几个坏表,其中1台指针表CV900,一台数字表DT890B。
    90年代的超级万用表CV900,应是第一代,当年看上他能测C、L,还能测量晶体管的反压,最高达2000+V,对彩电维修很管用。这表线路复杂,还用了小黑盒,自从它坏了后再也没用过指针表了。

DT890B是显示部分坏了,而CV900表头是好的,突发奇想,把它们合在一起,拆去ICL7106,加运放放大器,于是产生了这怪物:

楼主:
改后,校准时却出现了问题,先用250mV校满量程,而50、100、150、200mV都不压线,后用200mV电压输入,调到压线,50、100、150都可压线,200-250段线性却很差。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造成未段线性变差的?

200mV,压线

210mV,压线

220mV,大概219

230mV,大概227

240mV,大概235

250mV,大概243

网友A:
指针表长时间不用,有机会,有可能失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针表长时间不用,有机会,有可能失磁

这个有可能不是,当年使用电阻档时,调零不能调到满度,我在电阻档刻度线上另外画了0刻度线和1的刻度线,现在也是只能调到以前画的0刻度线,电阻档才对。

网友:
这可真是出土文物级别了

网友:
量一下表头两端电压或者电流,确定一下表头的线性有问题还是外电路问题,如果是表头参考《内磁表头非线性校正尝试》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40520&extra=

网友B:
表头如果没问题,检查一下运放输出对应输入是否严格线性。我在调试有源表时遇到过运放问题,中低端线性很好,高端末尾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头如果没问题,检查一下运放输出对应输入是否严格线性。我在调试有源表时遇到过运放问题,中低端线性很好 ...

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要更换运放?

网友:
建议先测量一下裸表头的线性,以便确认运放是否工作在线性区。

楼主:
刚刚测量了祼表头的线性,结果与前面一模一样,还是200到250这段线性有问题。
运放输入250mV,输出稍高一点,电压是二个锂电池经稳压成正负3.3V,运放应工作在线性区。

网友:
指针表的线性不能与数字表比较,楼主250mv满刻度校准后,其他和数字表对照不压线,只要不超过1小格很正常,误差不会超过2.5%。要想刀刀压线,只有重新绘制表盘。

楼主:
看来只能以200来定位,可以保证200以内基本压线,200以上重新画刻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只能以200来定位,可以保证200以内基本压线,200以上重新画刻度了。

建议再加一个数字表,3个表并联看看,读数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