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500表水平放置指针可调零,垂直放置指针偏右,且调不到零是什么问题,谢...

楼主(2024-07-30):
是表头坏了吗?

网友:
平衡好的表垂直也是不变的,平衡不好的只能水平工作,不会调平衡的不要冒然偿试,会弄坏表的。

网友:
500是水平使用的表,不用管竖放,水平下平衡就可以了,不用纠结

网友:
先不管怎么放置使用,首先要先判断表头是否平衡

网友:
500 型万用表的使用就是水平方式。

网友:
万用表能不能垂直使用是有标志的